刚做的矿石机

楼主(2008-04-09):
天线为室内(三楼)一根三米长的铁丝,地线为插座地线,耳机为139收迅机的耳机,可收听三个台(双调谐回路的选择性还是不错的)。有机会架设一根好天线再试试。

网友:
很好,简单。弄根室外天线吧。

楼主:
外壳为录像带盒,检波管是2AP30C经试验2AP30C和2AK2的检波效果比2AP9好不少。

网友:
是不是录音带的盒子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外壳使用的是录像带盒子

网友:
直接用晶体管收音机里面线圈和磁棒做狂机,我发过专贴,

网友:
不错的矿石机!

不错的矿石机!喜欢!

网友:
得DIY真趣。 外形和内涵看着就舒服。

网友:
看着那两只双联来口水啊

网友:
300mc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上电路图吗?线圈各多少?可变是多少的,,,,连线看不清,谢谢!!!

天线回路调谐回路和检波回路的线圈匝数都是五十圈,我用的是旧收音机磁棒上原有的线圈(可以自已绕制)。双联为红宇牌290型可变电容器我并联使用的(如果需要请到友情交换区找我出售双联的帖子 ),磁棒长度为二十厘米,外壳是录像带盒。线路图你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2008-06-02):
创意不错!一目了然!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