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遵义500型失磁表头充磁成功!图说过程。

楼主(2008-04-18):
1.用1.33漆包线做好保护叉,插入极掌与铁芯之间松下紧固螺丝,小心拆出动圈、铁芯组件。
2.用磁化的锯条充做指南针确定N、S极。
3.用1.33漆包线在每边各绕12圈,取软铁短路磁路。
4.用4007+3K电阻+350V\440UF,接入220V市电,电容充至300V左右时拔下电源插头,在画圈处用钳子往下一按,叭!充磁了,反复3次。
5.保护叉小心套住铁芯,一起装入极掌,紧固螺丝,小心抽出保护叉,可以取下磁短路软铁了。
6.测验,表头满度电流由48UA提升之39UA,符合要求,可以装用了。

楼主(2023-12-18):
引用 网友A:
楼主楼主楼主,15前充磁的表,灵敏度还留住了吗?

你好,那个表头灵敏度至今保持良好,这样充磁结果完全可以信赖。

楼主(2009-04-07):
为此表充磁将近一载,此表也为在下服务一年。刚又看到此帖,想起了周年要汇报的发言(见53楼),赶紧接线测试,结果以图为证。
结果说明:充磁可靠稳定,同好大可放心操作!

网友(2008-04-18):
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佩服
hulaoxia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先赞一下,不拆动圈直接充磁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缠绕充磁线圈的漆包线粗硬,带着表针什么的穿线操作稍不慎就废啦!

网友:
厉害!佩服!
小声问句,充了容易跑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经过一定时间多少会跑点,看看本版1月23日“  在广坛买了块MF10表头灵敏度偏低”一贴,内中高手有不少充磁经验介绍和说明。

网友:
支持!

关注磁通量的稳定度,建议两月之后在测试一下看看表头满档电流值。

厂家方法是饱和充磁之后再定量退磁一点做老化处理

楼主:
谢谢各位师傅支持!我也在想业余条件下退磁办法,打算试试养鱼用空气泵里的交流磁铁(相似消磁线圈),给表头加上40UA电流后,使表头整体靠近交流电磁铁,使表头刚好在满度时指示40UA,试下能不能定量退磁1UA做为退磁老化。

网友:
好帖,用图来说明充磁过程,应该受精.你不用退磁,估计一个月后也会自动变成40微安,以后甚至还会变化,我充的500型表头有好几个月了,灵敏度下降了不少了.

网友:
保护叉真的很靓

网友:
手段高超,招数毒辣,小保护叉实在是不错
这帖发的有点晚,俺上周徒手取线圈,结果干废了一个表头,蛮干害人啊

网友:
塑料护套导线柔软,漆包线可不可以用塑料导线代用?

网友:
高手!佩服!学习!

网友D:
磁充得还不够,会自然退磁的。

充磁后灵敏度度要比原标准提高20--30%,然后退磁到标准灵敏度高1--2微安,最后用50--60度高温老化24小时。
另:拆动过磁路系统后需重新测定表头线性度,如线性度不符要求可调整动圈支架在磁场中的位子使之符合原万用表指示误差要求。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充磁后灵敏度度要比原标准提高20--30%,然后退磁到标准灵敏度高1--2微安,最后用50--60度高温老化24小时。
另:拆动过磁路系统后需重新测定表头线性度,如线性度不符要求可调整动圈支架在磁场中的位子使之符合原万用 ...

厂方规定定的检修工序就是这样的,真正的行家!

楼主:
回复 网友E:

向行家学习了!今天再次测定,发现灵敏度竟然又由昨天的39UA变为33UA了!正不明所以呢。
为试下表头线性,就临时用一铁片做“磁分流”,可将表头调到40UA,发现线性尚不理想。
在此请教行家:业余条件下怎样退磁?今天试了下养鱼气泵里的交流线圈,紧贴两极掌前端半小时,灵敏度毫无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F:

导线截面积足够的话可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导线截面积足够的话可以的。

直接用你原来的充磁线圈退磁.方法用一冰箱压缩机PTC起动器串联于原充磁线圈接上220VAC通电即可在几秒钟内完成退磁.你试试.这原理是和彩电彩管开机退磁一样.也可用彩电消磁电阻PTC串联但电流没有压缩机PTC的大.

网友:
如能用分磁器就不用退磁了。

磁分路器的好处是:使磁场稳定和封闭不易失磁和外磁场的干扰,缺点是磁场不均匀。做工用料最好的早期的500型表是封闭磁场。
如果指示线性不符要求可通过调节动圈支架在磁场中的位子满足使用要求。
退磁比充磁麻烦,主要是灵敏度不好控制,如相差不多的话可用磁铁吸螺丝刀然后拔下这样数次来退掉一点。

网友:
此贴应该加精!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行家学习了!今天再次测定,发现灵敏度竟然又由昨天的39UA变为33UA了!正不明所以呢。
为试下表头线性,就临时用一铁片做“磁分流”,可将表头调到40UA,发现线性尚不理想。
在此请教行家:业余条件下怎样退磁? ...

怎么可能从39微安变的33微安呢?这个满偏电流只可能越变越大,实在纳闷啊,是不是楼主搞错了啊.

网友G:
哈哈,电子管迷出手了

老蒋家住上表4厂旁边,从小扒窗台看表产工艺偷学无数,实为仪表大佬,目前家中专供上4老表无数,仅MF35就有6 大块~~~~

楼主:
回复 网友H:

实测图,对比前次的测定。(图2:充磁结束后测;图1:静置24H及48H后测值相同)
缺少对磁性能了解、缺乏必要的手段,还是请高人出手相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图,对比前次的测定。(图2:充磁结束后测;图1:静置24H及48H后测值相同)
缺少对磁性能了解、缺乏必要的手段,还是请高人出手相助!

,还有个简单退磁方法,不封闭磁路把动圈和支架再拆下来一次,然后再装上。
缺点是灵敏度没法控制,不过现在表头这点灵敏度估计拆装一次还能保持39微安以上,如不够了再充磁(好在你现在充磁熟练了。)
要退磁简单,要精确退磁比较难。

网友:
引用 网友G:
老蒋家住上表4厂旁边,从小扒窗台看表产工艺偷学无数,实为仪表大佬,目前家中专供上4老表无数,仅MF35就有6 大块~~~~

哈哈! 老兄对表也很精哦,修表有一套。
我收集的破表不少,打理要花很多时间精力,慢慢有空搞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图,对比前次的测定。(图2:充磁结束后测;图1:静置24H及48H后测值相同)
缺少对磁性能了解、缺乏必要的手段,还是请高人出手相助!

断续通电法退磁。
把退磁表放入退磁线圈中心,注意磁场方向与退磁表一致,不能互相垂直。逐步加大交流电流,同时断续接通电源。使电表退磁,直到满足要求。

楼主:
谢谢迷电子管兄!1KVA调压器、1KVA36V变压器都有,这个大退磁线圈需要头疼一段时间。

网友:
关于工业化的充磁

曾经参观过“上海黄浦仪表厂”(估计此厂现已不复存在了),仔细看过表头生产的全过程。
表头是在变成成品后再进行充磁、退磁的,那个时候表头的上盖是打开着的,表盘就一道弧线,没有中间刻度,仅有两端起至位。桌上就是充放磁的工作台,操作人员用脚踩开关来控制充磁机。充磁机的衔铁并不暴露在外,有外面板包住的,外表并不能判断这是台啥设备。给表头夹线通电,放在充磁机上嗒嗒的踩动充磁开关,指针就超过满度了,一般就超过额定灵敏度的10%左右,然后切换成退磁状态,嗒嗒几下就使表头灵敏度达到标准。
接下来就是调整标准表,用笔在空白的表盘上做好五个带字点的标记,一只表头就完工了,速度很快,工人操作及其熟练。
另外提一下:内磁的表头也是同样在表壳外部充磁,由此看来充磁机是非常强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迷电子管兄!1KVA调压器、1KVA36V变压器都有,这个大退磁线圈需要头疼一段时间。

卖电线的商店有整圈塑胶电线借来代用。

网友:
佩服!实在是高手!

楼主:
退磁试验
21日晚,取长度约100M;Φ1.2塑胶线一卷(估计绕有230圈)作消磁线圈,串接一1200W电水煲接入市电,累计消磁1小时(烧开了8壶水) ,灵敏度降至35UA。
而后静置到刚才测稳定在35UA。

网友:
引用 楼主:
退磁试验
21日晚,取长度约100M;Φ1.2塑胶线一卷(估计绕有230圈)作消磁线圈,串接一1200W电水煲接入市电,累计消磁1小时(烧开了8壶水) ,灵敏度降至35UA。
而后静置到刚才测稳定在35UA。

退磁与线圈通电时间长度无关,与通过线圈电流大小有关,与线圈通电的次数有关。多通断电几次试试。仅参考。

楼主:
失磁表头彻底恢复了

前面选用的“线圈”,与水煲串联,在电流一定情况下(也试过用800W环牛20V供电,电流为8A略多,可退至36UA),退磁至35UA后无论再怎么弄,也再退不下去了。只好另想办法。
将手上Φ1.33漆包线以“金龙鱼油桶”作胎模,绕了486圈,用绑带扎好做退磁线圈。用1.5KVA调压器直接供电,表头水平放在线圈中,直至将退磁电压调至120V也没太大变化,遂将表头立放,一触开关,立马退到了49UA!哈,一切从头开始吧。不过有了前面的经验,从绕充磁线圈到退磁结束,用了不到2小时。下面是操作过程:
1:拆下的铁芯、动圈轻轻悬放在一药瓶里,方便安全。
2:重新充磁,充完测得灵敏度33-34UA之间。
3:表头立放在退磁线圈中间,调压器调至35V为起点(我用一固态继电器代开关)。
4:每点动一两次开关后,将调压器电压调高5V。
5:随着开关通断和电压调高(实际是在提高线圈电流),表头灵敏度在稳步下降,当线圈电压调至80V时,灵敏度到达39UA略过,退磁结束。
在此向迷电子管等朋友指导帮助致谢!

网友:
祝贺一下,其实还有两个问题要考虑:1.数字表不一定准,误差在4微安左右;2.接下来要定期观察灵敏度的变化情况.

网友:
楼主:还有一点应当讲清楚,就是一定要注意充电时线圈与电解正负极的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I:

手上还有4块机械表,指示各有正负,对照下来,这块DT890D是最准的,就用这块了,只是3位半精度不够。打算明年这时候再向各位汇报下这块表头灵敏度变化情况,证实一下业余充磁的可行性。42楼元老指出的对,充磁时用右手定律确定线圈与电解接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面选用的“线圈”,与水煲串联,在电流一定情况下(也试过用800W环牛20V供电,电流为8A略多,可退至36UA),退磁至35UA后无论再怎么弄,也再退不下去了。只好另想办法。
将手上Φ1.33漆包线以“金龙鱼油桶”作胎模 ...

哈哈!干得蛮不错地。赞一个。
我刚注意到:退磁线圈与表需垂直,这样磁钢的磁路恰好与退磁线圈的磁路通同向。
如线圈平面与表盘平行的话,2者磁路刚好垂直,退磁效果极差,几乎退不了磁。
工厂里是将线圈固定在木板上,木板竖立在工作台上(也就是木板垂直地面),表头水平方置。
这样有个好处,动圈不需校平衡就可充磁,以避免退磁时因动圈不平衡带来的零点位置偏移而造成的表针偏转位子差错。

网友:
不再顶不行啊!!!!!!!!!!!!!!!!

网友:
请问充磁时电源的正机绕在磁钢的N极还是S极

请问充磁时电源的正机绕在磁钢的N极还是S极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J:

实际操作时,用右手法则判清磁铁NS 极:四指指向电流方向(即电源正极进入方向),此时拇指指向就是磁铁N极,据此决定线圈绕向及电源正负。

网友(2008-06-21):
上海四厂,磁钢很亮。

网友(2008-10-10):
表示电流和电流激发磁场的磁感线方向间关系的定则,也叫右手螺旋定则。
  (1)通电直导线中的安培定则(安培定则一):用右手握住通电直导线,让大拇指指向电流的方向,那么四指的指向就是磁感线的环绕方向
   (2)通电螺线管中的安培定则(安培定则二):用右手握住通电螺线管,使四指弯曲与电流方向一致,那么大拇指所指的那一端是通电螺线管的N极

楼主:
这贴又出来了,刚测了下50UA档,虽过去近6个月了,准确度没有什么变化。看来业余充磁退磁还是可行的。再等6个月,到明年4月再看再汇报。

楼主:
回复 网友K:

上图说话,准确度还行。
(注:和5月3日改DT890D增设200UA挡相比,指示值略小。是因DT890D前段时间
误拨增设开关,烧坏增设的1K电阻,重新更换电阻后的指示误差)

楼主(2008-11-16):
需要退磁的表头有数,绕线线时注意不要弄伤漆皮,日后再做他用。
这个表头曾试过贴磁,不成啊。

网友:
鬼斧神工,叹为观止!

网友:
充磁,记号

要是我,就不退磁,与表头并个可调电阻分流

网友:
很不错的成功经验,俺的万用表失磁了也照此办理。估计其它万用表的磁钢也可以用这种办法充磁的吧。

网友:
磁钢下面方小博铁片检小磁通量

网友(2009-04-06):
顶起来,给需要的朋友

网友:
以前老是在表头上做功夫,充磁、退磁还没有干过,好象有点难度嘀!

网友:
已年矣,不知充的磁退了没有?

网友:
的却不错!!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网友:
电动式的仪表更好, 永远不会发生退磁现象.

网友:
问一下楼主:充磁时,为何还要放那个软铁短路磁路?不放软铁不是冲得更足一些?

网友:
这个帖子要顶,非常有用。

网友:
回复 网友L:

代答:
磁阻小磁路畅通才能使磁场更强,充磁效果更好!

网友:
我也干过这种事,表头灵敏度15微安。

网友(2009-05-15):
好帖要顶

的却不错,好帖要顶

网友(2009-08-22):
好贴,好手艺,顶一下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为此表充磁将近一载,此表也为在下服务一年。刚又看到此帖,想起了周年要汇报的发言(见53楼),赶紧接线测试,结果以图为证。
结果说明:充磁可靠稳定,同好大可放心操作!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数字表是200mv档指针表是50ua档。

网友(2009-11-25):
估计LZ把数字表的波盘装反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图是怎么回事。数字表是200mv档指针表是50ua档。

观察的够仔细--------------估计:楼主的890改装过,200毫伏档改成了200微安档,通过后加的开关转换。

网友:
上一个我改的........

网友:
学习,学习在学习,都是高人啊.

网友:
:victory   不能不顶

网友:
好帖! 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比起那些完美无缺的理论上推导出来的最佳方案更有可行性!

网友(2010-02-22):
麻烦问一下有那位师傅给上一张测量表头灵敏度的线路图,看版主贴的实物图就是看不到全部。所以麻烦那位有图上一下在这先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N:

可参考下图,须小心操作,一定要确认电位器是从零伏起调,再接入电流表,缓慢升高电压至被测表满度,此时标准表所示电流值就是被测表的满度电流。

网友:
简单、实用!可以充的过一些,留下退磁的余量!

网友:
好方法,好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顶是必需的吗,,,

网友(2011-12-23):
手段高超,招数毒辣,小保护叉实在是不错

网友(2012-03-09):
极好的技术帖,一定要顶

网友:
楼主真是强大,勇于探索,敢于实践,佩服,顶起来!

网友:
的确不错!值得佩服…

网友:
真是高手,学习了,要亲手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准备试一下.

网友:
好方法!准备试一下.顶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