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7293

楼主(2008-04-28):
TDA7293是ST(SGS-THOMSON)公司出品的一款大功率高电压(比TDA7294高±10V)DMOS高保真功放IC,额定输出功率为100W。最大工作电压为120V。其主要参数如下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双电源) ±12 ±50 ±60 V
输出功率
Vs=±45V R=8Ω   140   w
开环电压增盖   80   dB
转折速率   15   v/μS
输出电流   6.5   A
输入阻抗 100 120 150 KΩ

    TDA7293和TDA7294的内部结构基本一样,分为三级:差分输入级由双极型晶体管组成,推动级和功率输出级采用场效应管,这种结构可以综合双极型晶体管低噪音和功率场效应管在线性、温度系数、音色上的优势。音色优美,兼顾了双极信号处理电路和MOS功率管的优点,具有低失真、低噪音、高耐压以及开关机静音、过热保护、短路保护等优点。

                 参数     最小值  典型值  最大值   单位
       电源电压(双电源) ±12   ±50   ±60    V
       输出功率
        Vs=±45V R=8Ω          140           w
        开环电压增盖                80           dB
        转换速率                    15           v/μS
        输出电流                    6.5           A
        输入阻抗           100    120    150    KΩ

    TDA7293外观大小和TDA7294一样,也是15脚封装,各引脚的功能与TDA7294大致相同,只有几个脚稍有出入。TDA7293各脚的作用如下:①脚是待机地;②脚是反相输人端;③脚是正相输人端;④脚是地;⑤脚是短路电流检测端,通常作为悬空;⑥脚是自举端;⑦脚是正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⑧脚是负电源输入端(信号处理部分);⑨脚是待机端;⑩脚是静音端;(11)是缓冲驱动输出端(桥接时使用);(12)脚是反馈输人端;(13)脚是正电源输人端(功率输出级部分);(14)脚是功率输出端;(15)脚是负电源输入端(功率输出级部分)。
   TDA7293的⑨脚为静音为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5V时,TDA7293执行静音操作,输出端无信号输出;⑩脚为待机模式控制端,当该脚低于2.4V时,TDA7293工作在待机模式,内部电路停止工作。
VD1、VT1、VT2构成输出中点直流电位检测电路,当TDA7293工作异常或者意外损坏而导致输出中点直流电位超过2V时,VT1导通VT2截止,继电器K失电,常开触点断开,将扬声器与功放输出端之间的连接断开,可以有效地保护昂贵的扬声器系统不致于损坏。电容C11一方面可以防止因信号动态较大时输出点电位瞬时上升而导致保护电路误动作,另一方面因其容量较大,又作为开机延时电容,避免开机时因输出点电位不为零而对扬声器产生冲击。
    R4、R5、R6、C3、C4。VD1构成开关机静噪电路,使TDA7293在开机时,自动执行静音,以消除当刚开机时的大电流对扬声器的冲击,其工作原理与TDA7294相似。

楼主:
TDA7293电源理图

网友:
有胆味的功放块子.

网友:
有胆味?俺也上块听听

网友(2008-06-25):
俺也上块听听

网友(2015-10-23):
11脚怎么接,知道的交流一下,

网友:
谢谢老师的资料,买了7293的套件还没有装,

网友:
俺的一块板子上有六个TDA7495.

网友A:
和3886相比,那个音质好,大部分人都认为388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3886相比,那个音质好,大部分人都认为3886

音响功放,可以做到正品足功率功放声音接近一样的。做不到的话,那是其他部分尚有短板。这些功放的失真在额定功率以内都是0.1%以下,不一样的部分不超过这0.1%。如果声音还没有做到区别在0.1%以下,是功放尚未达标。

做一个合乎功率的功放,集成片的成本不超过5%,选哪个对成本来讲也是没区别的。区别一般都是变压器,滤波电容在不同功率需求下面价格差别比较大。而很多时候,机壳是最贵的。所谓人靠衣装,音响靠包装。做个功放,赏心悦目。千万别忘记悦目这个环节,看起来垃圾,听起来必定垃圾,至少感觉如此。动辄十万元的发烧功放,要么熠熠生辉,要么沉稳庄重,这些是功放真正的卖点。没有人真正在意那0.1%,看起来高大上才是真的。

网友:
前天在网上买了7293的套件,装好后试试声音怎么样,谢谢老师提供的资料

网友(2015-12-04):
我刚淘个步步高的7296的功放,还没来的及听。不知配索尼5寸三分频的箱子怎么样。合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3886相比,那个音质好,大部分人都认为3886

据说听中频,人声,飞利浦这款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个不错的效果,以前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