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式九灯FM/AM电子收音机

楼主(2008-04-30):
该机有很多东西值得借鉴。比如:制作胆调频机,常为中周头疼,看看别人怎么解决,或许有些启迪。
不过那个中波磁棒好像确实短了一点。
正面图:
背面图:
元件面:
焊接面:

电路图发不上,可能是文件太大。等有时间把它弄小一点再发。

网友:
应该说是个不错的东西,可见制做者是用心良苦了~~

不过嘛~~(在下瞎说,请各位前辈不要挑礼):在下认为,之所以要制做胆调频机,一种原因是出于爱好,二是青睐于电子管收音机醇厚质朴的声音和调频台特有的那种宁静。但袖珍型的电子管FM机,没有足够大的箱体和喇叭,不可能发出电子管机特有的那种“磁性”的声音来,所以上述制做便大打折扣了~~在下不赞成这中做法,也就是说是玩玩罢了~~呵呵~~

冒犯之处请各位前辈海涵!行礼了!~~~

网友A:
现在觉得中周一点都不难制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觉得中周一点都不难制作了。

同感啊~~~优质高频头才是制做的难点啊~~~

其实中周有很多材料可以利用的,在下又想到了几种即方便、效果又好、更可以就地取材的好材料,待在下的调频机完工后,再做试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做得不错, 相当精致,值得借鉴。

网友:
这是什么管子啊。我从来都没见过。

网友:
早有人贴过,日本人的作品……用了几个5678和一个别的什么管子。

楼主:
回六楼问

所用电子管:5678七只,5676一只,5672一只,共计九只。
调频(FM)部分:
本振:5676
混频:5678
中放:5678×三只
检波:锗二极管×二只

调幅(AM)部分:
变频:5678
中放:5678
检波:锗二极管

低放部分:
电压放大:5678
功放:5672

5678及5672为五极管,5676为三极管

楼主:
回醉翁先生:
先生可谓是胆F方面的行家里手,这部机器对先生来说,也许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不过坛子里象先生这样的高手可不是多数哦,很多朋友连AM再生机都还没有玩“转”。所以,这“借鉴”之功效还是有的。所谓“借鉴”无非就是取其我所用,弃其所不用。
玩胆机(包括FM、AM、功放及其它)关键在于兴趣使然,兴趣所致,无所不可。在下如此认为,不知先生以为然否?
调频头其实也不难,难的是先生所言“优质”二字。任何东西要玩出“优质”,都是困难的,而且是“相当”的难。
回乙猪先生:
先生所言极是,单就制作中周而言,一点也不难,材料也不难找。真正头疼的是计算,按现通行的算法,就得把人算晕,算完之后才制作,完成之后,(没有仪器时)调整也得把人弄个半死。先生有何高招?可否赐教?
回不练版主:
版主明察秋毫,此机确为日本人之作品。只是在下初到本坛不久,觉得此机有些借鉴意义,而不知“早有人帖过”,敬请鉴谅!
在帖出之时未注明是日本人作品,一方是考虑到本坛只言技术,另一方面也恐招致“亲日”之嫌疑。
既然已经帖出,我就把剩下的东西补齐。他日即使“被杀”,也好留个“全尸”。
回胆之迷先生:
此机乃两年前在日语网站中找查资料时偶然发现,觉得有趣,便存入硬盘中,事后曾几次再找此网站,终究未果。谢谢先生提供网址!

谢谢各位关注!一并谢过!

电子管资料:

5678:微型五极管,用于射频、中频及音频放大、振荡、变频及调幅检波等。
直热式阴极
灯丝电压:1.25V,灯丝电流50mA
第三栅极(抑制栅)分为两部分(g3g3’),分别与灯丝两端相连。
输入电容:3.7pF
输出电容:4.6pF
过渡电容:<0.01pF
典型参数:
屏压:45/67.5V
帘栅压:45/67.5V
栅压:0V/0V
栅压(S=10μA/V)0V/0V
屏流:0.8/1.8mA
帘栅流:0.22/0.48mA
跨导:0.82/1.10 mA/V
内阻:1.2/1.0MΩ
极限参数:
最大屏压:90V
最大帘压:67.5V

5672:微型五极管,用于袖珍设备的音频功放
直热式阴极
灯丝电压:1.25V ,灯丝电流50mA
第三栅极(抑制栅)分为两部分(g3g3’),分别与灯丝两端相连。
输入电容:3.7pF
输出电容:4.6pF
过渡电容:<0.01pF
典型工作参数(甲类):
屏压:67.5V
帘栅压:67.5V
栅压:-6.5V
屏流:3.1mA
帘栅流:0.95mA
跨导:0.65 mA/V
负载电阻:20kΩ
输出功率:65mW
失真度:10%
极限参数:
最大屏压:90V
最大帘栅压:90V
阴极最大电流:5mA

5676微型三极管Raython公司型号为CK5676
直热式阴极
红点侧为引脚
引脚1:屏极;
引脚2:灯丝(负极);
引脚3:栅极;
引脚4:灯丝(正极)

输入电容:1.3pF(有屏蔽)/1.2pF(无屏蔽);
输出电容:3.4pF(有屏蔽)/1.9pF(无屏蔽);
过渡电容:1.4pF(有屏蔽)/1.4pF(无屏蔽)
典型工作参数(甲1类):
灯丝电压:1.25V
灯丝电流:0.12A
屏压:135V
栅压:-5V
跨导:1600μmhos
放大因素:15
屏流:4.0mA
夹断电压:-10V

整机电路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以前我也觉得中周很难制作,只是做得多了,就不难了,没其他别的意思。如果什么仪器也没有,光听别人说“用XX漆包线在XX的骨架上绕XX圈”,是根本做不好的。
我想制作中周,最基本还是需要两样东东的:频率计和信号发生器(如果信号发生器带数码频率显示的,则可不要频率计)。
我制作中周的基本方法是:1、先在可调磁芯的骨架上绕N圈初级,再在外面绕3圈做次级。
2、初级接上调谐电容(10P到20P),次级用2AP9做一个整流电路,后面接一个万用表。
3、把此土制中周接入电子管收音机中取代原来的第二中周(随便用普通的AM电子管收音机就行),把电子管收音机其他电路及电子管都拿掉,电源部分及6K4部分就行(注:因为拿掉了第一中周,故6K4的栅机要接一个电感(随便几uH到几十uH都行)到地。
4、通电后,在6K4的栅极输入信号发生器的信号,观察万用表的电压值,慢慢变化频率及信号强度,找到使万用表电压值最大时的频率,此时的频率就是此中周的谐振频率了。
5、根据显示的频率计算绕组是多了还是少了,重新再绕过初级。
6、按1--5的步骤,反复调试,直找到10.7M为止。
7、把磁芯完全旋入和完全旋出,测它们的频率,频率应该落在10.7M左右两边较远的地方,例如9M--12M,则此中周基本可用了。
8、如果调节范围较窄,可以改变一下线的绕法:把线圈一头绕得密一些,一头绕得松一些;如果调节范围不对称,则可以改变一下电容的大小。
9、如果是双调谐中周,此时可以把初级的电容取下来,把初级当次级,次级当初级,重新按1--8的方法调试。
10、如果有电感表………………则方法要简单一些,直接计算电感值、测电感值就行了。
11、双调谐中周还存在偶合度问题,因此,次级调谐回路的线圈,应该可以在中周骨架上下移动(能移3毫米应该就够了)。
12、双调谐中周的偶合度调试:用坐标纸,输入不同频率的信号(强度要保持),记下万用表电压值,画出曲线。
13、调整次级相对初级的位置,重复做12,直到曲线满意为止。
14、如果有扫频仪,则12、13步会更简单些。
15、以上方法很繁,但不难,需要有耐心……………………

网友:
谢谢楼主,东西都下载了打印备用,尤其是管子的资料真是太好了,我都找了很久.很佩服日本人的认真态度,可惜不会日文,如果能够翻译一下原文就更好了.这图片很久之前就有人贴过了,不过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仿制过,当初看到就很喜欢,可惜条件不成熟,如管子买不到,资料觉得太少等等,到现在还是觉得不成熟.不过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做一台,它是有挑战性的,可能是最小巧的电子管调频调幅机器了.如果有更多的制作资料请一定发上来.谢谢.

网友:
管子本坛也有人卖过,好像要20多元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团购,组织团购!!!!。。。。。

楼主:
译文

应“硅两瓦”朋友之请,在下冒昧翻译一下。不过只译一个大概意思,其原因是:
一、鄙人日语仅半瓶醋;
二、日本人说话太啰嗦;
三、打字太累;
四、坛子里高手如云,多说无益。

如果发现翻译不对、有误,欢迎拍砖!(原文参见以下网址)

                      袖珍式九灯FM/AM电子收音机
原载:
http://www.hi-ho.ne.jp/ux-45/FM.htm
尺寸:184mmx122mmx45mm(不包括旋钮部分)(7.2"x4.8"x1.8")
特点:
    *本机为袖珍式电子管式调频收音机。同时也可以接收AM广播;
    *本机所用零部件均为易购产品;
    *体积与采用普通管的AM袖珍式收音机相仿。
所用电子管及线路构成:(见8楼帖,在此从略)
电路图:(见10楼帖)
    电路图仅供参考,不承担任何责任。
电路说明:
* FM调谐器部分:
    本电路系拼凑及试验而确定。之前除了使用专用集成电路之外,没有制作FM机的任何经验。况且也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电子管袖珍式调频收音机的技术资料。因而,电路中可能存在不合理的成份。
    调频头部分是采用的无高放级的独立本振+混频形式。许多普通管(交流供电)的调频机的调频头都是采用双三极管,其中一管作为栅地式高频放大级,另一管则用作振荡-混频器。但在电池管的情况下,栅地式高放+振荡-混合器的方式似乎难以实现。另一方面,这类调频头肯定会工作,难在本地振荡器是否振荡。
    本机有3级中频放大,无限幅器和AGC。每级间均用电容耦合(如图中所示)。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只是为了减少零件的数量。屏极负载回路的调谐线圈为晶体管调幅收音机所用中频变压器及所谓FCZ实验室线圈(10.7MHz)改制而成。( “FCZ实验室线圈”是一种日本常见的线圈,用于的晶体管高放及中放电路中,有多种不同类型)。所有灯丝回路均加入LC滤波器。
    检波器为比例鉴频器。鉴频线圈为10.7MHz的“FCZ实验室线圈”。末级中放屏极负载回路鉴频线圈的微调电容器容量是改变了的。为了直接将FCZ线圈用于比例鉴频器,对电路进行了一少许改动。这个电路不常见,但经过多个鉴频电路的测试,本电路是所试验电路中最好的。
*AM调谐器部分:
    通常,电子管式FM/AM机的AM中放部分都是与FM中放级共用放大电子管。本机事实上是我所制作的第一台FM收音机。因而,为了避免麻烦,AM调谐器是与FM调谐器完全独立的。其电路与其他收音机几乎一样。包括使用5678五极管作变频器及中放,用锗二极管检波,中放部分加入AGC。
*音频放大器部分及其他部分:
    音频放大电路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由5678构成的电压放大级,5672构成功率放大级。
    波段选择(AM或FM)是由开关将FM部分和AM部分的输出端分别切换至电压放大级的音量控制上,并且将不使用部分的灯丝电路切断,以降低电池消耗。由于输出管的偏压与普通的袖珍机一样,是从乙电中取得的,因此,FM与AM转换时,偏压会发生变化。尽管最佳偏压为-3.8V,而本机AM时为-4.5V,FM时为-3.1V。我注意到了这种变化,电路设计上曾增加过一些补偿措施。但听觉上并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同,所以就放弃了。
电池:
    甲电池:单2形     1节       1.5V
    乙电池:006P      6节       54V
注:
   上述电池型号为日本型号,单2形 对应的欧洲型号为:Size-C;中国型号:R14(俗称:二号电池)
   006P 对应的欧洲型号为:6LR61;中国型号:6F22(俗称:9V方电池)

元件:
   *主要零部件为晶体管收音机零部件(FCZ线圈等)。线圈进行了改制。
   *输出变压器为ST-30(或类似品)改制。
        拆除原线圈初级的一部分,使其直流电阻减至原绕组的70%。,
        用0.2mm的漆包线绕75匝,作为次级。
   *音量控制为1MΩ带开关电位器
                -原本有一极1 throw开关,转换成一极2 throw。
机壳:
    手工制作,选用清洁的亚克力板,面板厚度:3mm,其余部分厚:2mm。
基板:
    使用印刷电路板,不采用金属底板。
结构:
   所有零部件包括扬声器,均固定于前版,覆以箱形后盖即可。这样,打开后盖便可维护所有零部件。
   后盖与前板为扣合式。印板与前板相适应。电子管插座及中周等均固定于该印板上。
性能及其他:
    由于没有任何关于这类收音机的技术资料,从打算制作开始,一直拖了好几年没动。实际开始是2004年10月。用了一个月时间分别准备零件( 重绕线圈等),装配和焊接电路板,制作外壳。全部完成用了3个月。
    灵敏度和音质还不错。在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室内,拉竿天线(完全拉出时约七十厘米)没有完全拉出时,能够收到日本广播协会(NHK)调频(88.1MHz),调频大阪(85.1MHz )及FM 802(80.2MHz)等电台,并有良好的音质(作者位于日本大阪寝屋川市)。如果天线完全拉出,位置理想,还可以收到CO-CO-LO(76.5MHz),阿尔法电台(89.4MHz),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电视2频道,102MHz)的伴音部分,但音质不太好。
    因为没有AFC,所以就必需调整正确接受频率以获得良好的音质。本振频率漂移还与电池电压相关。因为没有高放,所以担心天线的所谓“人体效应(body effect)”,但其实际工作还是令人满意的。
    AM部分的性能几乎是标准的,所有30英里以内的电台,在家中(钢筋混凝土结构)使用机内天线均可收到。在夜间天可收到更远的电台。
    功耗:调频接收时,甲电为420毫安,乙电约7毫安。AM接收时,甲电为200毫安,乙电约为五毫安。特别是,接收调频时电流较大。如果使用碱性电池作为甲电池,其电池寿命可望达10小时,其有一定实际意义。

网友:
哇卡卡,我不过随便说说,楼主真翻译了,厉害厉害,先顶后看.谢谢.

楼主:
回乙猪先生:

感谢先生的详细解答释疑!学习之后受益匪浅。同时也想将自己的方法和一些想法帖出,望先生指正!
    我自己的方法是:
    1、根据所需要频率、槽路电容等,计算出所需电感量;
    2、根据电感量、磁芯材料、线径、线圈直径等,计算出所需圈数;
    3、按计算数值进行绕制;
    4、将所制作的电感,并上槽路电容,接入一自制的“负跨导”振荡器(具体电路参见Г·А·Сничерев编著:《超外差式收音机调整法》,将原6A8,换用6A2);
    5、将振荡器输出接一仿真天线,用数显收音机接收,以此测得谐振频率;
    6、重新校正计算;
    7、重复3~6步,直到符合要求为止。
    8、双调谐中周,则测完初级,再测次级,方法同4~7。

    双调谐中周之耦合度,则是装入机器后再调整,方法是:调整线圈间距离,由远至近,使输出由小变大,直至出现回落的“拐点”,则认为此时为临界耦合,再远一点则为欠耦合,再近一点则为过耦合。
    以上过程,全在一只万用表加一台自制振荡器的条件下完成。恳请先生指教。

    上述过程中,其计算过程是很麻烦的,因而本人也就想了一个“偷懒”的办法——叫电脑去算,算完告诉我。所使用的公式是精度高于1%的Wheeler's公式(参见:F. Langford Smith: Radiotron Designer's Handbook.3rd ed, pp144,145 The Wireless Press. 47 York street, Sydney, Australia. 1941)。
    第5步需要调节收音机调谐旋钮,比较麻烦,而且还可能收到假信号(谐波),所以曾想用一路边数显机改制一个频率计(好像坛子里那位“醉翁”先生曾经改制一个),但打开一看,全是软封装IC,又找不到资料,只好作罢。前不久弄到一块MM5430N,制作了一个频率计,感觉还行,就是所测频率需要换算,并且有“盲区”,为了扩张其适用范围,想找点资料,结果又失望了。现在就想知道第33脚功能。
    至于双调谐中周的耦合度的准确调试,一直困扰我,曾想用电脑来解决。就算是扫描频率25Hz,每次测试一千个点,其带宽要求才25kHz,电脑声卡完全可以胜任。况且,实际上不用那么快的扫描频率,因为快了以后因电路的时间常数原因,容易产生惰性失真;也没有必要测试那么多点(一千个点,小一点的电脑屏幕还显示不完!)。但实施时才发现,找不到声卡的应用程序接口函数(API),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不敢指正。
总之,业余条件下,只要不怕麻烦,总是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的。

楼主:
补充几张特性曲线

5678:

5676:

5672: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醉翁先生:
先生可谓是胆F方面的行家里手,这部机器对先生来说,也许只能算是“小儿科”了。不过坛子里象先生这样的高手可不是多数哦,很多朋友连AM再生机都还没有玩“转”。所以,这“借鉴”之功效还是有的。所谓 ...

6AJ8先生真是个敬业之人,有帖必回。我们应该发扬6AJ8先生的精神,做到有求必应才好!!尽自己最大努力来帮助别人。

谨以个人的名义,对6AJ8先生提出表扬!!

楼主:
FCZ中周资料

FCZ实验室(FCZ研究所)股份有限公司是日本专门制作通讯线圈的一家小公司,位于东京都千叶县佐仓市。其中频变压器产品在日本非常常见。日本人称之为“FCZ线圈(FCZコイル)”。该公司的产品在外壳上印有“FCZ”字样。
FCZ中频变压器(IFT)
       10毫米的中频变压器有两种,一种10M455型,另一种是10M10.7型 。10M的“M”是指内含谐振电容。10M455的谐振频率为455千赫,10M10.7为10.7兆赫。
        以前455千赫的中频变压器分为黄色,白色,黑色几种,随着晶体管的性能的改善,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三种线圈了,差不多只用一种线圈,大致相当于旧的“白色”吧。
        7M类型中有7M450和7M10.7。
        7M450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频变压器,而是采用陶瓷滤波器,以减少前部损耗,提高次级阻抗的产品。为了与传统的中频变压器区别,用“450”来表示,当然,谐振频率仍为455千赫。另外,最适用作AM立体声接收机的中频变压器。
FCZ实验室产品线圈资料:
更详细的资料,请参阅:
http://www.fcz-lab.com/fczcoil.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F:

用这种拇指管来制作中高频和低放前置级是不失电子管风格的,功放可以转接花生管等传统电子管,并不会影响电子管的效果,关键在于电路设计和调试。有一种广播级录音话筒的前级就使用了一只拇指三级电子管放大,与话筒组合在一起,为散热还设计安装了一块半导体致冷器和散热片栅,协助电子管平衡温度,据说效果很好,当然价格也不菲。以前的高空探测仪上使用一支拇指管(相当于6J1)做振荡器将各种传感器信息转换到码盘上以不同的编码发射回地面。不知目前到哪里能搞到这种管子?

网友G(2008-09-18):
使用寿命20万小时的美国微型电压放大管系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有:
5636   20元一只 旁热式五极管
5639   35元一只 旁热式五极功率管
5672  25元一只  直热式五极功率管
5676  35元一只  直热式三极管
5678  30元一只  直热式五极管
5702  10元一只  旁热式锐截止五极管
5718  30元一只  旁热式三极管
5719  30元一只  旁热式三极管
5744  30元一只  单三极管
5784  10元一只  旁热式五极管
5796  30元一只  旁热式双三极管
5840  30元一只  五极管
5899  20元一只  旁热式半遥截止五极管
5902  20元一只  旁热式五极功率管
5905  25元一只  旁热式五级管
5977  30元一只  旁热式三极管
6021  35元一只  旁热式双三极管
6111  35元一只  旁热式双三极管
6112  35元一只  旁热式双三极管
1AD4  35元一只  直热式五极管
6BF7  35元一只  旁热式双三极管
购20只可以享受五折优惠;购50只可以享受4.5折优惠;
购100只可以享受4折优惠;购500只可以享受3折优惠。
网址:http://www.diybuy.net/thread-68587-1-1.html

网友:
不错!大伙补充了一下更完整了!

不错!大伙补充了一下更完整了!

网友:
长见识!学习!!!

长见识!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使用寿命20万小时的美国微型电压放大管系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型号有:
5636   20元一只 旁热式五极管
5639 ...

不如老板你组织套件吧,估计销量不错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如老板你组织套件吧,估计销量不错的.哈哈.

下一步会出套件的,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
谢谢:谢谢楼主的好资料。收藏,也只有收藏的份。

网友:
回复 网友I:

好资料狂顶!可是只有万用表,用数显收音机当频率计怎么办?

网友(2014-10-18):
这玩意很耗电把?

网友:
做的真好欣赏支持

网友:
胆用电池供电没什么意思, 还是加上电牛吧, 这样贵的电池几小时估计就差不多了

网友:
条件不成熟,如管子买不到,资料觉得太少。不大好尝试

网友(2021-03-28):
手册上说是5676灯丝不能长时间用于发射状态,不知道用在本振会不会寿命短

网友(2022-04-13):
楼主可否有成品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