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小介质损耗的探讨

楼主(2008-04-30):
这段时间集中精力DIY中波Q表,基本完成刻度较准,试验各种材料作线圈架测Q值时发现:不管什么塑料甚至干燥木材,只要线不接触它,将其放进线圈中Q值变化非常微小,这就给我们制造高Q值线圈带来方便,大家都知道空芯线圈Q值高,但成型困难,我们可以利用一个园PVC管加上若干条带槽的塑料片粘上,再在其上间绕线圈可能Q值高。因为线与架的接触面小得多了。

网友A:
搂主说得对有道理,我用4寸的PVC管作骨架,线材用32X0.1的朔料电线缠得线圈,只能收到两个台,后来沿PVC管的经向按1:1的比例镂空,然后还是用32X0.1的线重缠线圈,发现电台的声音明显增大,而且还多收到了一个电台,原因可能就是Q值增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搂主说得对有道理,我用4寸的PVC管作骨架,线材用32X0.1的朔料电线缠得线圈,只能收到两个台,后来沿PVC管的经向按1:1的比例镂空,然后还是用32X0.1的线重缠线圈,发现电台的声音明显增大,而且还多收到了一个电台, ...

这方法也很妙,就是难一点。

网友:
看来最高难度果然是要做到无骨架

网友:
此类问题前人已经发现了,见诸于那种六楞形状塑料骨架的短波线圈譬如美通630系列、还有电台的短波线圈、既是镂空、也开出若干的空气隙、
现在我们就考虑在大线圈方面怎么把导线悬浮与骨架之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搂主说得对有道理,我用4寸的PVC管作骨架,线材用32X0.1的朔料电线缠得线圈,只能收到两个台,后来沿PVC管的经向按1:1的比例镂空,然后还是用32X0.1的线重缠线圈,发现电台的声音明显增大,而且还多收到了一个电台, ...

你使用的

塑料电线绝缘层是否聚氯乙稀的?倘若把聚氯乙稀剥去、是否还能提高线圈的品质?

网友A:
线材也很重要,用0.1x2mm的线绕制的线圈,比0.8mm圆铜线绕的线圈强了许多。

网友A:
把绝缘层剥去肯定更好。另外打算把骨架改成下图形状。

网友:
这个类似梁老师的灭蚊灯线圈管,据说Q也很高。

网友:
看好多边的花篮线圈(如19或21甚至35边),改变线材的界面形状,如0.1x3mm,以减小涡损(铜损),如有条件可表面镀银。

网友:
小日本儿的那个矿石机套件、其大线圈的骨架就类似于八楼的情况、另外更加简练些个、轻巧得很。

网友:
线圈骨架是个难点,从材质选择,结构形状,到加工,难点不少。楼上说的那个骨架,强度好象差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绝缘层剥去肯定更好。另外打算把骨架改成下图形状。118701

有一种学生用的1CM截面塑料尺,长20CM,与您绘的图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材也很重要,用0.1x2mm的线绕制的线圈,比0.8mm圆铜线绕的线圈强了许多。

0.18×2mm是几股的?总共几毫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x2mm的线是我在: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39982-1-2.html,所提到的,目的是为了减小线圈的铜损(涡损),其规格是:厚0.1mm,宽2mm,就表面积而言,比同等截面积的圆铜线大了很多,但在磁力线轴向上的投影面积却很小,因而可能获得更高的Q值。如果将厚度减小到0.05mm,并将10条0.05mm的线叠成1mm厚(层间涂漆绝缘),2mm宽的线,那样它1mm长度的表面积将达到40平方毫米,这对提高Q值是非常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