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值和磁棒

楼主(2008-05-04):
当磁棒加入中波线圈可增强交变磁场,但磁棒的介损却降低了Q值,问题是下面的线圈不加磁棒输出电流比加磁棒时小(不外接天地线),但Q值却很大。(每加一支磁棒均调过谐振使Q最大)

网友A:
不是讲磁棒的轴线与电台的方向垂直接收信号最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讲磁棒的轴线与电台的方向垂直接收信号最强么?

现在是测Q值,和接收方向无关。

网友:
如果谐振电容保持不变(测空芯线圈时的容量),然后加入磁棒并减少线圈圈数,使之谐振,那又会怎么样?

网友B:
磁棒的作用在于加强电磁场能量的接收能力,Q变低是由磁导介质的插入损耗引起的,理论上,真空介质线圈Q值最理想,但是线圈效率大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大的空心线圈,其接收效果仅仅等同与一个很小的磁芯线圈,接收效率和Q值之间的平衡,是接收回路要考虑的重要问题,并不是效率越高越好,也并不是Q越高越好,而是在相同条件下,寻求两者平衡

短路电流越大说明接收效率越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磁棒的作用在于加强电磁场能量的接收能力,Q变低是由磁导介质的插入损耗引起的,理论上,真空介质线圈Q值最理想,但是线圈效率大大下降,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很大的空心线圈,其接收效果仅仅等同与一个很小的磁芯线圈,接收效率 ...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矿石鸡关键在于接收效率和Q值之间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说的很有道理,矿石鸡关键在于接收效率和Q值之间的平衡!!

老三,这就是我的Q表经HFJ-8MV表定的刻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三,这就是我的Q表经HFJ-8MV表定的刻度。

老兄画真仔细啊!我在Q值测量过程中,磁棒的方位改变,Q值变化很大,!您的是这样吗?我怀疑我测量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高频波形失真很大,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刻度一直没有定下,先以250V挡充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兄画真仔细啊!我在Q值测量过程中,磁棒的方位改变,Q值变化很大,!您的是这样吗?我怀疑我测量的是否正确?还有就是高频波形失真很大,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所以刻度一直没有定下,先以250V挡充当!

如果是完整不松动的磁棒线圈放什么方向Q值变化不大,另外用多股线平绕的磁捧线圈Q值都200以上,不会有五十几的,用单股0.35线绕有170-180,估计是信号源幅射引起的。慢慢玩不要急,尽量用LC可调信号源,波形好输出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