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水管做的音箱

楼主(2008-05-05):
可以装再床头柜抽屉里的音箱,主要是为了听mp3

网友:
听起来什么样,吸音材料好象不够,

我明天没事就按这个做一对,再做一个电子管的直放机,就放在床头柜上边,(反正所有的材料家里都有)

网友:
不错!多加点吸音材料。出一个水管系列。

网友:
高人,有创意!!!!!!!!!!!!!!!!!!!

网友:
制作方便简单,需注意接缝处的密封。

网友:
哈哈, 实在是妙!

网友A:
很有创意

自制还是转贴?
自制请介绍制作过程,转贴请注明出处。想看看详细的介绍……

网友:
这样 密封没 问题??

网友:
有创意 高。。。

网友:
有创意.....加分鼓励!

网友:
排水管壁厚太薄,最好用供水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还是转贴?
自制请介绍制作过程,转贴请注明出处。想看看详细的介绍……

应不练兄观注,做一间单介绍。排水管直径110mm壁厚3.2mm长180mm,前后端盖板4mm环氧玻璃丝板,功放后盖板用2mm铝板兼散热器,紧固螺栓直径4mm电焊条,内部结构见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网友:
我是把喇叭的四个边角弯折过来,直接塞进110公厘的PVC排水管三通中,然后用热熔胶封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效果还可以,低音下潜深度差一点,主要是箱体长度短(180mm),如加长到300mm可能会更好。

网友:
再长一些,后端就不用封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