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CW发射机!

楼主(2008-05-07):
五一的时候做了一个CW发射机,因本人无仪器,调试不好,远远达不到设计要求,只能点亮一个3V的手电泡灯泡(亮度还是比较大的),因本人无执照,所以并不打算使用,仅是做来玩,就没有再改进、再调试了。

楼主(2009-03-28):
“皮鞋”简易微功率电报收发机安装与改进
今年五月,我收到了一位素未谋面的高中生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到:“你能否向我提供1-2种适合初学者的入门收发信机的电原理图及印板电路图。现在,一台成品机价格太高,我无法承受,只有想法组装,但找不到图纸。能否给我提供一份(包括所需器件清单)?”他的感受与我曾经的感受是非常类似的,于是我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国外的一些制作,一种叫PIXIE 2(BD5HAG把它音译成“皮鞋”,英文原意是小精灵、小仙子)的机器吸引了我,它非常简单,只是两个2N3904小功率三极管和一个普通的LM386功放集成电路,却很巧妙的构成了直变式收信机和200mW发信机。虽然对初学者来说,这个机器并不适合作为日常通信,只能用来勉强收听远程信号和作本地通信实验,但可以很好地锻炼动手能力和获得成功的快乐。
我首先在万用板上搭了一个电路,用手头的仪器做了简单的测试,它已经基本正常地工作在80米波段。然后我在chinaham-equipment@hellocq.net邮件列表上发布了我的一系列实验结果(包括改频到40米波段和其它波段的尝试),同时着手用Protel软件绘制电路板。我用定做的电路板焊装了两个,结果却产生了严重的自激,可有一位朋友却安装成功了。我向邮件列表上的朋友们请教,消除了自激,又获得BG6EC的帮助,用他实验室的高级仪器做了一些测试。我把所有的结果都总结成了一个主页http://mail.ustc.edu.cn/~rong/pixie/,希望能给安装这个板子的朋友提供必要的帮助和参考。而后大概有几十块板子在国内一些爱好者那里安装调试,反馈了一些信息,我要特别感谢山东的朋友,他们在国内首次使用“皮鞋”机成功地完成了威海到济南500公里的双向远程通信,给我不少的鼓励。我也用自己安装的40米波段“皮鞋”听了一些QSO并做了有限的改进,有了一些心得,一并写出来奉献给刚入门的爱好者朋友。
基本指标
电源:7V-12V(推荐9V叠层电池)
电路板:56mm x 41 mm
天线:50欧姆,不平衡式,BNC/Q9接口
本振泄漏:约1mW(50欧姆假负载上)
频率范围:7.060-7.064MHz(7.060M晶体上串联50p微调电容)
接收:
电流:小于10mA(9V供电时)
耳机:低阻耳机(推荐SONY、aiwa等高灵敏Walkman耳机)
发射:
功率:约200mW
电流:约50mA(9V供电时)
杂散(谐波)抑制:-20dB
主观评价
接收灵敏度和选择性较差,容易受广播干扰(BCI)。频率稳定度好,听SSB信号可懂度高。电路底噪小。收发切换时开关声大,容易导致发错电码。
电路简介
见图1,Q1与周围元件构成了典型的考毕兹振荡器并且一直保持振荡(故在接收时有1mW左右振荡信号泄漏),信号通过82pF电容直接耦合到Q2,在发射状态下(电键按下),Q2作为C类功放,放大后的信号经0.01uF电容耦合到π型低通滤波器,然后送天线发射;在接收状态下(电键放开),Q1与周围元件构成差拍振荡器(BFO),Q2被偏置在非线性区(可以这么想,三极管无非就是背对背接着的两个二极管嘛!),将天线接收的信号与BFO的信号进行混频,混频得到的音频信号经过0.1uF电容耦合送到LM386构成的音频功率放大器,放大后的音频信号在LM386的5脚经10uF电容隔直后送耳机。电键不但控制LM386电源的通断,也切换Q2的偏置,使之工作在不同的状态下。

图1 “皮鞋”200mW微功率等幅电报收发信机电原理图

元件选择
所有电感选择色环电感,其中L3在80米波段时使用2.2uH。C6和C7在80米波段时使用820pF。三极管Q1和Q2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放大倍数在100到200之间的硅NPN三极管都能正常使用,比如,9011,9013,9018,8050,2N2222A,2N3904等,推荐Q1和Q2都使用9013或都使用2N3904。晶体需是基频晶体,7.060M和7.042M晶体在天路达有售。建议在电路板上晶体和L3、C6、C7处使用插座,以便切换波段或频率。如为了增大发射功率,可以使用12V电源,但需将C10增加到100u左右。

调试方法
焊接结束应检查是否存在短路,若无,加上9V叠层电池,接上耳机,不要接天线,正常情况下应该听到微小的“沙沙”声,接上天线噪音增加或者可以听到一些信号,整机电流在10mA以下。若听到很大的啸叫声或电流过大,说明电路自激,解决办法是在“SPEAKER”两端接一个103瓷片电容,若无效,再在LM386电源滤波的10uF电容两端并接一个103瓷片电容,若仍无效,在9V电源输入端并接一个103瓷片电容。至此接收应基本正常。

图2 带1W 50欧姆假负载的高频功率表电路原理图

然后接上带假负载的高频功率表(图2给出了参考电路图),短接“KEY”两端,耳机中应迅速无声,高频功率表有一定输出。发射状态下整机电流为40-100mA。发射时在旁边0.5米处放一个短波/中波收音机,检查所有的接收频率范围,除了载频和倍频外,应听不到其它由“皮鞋”产生的信号。如有其它信号(特别是啸叫声),说明存在高频自激。割开Q1和Q2之间的电源线,用100uH电感和100欧姆电阻并联后再串联进去,可有效消除高频自激。附表给出了发射和接收状态下各主要元件的直流参考电压。
表:Q1、Q2、U1各引脚在发射与接收状态下的直流参考电压(单位:V)

网友(2008-05-07):
:第一张图照得实在是不行啊,看的眼睛生疼。

网友:
能将电路图发一个清晰的图片上来吗? 想学习学习

网友:
射频调制盒子

楼主:
不好意思,要过两天才能发清晰的电路图,因手头只有手机,拍的照片不清晰,过两天,我用扫描仪扫一份。不过我做的电路有改动,去掉了继电器,改用了一只8550,只控制了推动级的偏流的集电极电流,没控制功放级。小信号部分(包括键控)做在了射频调制盒里,其实是用射频调制盒改的,去掉了所有元件(目的主要是不去制作印制板),用伴音主振改了主振,用视频主振改成了键控,用混频管改为用C2053的推动级。

网友(2009-01-04):
回复 网友A:

悄悄地问问能把你改的去掉了继电器,改用了一只8550,只控制了推动级的偏流的集电极电流,没控制功放级的电路图发上来,学习学习.用射频调制盒怎么改的.

网友:
发个清晰一点的图片撒

网友B:
我有PIXIE机的成套资料,包括电路图,电路版图的及装调说明了,

网友:
楼主把电路图发上来吧!!!

网友(2009-03-27):
引用 网友B:
我有PIXIE机的成套资料,包括电路图,电路版图的及装调说明了,

能把皮鞋机的电路图和资料发上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