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黄河741

楼主(2008-05-08):
从友谊电子处购的741套件前天收到,全锗管,低放,功放给的全是3AX81,唯机壳模具太差,不过18元,买零件也就这个数,正好老婆带俺家小大大回娘家,赶快装起来,电路图与印版图跟印版都有区别,花了4个小时才把板子焊好,通电测功放电流,正常,变频;中低放管发射极电压正常,补焊后调中频和统调,试机。与俺常用的德生9700DX和PL757比,灵敏度更高一点,但信噪比出奇高,音量开一半时无台处一片寂静,远不像德生一片噪音,晚上电台密密麻麻,头痛脑热到阳痿肾亏,统统有人包治,

楼主:
黄河741内部图

楼主:
一柱擎天 和两棵大烟囱

楼主:
我的最爱,邵阳大曲,湘潭槟榔和白沙烟,另送俺家小大大近照两张

网友A:
深夜祝贺.如果是推挽变压器输出更有味道,两级中放套件不好找.
手工不错.
统调到最边上Q好像不是最高.
老兄如果买套件时能多买2米60股纱包自己双绕.灵敏选择会更好点.

网友:
宝宝真可爱

网友:
我那些741套件的外壳中间固定后盖的桩都是歪的,电路板装上后对不上两个螺钉孔,后盖螺钉也对不上,因而没法固定,看来需要加热桩子以纠偏了。
另外,固定喇叭的下面那个桩子会顶着电池,使电池安装不能到位,也要纠正。总之,正如楼主说的外壳模具是有问题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夜祝贺.如果是推挽变压器输出更有味道,两级中放套件不好找.
手工不错.
统调到最边上Q好像不是最高.
老兄如果买套件时能多买2米60股纱包自己双绕.灵敏选择会更好点.
因为照顾低端频率覆盖,又懒得再绕,没办法把才将振荡线圈磁冒调到最外面,但此时天线线圈调到最外时统调效果最好,高中低端灵敏度都不错。
朋友,请给个友谊电子的联接啊,谢谢
器材交换区有wg4057.photo.163.com

楼主:
我那些741套件的外壳中间固定后盖的桩都是歪的,电路板装上后对不上两个螺钉孔,后盖螺钉也对不上,因而没法固定,看来需要加热桩子以纠偏了。
另外,固定喇叭的下面那个桩子会顶着电池,使电池安装不能到位,也要纠正。总之,正如楼主说的外壳模具是有问题的,哈哈!
把线路板定位孔挖大一点就可以了,加热桩子纠正不过来,我试过,电池好办,用废纸卷个筒就OK,有个关于线路问题请教一下老罗,该机中放基极和中周未接中和电容,发射极和中周抽头却接了一个较大的电容,是否一个道理,望赐教!

网友:
变压器的铁芯稀松得很!

!!!!!!!!!!!!!!!!!!!!!!!!!!!!!!!!!!!!!!!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功率的输入/出变压器都是这样的,把EI变压器的I省了,这样可以不用调气隙。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线路板定位孔挖大一点就可以了,加热桩子纠正不过来,我试过,电池好办,用废纸卷个筒就OK,有个关于线路问题请教一下老罗,该机中放基极和中周未接中和电容,发射极和中周抽头却接了一个较大的电容,是否一个道理, ...

这机是锗管机,本不易自激,而且套件中的3个高频管的放大系数都不超过50,因此,省去中和电容应该没有问题,图中的C9和C12(0.022uF),个人看法是:高频旁路,用以防止中频寄生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