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2 6J1 6J1交流三灯超自差机试制成功!

楼主(2008-05-09):
6J2 6J1 6J1交流三灯超自差机试制成功!
6J2自差变频,6J1中频放大,2AP9检波,6J1低频放大[接成三极管输出]两只电源变220V/6V~6V\220V~加硅桥堆整流~~~[垫整电容用270P双连代替]~~~灵敏度确实很高 收台很多~~音质优美[比再生的要好] 选择性就更不用说了~~仅用磁棒可满意的收听,[电路是拼凑的]~~~6J1万岁!外差机万岁![从此喜新厌旧决定抛弃再生机]

网友:
最好加一级功放。。。。。

不错,如果在采取以下两项措施,就更加不错啦。:
1,加一级用6P1等做的功放级,这样声音就会洪亮的多。
2,中放应该用遥截止管,如6K4等,这样可以加AGC控制,否则,你的收音机接收本地强台时会造成堵塞,无法收听。

网友:
上图,强烈建议上图。
是不是从此爱上了6J1/6J2???

楼主:
1,加一级用6P1等做的功放级,就更加不错啦。[电源变容量不够,现5。8V/100V]
2,中放应该用遥截止管,如6K4等这样可以加AGC,否则,你的收音机接收i强台时会造成堵塞,无法收听。[是的,我今晚想强行试一下AGC]   如用6P1 6K4的话,我就不用6J1了~~叩请60老师帮我创意上一个图!~~~以飨众朋友~~~我太笨了~~~是不是从此爱上了6J1/6J2???[是的,我喜欢她娇小玲珑的身段~~~~~还省钱,6。3V/0。175A,1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没必要加AGC,要加也只加手动的好了,否则这样加下去加下去,又变成标准5灯机了…………
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6J2。。。。。。便宜量又足。

网友:
看来6A2套头管要淘汰了, 唉!孩子总是自己的好啊!!

楼主:
`````6J2管变频电路:第一栅与阴极和屏极形成三极管作本振,抑制栅与阴极和屏极形成三极管作混频。由于混频本质上是三极管,故互导率低于专用变频管,灵敏度也略低一些。~~~~~~图请搜索点击[自差与外差]

网友:
先恭喜成功!
      喜欢6J1,可以在中放加手动增益调节,就是用电位器改变帘栅电压。遥截止管如6K4可以改变栅负压来改变放大增益,而6J1没有这种特性,加检波负压不能改变放大率(变化很小),不如改变帘栅压变化明显。可以采用再生机中改变帘栅压得方法。
    一个建议,没有实验过,未必正确。

网友:
请注意:据说自差式变频增益严重高于普通变频电路…缺点是不适用於短波和不能使用AGC。

网友B:
制做收音机6J1是万能管,可做高频,中频,低频用.

楼主:
昨晚自动AGC已试验成功,2M电阻从检波级至变频级,已成功的扼制本地台的堵塞现象(中放级加不进,有啸叫,不知何故)~~~~~遥截止管如6K4可以改变栅负压来改变放大增益,而6J1没有这种特性,加检波负压不能改变放大率(变化很小),不如改变帘栅压变化明显~~~~[谢60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斑竹是何故
我好像也看到哪里说到自差不适用于短波,但是看电路的话,很像是晶体管变频电路的本振射极注入的方式啊。
多谢指教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是这样的,在中波时本振和天线回路的频率差比较大(比值),而在短波则频率非常接近。
   因为栅极调谐回路和本机振荡回路是串联的,中波的讯号频率比差值大,容易起振。短波时两个频率很接近,讯号频率差距小,当本振讯号通过天线调谐回路时受到很大阻抗,不易产生震荡。

楼主:
~~~~制做收音机6J1是万能管,可做高频,中频,低频用.~~~[主要喜欢6J1的耗电省,屏压低,加上小巧~~~~]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多谢夏老师答复,明白了。多谢多谢。

网友:
恭喜!

请问……超自差电路是什么东东?
另外能上电路图么?

网友:
自差不能用于短波

上个示意图,可能更清楚点。
    因为本振信号要经过调谐回路,它们的差值是465KC,这是个并联谐振回路,谐振时阻抗最大。对中波来说,差别比较大,所以对1465KC信号衰减不大,容易起振。
    而对短波来说,465KC的频率差值很小,调谐回路对本振信号呈现很大的阻抗,例如10MC和本振10.465MC靠得很近,信号衰减很大,就不容易产生振荡。
    如果只做短波,可以采用比较高的中频,例如6MC,那样就可以起振,但是没有成品,要自己做中周,麻烦大大地,所以……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里有个自差电路供参考.

网友:
顶,希望多些实惠的东东!

网友:
什么自差、外差、超外差?

1,自差式:用一个普通(不是专用)电子管同时做振荡与混频这两个工作的收音机。在电路的结构上,自差式线路里,其栅极电路(栅极阴极之间的电路)是调谐回路和阴极下端的振荡线圈相串连的,振荡电流要通过调谐回路。
2,外差式:振荡与混频分别用不同的管子来完成的收音机。这种“两个管子”可以是分离的两个单独管子,也可是复合管,或者是专用管(如6A2等——表面上好像也是用一个电子管来完成混频和本机振荡两种工作,但它的混频和振荡部分是分开的)。
3,超外差:带有中频放大级的外差式收音机的通称。
下面分别给出三分图纸。

楼主:
请问……超自差电路是什么东东?~~~~~我理解是:既然有中放的外差叫超外差,那么有中放的自差就叫超自差~~~~~~图请搜索点击[自差与外差]~~~另外我把自动AGC拿掉了,[影响灵敏度]~~~

网友:
请注意18楼的电路图上最下面一行:自差式交流超外差式收音机电路图。
这是不是说明“自差式”仍从属于“外差式”,它不具有独成体系的资格。第一次听说“超自差式收音机”这种称谓。
冯报本先生的“超外差式收音机”就有与这电路图完全相同的图。不过我那本书在203页。

网友:
鼓励动手DIY!请把图纸资料等上全,可以加精

楼主:
自差与外差[转帖]

自差式收音机与外差式收音机有什么区别呢?

所谓自差式,指变频时真空管或晶体管同一管子工作在两种状态,即混频和本机振荡的两种状态下的电路。早期的自差机,本振设计还有下差频式,即本振比输入信号低一个中频。外差式指本振由一只真空管或晶体管担当,另一只真空管或晶体管担当混频的电路。

我们先看自差式电路:(图1-图2)

从以上电路我们不难看出,自差式电路的特点是混频与本振用一只管子。

对于图1来说,用一只五极管,作本振时,第一栅与阴极和屏极形成栅极接地电路,采用阴极与屏极之间形成反馈。作混频时,相当于阴极接地电路,第一栅输入信号。由于一只管子工作,本振的振荡频率的调整因电子管阴极阻抗低,而多设计在屏极(调屏式),且又与高阻抗中频输出变压器串联,致使本振频率难于升高,故有些早期的自差式收音机,采用下差频的方式。本振因栅极有天线线圈,故接地阻抗变大,致使输入信号的强弱影响本振的振荡强弱,从而会影响振荡频率,因此自差式变频的本振与输入信号有牵制影响,致使振荡频率稳定性变差。但自差式变频也有一定优点,由于混频是五极管,用第一栅混频,互导率高于专用变频七极管,因此在作简易收音机时,灵敏度略高于专用变频管。

对于图2来说,用一只晶体管变频,混频为发射极接地电路,本振相当于基极接地电路。但用晶体管一管两用,影响要大大小于真空管电路。这是因为晶体管输入阻抗低,天线线圈采用降压式,次级输入仅有几圈,对本振来说影响极小,可忽略不计;振荡反馈线圈阻抗也很小,虽与中频变压器串联,但中频变压器采用抽头式,阻抗也很低,因此两者相互影响甚微甚微。一只管子工作在发射极接地和基极接地两种状态,由于输入阻抗低,两种状态影响可忽略,故这种自差式与外差式在中波不存在什么区别。

综上所述,自差式电路最主要的特点是:振荡电路与混频输出电路串联。

外差式收音机,在早期没有专用变频管时,采用五极管利用抑制栅混频,有专用变频管之后,采用七极管变频,或七极三极管混频。见图3-图6。

图5是早期外差式电路,混频用一只电子管78(78与6K7特性接近),振荡用76,振荡单独进行,振荡信号为避免受到输入信号牵制,故从五极管抑制栅输入,但由于抑制栅圈数少,放大系数很低,所以振荡要有一定强度。图3是现代典型变频电路,变频管第一栅与阴极和帘栅形成三极管,作三点抽头式本振。第三栅于帘栅、抑制栅、阴极和屏极形成五极管,作混频。混频与本振电路独立,彼此不影响。图4是五极管作外差式电路,第一栅与阴极和屏极形成三极管作本振,抑制栅与阴极和屏极形成三极管作混频。由于混频本质上是三极管,故互导率低于专用变频管,灵敏度也略低一些。图6 是七极三极管变频,三极管部分作回授式振荡,七极管部分,第一栅输入收信信号,第三栅输入本振信号。这样相对而言,输入信号和本振信号输入,均工作在五极管状态。

    下面的电路是晶体管外差式变频电路。

从上面的电路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外差式电路的根本特点是本振不受输入频率的影响,两个电路在本质上是独立的,无论采用一只真空管还是两只真空管,晶体管电路同样如此。

    自差式电路,便于改造直放式电路的真空管收音机,专用变频管适于安装普及形外差收音机。近代也有用七极管混频(6A2),用三极管(6J1接成三极管状态)的独立本振的高档收音机,目的是为了彻底清除高频率(短波)接收的牵制效应,降低变频噪音。有兴趣的无线电爱好者,可以试一试。

网友:
倘若本地没有大电台的、AGC不加也未免不可。

楼主:
今晚我想加一下来复[中放兼低放~6J1] 如果满意的话,我准备再搞精致一点,~~~交流中波自差来复三灯机~6J2+6J1+6J1,主要用耳机收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制做收音机6J1是万能管,可做高频,中频,低频用.

说的好啊!!!
曾经自制过一台12灯机,混频、本振、中放(一级)、检波、低放、攻放(2只并联)、整流(4只桥式)全部用6J1。另用一只6E2做指示,呵呵,爽啊 ~~~~~~~~~~

网友:
俺村儿有200kW的中波台,粉强粉窜台。、

网友:
放到油桶里面,保证不会串音。

楼主:
丑媳妇不怕见公婆~~~

变压器开会: 一只管灯丝,两只管高压,一只输出变。
调节旋钮:左边第一只是电源开关带音量控制,第二只是中放帘栅极电压控制,第三只是有机双连(代垫整电容)
第三只6J1接成三极管输出(音质非常柔和) 变频6J2与中放6J1都处于最佳工作状态。
高压125V~130V/灯丝6.2V~6.4V
汇报完毕

楼主:
今晚我仍想试加一下来复[中放兼低放~6J1]~~~为重新整理"小北京"积累点经验~~~

网友:
为什么垫整电容有调节旋钮?

网友:
供电变压器不如合并为一只为好。

楼主:
1.为什么垫整电容有调节旋钮?~~~答:本来是再生电容,利用的~~~     2,供电变压器不如合并为一只为好~~~答:买不到,网上有,也贵点~~凑和用,也不错~~~

网友:
我要仿造,给图,谢谢

网友:
哈哈,看到图了,还真多

楼主(2008-06-21):
重要更正 重要更正 重要更正~~~

经过研究:我用的是24楼图4的变频线路,不是自差,仍是外差,只不过6J2扼制栅替代了6A2信号栅,灵敏度仍很高,可能是由于6J2管锐截止放大系数高的缘故,~~~~为避免误导,特此更正,请大家见谅,

网友:
6J2变频和中放

当6J2用于变频时,其抑制栅输入调谐输入信号,此时6J2使用可与6A2相同,管脚的接法也相同。
6J2用于中放,其抑制栅可输入AGC信号。原来中周接AGC的改为接地。6J2的抑制栅作为AGC控制,能够抑制强信号。6J2管脚与6J1仅仅是抑制栅单独引出,非常好改动。

网友:
:做的真是够味的。顶一把!

网友:
能上个电路图和磁棒线圈的数据学习学习吗?

楼主:
线路拼凑一下吧,没什么秘密,比如磁棒线圈的数据和矿石机是一样的~~~一只手机盒,一根扁磁棒,一架空气双连,一付耳机,一对中周,三枚6J1,每天早晨晚上,收遍五百里方圆内的电台,~~~可惜:没有不卖药的台~~~

网友:
楼主好手艺 这样最好 三灯有三灯味道

楼主(2008-08-12):
让6J1,6J2为我服务~~~

奥运大赛:眼睛看着电视屏幕,关掉伴音[不影响LP] 头上戴着耳机,听中波同步的实况转播到半夜,一个字:爽!!!!![再响LP也听不见]

网友:
楼主大哥。好手艺。再接再励。

楼主(2008-09-23):
最近好象很寂寞,"瘌痢头儿子自陶好",~~~自顶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H:

下一步,向胆FM进军吧。

网友:
听起来像是日本军队。知道内插外插以及超级插,现在又知道了自插,学习鸟。

网友:
楼主,上一下电路图啊。。。。。

网友:
我代楼主给电路

有人向楼主要电路,我代楼主给电路,电源部分不是楼主描述的,其余的部分应该是相同的。同时向楼主建议:功放级不易用三极管解法,应该使用五级管接法。理由是:本机没有音频电压放大级,所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很小,只有利用五级管的高夸导特点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音量输出。

楼主:
~~~十分感谢1942老师,[我不会上图]你的图太宝贵了!与我的基本一样,电源部分也一样,我现在也是五极输出,[效率高],开始因为阴极电阻没选好,~~~图中只是中放的帘栅可能要加1M的电阻,不然可能会有自激,~~~~~我想:再加一6J1低放,应该是非常非常满意了~~~本机没有音频电压放大级,所输出的音频信号幅度很小,只有利用五级管的高夸导特点才能保证有足够的音量输出。~~~所言极是~~~

网友:
不要谢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1942老师,[我不会上图]你的图太宝贵了!与我的基本一样,电源部分也一样,我现在也是五极输出,[效率高],开始因为阴极电阻没选好,~~~图中只是中放的帘栅可能要加1M的电阻,不然可能会有自激,~~~~~我想:再加一6 ...

不要谢,我是根据你的说明估计着画出来的。有些就估计不到,像你说的那个中放级的廉栅极电阻等。
再给你一个参考图:后面两级你按照这个图试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线路简单易做!牛!

楼主:
再次感谢1942老师,你的图太妙了!不谋而合,我前天刚把检波改为6J1屏极,祝您老身体健康,国庆节快乐!有请教:独立振荡灵敏度要高很多么?6J1阴极电阻究竟多少最合适?检波下端50K电阻我没加,可以吗?~~~我的实验:检波6J1屏极要比2AP9灵敏度要高,还有:因为帘栅极替代了输出屏极,扼制栅是与帘栅极并好呢,还是仍接阴极为好?~~~

网友:
问题说明如下。。。。。。

楼住,你的问题说明如下:
1,在54楼的图中,R7(50K),C9/C10的作用是共同组成中频滤波器,目的是对检波后的电信号进行滤波,滤除残余中频,得到音频信号,再加到负载VR上输出到后级.这个滤波器的时间常数的大小,不仅影滤波效果,还会影响检波器输出电压的大小以及音频信号的频率特性.实际上,尽管这个电阻不用也可以.但是基于上述的原因我建议:还是按照原图纸制作制作较好。
2,(功放级)6J1阴极电阻究竟多少最合适?这个电阻的作用是建立电子管的直流工作点的.按照五级管接法,建立甲类工作点,其阻值通常可在150欧---300欧之间选取.到底多大合适,在业余条件下,可以这样来找到,见附图:
a,在6J1的阴极串联:200——500欧的电位器线绕电位器与一只一瓦100欧的固定电阻和万用表的25(50)ma档;
b,把线绕电位器的转轴放在任意一个位置,转动音量电位器,使音量在最大与最小之间变化,注意观察电流的变化范围,再将线绕电位器的转轴换个角度,同样使音量在最大与最小之间变化,观察电流变化范围。。。。。。。如此多次重复。直到万用表所指示的电流,基本上不随音量的变化而变化。这时固定电阻与电位器的电阻和万用表25(50)ma档内阻之和就是最合适阴极电阻。
c,此法的理论根据是:甲类的工作点不随音量的大小而变化,否则,就不是甲类。
3,第三级为普通五级管的复合应用法。具体是:
a,用电子管屏极——阴极检波,好处是效率较高,因为屏极面积大,并加有电压高。此时抑制栅极必须接到阴极,以便使阴极的电子接近阳极。否则,检波效率将会大大的下降。
b,用廉删做阳极与栅极加上阴极构成三极管放大器。这个放大器的放大倍数不高,原因是抑制栅极面积小。不过由于后级是用的五级管,所以对整机工作无碍。为了保证这个三极管正常工作而不受阳极的影响,故抑制栅极必须接到阴极,以屏蔽阳极与廉栅极。
4,单管变频与用双管混频。采用专用震荡管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灵敏度,而是为了提高变频器的工作稳定性,使混频器工作于最佳状态,确保混频质量,所以不会提高灵敏度。
5.R8是要用的,不过其阻值可以可以适当的减小。其作用有二:
a,给电压放大级一定自给偏压。
b,在本级引入负反馈。

网友:
变五管机了…………如果整流也用电子管,则变六管机了。

楼主:
整流不用6J1,其余全6J1[6J2],太有味道了,太有益处了,另外经比较:我的6J1检波,现在阴极是直接接地的,~~~特告1942老师~~~

网友I(2017-07-06):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在中波时本振和天线回路的频率差比较大(比值),而在短波则频率非常接近。
   因为栅极调谐回 ...

那请教60年代老师,用独立本振是不是就可以用五级管变频,而不涉及自差的问题了?

网友:
6J2的第一栅和第三栅都有控制作用。按照6A2接法,虽然只用了一只五极管,但也不是自差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I:
那请教60年代老师,用独立本振是不是就可以用五级管变频,而不涉及自差的问题了?

是的。
外差式变频。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在中波时本振和天线回路的频率差比较大(比值),而在短波则频率非常接近。
   因为栅极调谐回 ...

还有一事不明,请教60年代老师,晶体管电路都是自差的,为什么有短波,有AGC呢?

网友:
6J2的变频效果非常好,和6A2比听不出来,并且短波效果好,震荡可到调频,加不了自动增益,干脆去掉中放,加上手动再生,还剩下两管。

网友D: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事不明,请教60年代老师,晶体管电路都是自差的,为什么有短波,有AGC呢?

你可能有误解,晶体管变频电路多是外差电路,几乎没有见过自差电路。
你在哪里见到这种自差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可能有误解,晶体管变频电路多是外差电路,几乎没有见过自差电路。
你在哪里见到这种自差电路?

我在学习一下,我之前觉得都是基极,觉得是自查,看样子还要加强学习啊

网友:
参观,学习,长姿势

网友(2025-03-25):
引用 楼主:
再次感谢1942老师,你的图太妙了!不谋而合,我前天刚把检波改为6J1屏极,祝您老身体健康,国庆节快乐!有请教:独 ...

楼主说的有道理,        6J1屏极检波是比半导体二极管检波灵敏度高。我做的《小七脚5灯收音机》验证
了这个说法。在制作直流电子管收音机时也发现用(1B2)检波也比锗二极管检波灵敏度高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