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DIY了个大功率可调稳压电源

楼主(2008-05-12):
电牛是用几百瓦(具体瓦数忘了)220V/双28V,整流是用25A大功率桥堆、10000U/63V电容;调压稳压是用高精度稳压管TL431,与电位器组成一个连续可调得恒压源,为3DD15基极提供基准电压,稳压管TL431的稳压值连续可调,从2.5V--38V。今天调试时不小心将输出短路,结果犹如电闪雷鸣,电火花四射,吓得我汗都滴了 ,估计输出电流达8A以上。

楼主:
电路图

顺便把电路图贴上
我只选下面部分

网友:
C5输出后最好加个15A的保险管.楼上说的对,要加散热片的.我手里也有此类管子和变压器,也鼓捣一下.

网友:
这种电源必须要加短路保护,和限流调整,仅仅是整流滤波和电压调整是不够的!!!!!!

网友:
补充:桥堆也必须有散热片。

网友:
原来我也做过这类电源,但加一保护用的小3级管后,输出短路会自保护.
好象是加在输出上,短路后控制调整管不工作.

网友:
不怕输出短路的电路

找了一台,想大电流,用大整流块大变压器,多并几个3DD15即可.

用UPS的外壳

用UPS的外壳

网友:
内部有图...............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照片吗看看老大做的板.

网友:
感觉如果要连续输出2A以上电流,给整流桥堆加散热片或贴着机壳装是很重要的.另外给哪个3DD15装个大型扇热片是必需的。要输出3A以上,用个CPU散热器装上可能更保险。当低电压大电流输出时,在3DD15上的压差很大。那功耗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