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不容错过,曝光我的DT890A

楼主(2008-05-14):
这个很不起眼的DT890A是我花15元搞来的,买的时候也没有过高的期望,可是当我一层层把它揭开后,才发现…… 84年生产,采用正宗INTERSIL公司84年生产的ICL7136CPL芯片,耗电量非常的低,和7106不是一个数量级也不是一个档次,液晶屏是焊接的那种,所有螺母,支柱都是纯铜的,屏蔽层更牛,是上面表面一个整体的,总之是不惜成本的         产物。

网友:
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A:
很不错!

这么便宜麻烦给我也弄个玩玩-----给钱

网友:
真不错,不知道精度如何?
RICH好象是家台湾公司,现在没见这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便宜麻烦给我也弄个玩玩-----给钱

没有了,只搞到一个。还有个优点,这个表的200uA档,在测试10uA的时候末尾一字不差(我有10uA标准源),测试45uA的时候末尾多1个数字,这一个数字仅代表0.1微安,可以容忍。

网友B:
郁闷

为什么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现在科技发达了反而东西不耐!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以前科技不发达的时候造的东西都是好东西,现在科技发达了反而东西不耐!

价钱决定品质,另外一个帖子有个M3800,是贴主80年代花200元买的,那时候200元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我相信这贴子这DT890,当年也是价值不菲,不过是楼主捡了个便宜罢~

网友:
和我的这块是一样的,精度确实很好,而且很稳定,芯片是低功耗的。是我的第一块数字表,好像八八年底和设备一道来的,非常好用,外勤出差,高温严寒都用它。每次校表还非常准

网友C:
好表,哪天也能碰到一块就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表,哪天也能碰到一块就好了!

班长,3位半已经没啥看头,现在要向4位半,0.1%精度进发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班长,3位半已经没啥看头,现在要向4位半,0.1%精度进发了

前辈所言及是,但是看到好表还是有点手痒!数字表我目前只有一个垃圾9205N,还有一只比较好的BY1935!想再入手一块,至少4.5位的!

网友:
我有个890A的尸体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标准电流源有电路图吗?一直想搞一个?能否介绍一下?先谢了!!!

电路图没有,我的0.03%精度的台式万用表电阻档就是我的标准电流源,电阻档输出恒定的电流,原理可能就是四线测量电阻原理,各个档输出的电流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辈所言及是,但是看到好表还是有点手痒!数字表我目前只有一个垃圾9205N,还有一只比较好的BY1935!想再入手一块,至少4.5位的!

前辈?! 真的不敢当

仪表就要精准,凑合是能用,但是不爽

这两天有两台不错的台表,可惜都走宝,一台是YEW4位台表,一台是菲利普的5位台表,才百来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