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优利德UT71系列表的吗?

楼主(2008-05-15):
感觉优利德UT71C的功能很多,想进一只,请了解的DX给个建议

网友(2017-01-30):
70,71系列,个人感觉高不成,低不就。性价比差,性价比最好的就是UT61E,高性能的要UT171或者181系列。

网友A(2008-05-15):
貌似UT71D好些,可以储存9999条数据,而71C才100条,价格好象差不多!
内部基准为MAX6190,不错,国产精品,就是稍微贵些,呵呵,便宜我也搞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UT71D好些,可以储存9999条数据,而71C才100条,价格好象差不多!
内部基准为MAX6190,不错,国产精品,就是稍微贵些,呵呵,便宜我也搞台

不知71系列内部用的是不是黑牛屎A/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71系列内部用的是不是黑牛屎A/D?

700元的万用表怎会用黑牛S?!买这档次的基本都是懂行的,呵呵!

转贴几张UT71D的PP(来自火腿论坛的aotopccopy)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元的万用表怎会用黑牛S?!买这档次的基本都是懂行的,呵呵!

转贴几张UT71D的PP(来自火腿论坛的aotopccopy)

做工不赖!等手头不紧了就出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0元的万用表怎会用黑牛S?!买这档次的基本都是懂行的,呵呵!

转贴几张UT71D的PP(来自火腿论坛的aotopccopy)

嘿用美信的MAX6190的电压基准.不错的.国产200元以下的表多用黑牛S A/D块.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觉优利德UT71C的功能很多,想进一只,请了解的DX给个建议

劝你别买,我朋友上月买了。第2天就去店家退货,原因是该表质量不过关,直流电压档最后1位会跳动的,起先以为是买的这块表有问题,换一块同样问题,换N块问题都同样,后来店家老板说实话,UT表的自动档表都有同样的问题。看来UT自动换档技术没过关。

网友:
有一块ut71e的,做工和精度都非常好,不输给进口的,还带功率测量,电脑连接

至于楼上说的直流电压档最后1位会跳动的,这和被测源也有关系。用福录克的289与71E同时测量,有的被测源是会出现,但两块表也都是最后一位跳动的。

网友:
最后一位跳动如果是加减1都很正常不过。楼上说的对,跟被测源也很有关系,不过国产表的抗干扰远不如FLUKE,如果用变压器出的直流电,很容易受干扰,最后一位都很不稳定。
用普通电池试试就没有。
高精度测量,表笔有时候影响都挺大的!

楼主:
谢各位朋友,一直想看一下71的瓤子,终于看到了。700元左右的FLUKE和优利德71e或71c买哪个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各位朋友,一直想看一下71的瓤子,终于看到了。700元左右的FLUKE和优利德71e或71c买哪个比较合适?

我认为如果需要一个用上好几年扎实耐用的工具表就买FLUKE,而需要做些电路设计,需要测量保存些数据作为试验依据的就选71.

一句话就是用买FLUKE,玩买71.

网友:
还有两个建议,有些二手FLUKE 4百多都有交易,可以考虑,省点米。

而UNI-T 70系列,读数是80000字,差不多接近5位表了,还便宜些。

网友:
UT70系列不是8000字,而是4000字,我有一台UT70B,这种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电容档,数字乱跳,范围是几十P到二百多PF之间不停地跳动,测量小容量的电容简直就不可能,问厂家回答是用相对值来测,可是用相对值也同样跳动,只是范围要小一点.另一个毛病就是换档,每换一次档,就有错误报警音,指示电流档符号"A"与所换档的符号不停地变换,要来回转换多次换档开关才能正常,而检查档位开关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UT70系列不是8000字,而是4000字,我有一台UT70B,这种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电容档,数字乱跳,范围是几十P到二百多PF之间不停地跳动,测量小容量的电容简直就不可能,问厂家回答是用相对值来测,可是用相对值也同样跳动,只是 ...

抱歉,没说清楚,UT70系列,A,B是40000字显示,C,D是80000字显示。不过看你是使用情况来说,国产表好象无论如何都要搞点小毛病出来让你不能太爽

网友D:
只有70D是79999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只有70D是79999

兄弟说得对,我看错了,70C是7999,少了一位,
70D是79999显示,但是应该可以显示超过80000

转贴图

转贴图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兄弟说得对,我看错了,70C是7999,少了一位,
70D是79999显示,但是应该可以显示超过80000

嘿嘿!余兄数字表还真不少,这台UT70D的最后一位数字测试时不停跳动吗?你测单节镍氢电池看看/或测你的FLUKE电阻试试。上月朋友买的时候挑遍了店家的十几台UT70d没一台不跳的,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嘿嘿!余兄数字表还真不少,这台UT70D的最后一位数字测试时不停跳动吗?你测单节镍氢电池看看/或测你的FLUKE电阻试试。上月朋友买的时候挑遍了店家的十几台UT70d没一台不跳的,退了。

图是转LYMEX的,不是我的!说实话,花七百元我舍不得投资在优利得上,碰到便宜再搞 七百多,可以买不错的六位表了

楼主:
看来国产表还是有争议的,那Fluke表说起好来却总是一边倒啊。

网友:
我用的是70c       当时要买71E的。。   没有   顺便买了台70c

网友:
我现用的正是UT71D,还不错。有时自动档不太好使时,可以切到手动档使用,这样稳定些——特别是在显示值在量程的临界点时。我测了下使用电流:平时:4mA,开背光:11mA;在线自动保存测量值:4mA,是比较省电的。当然,做连续十几小时的在线测量保存还是嫌太耗电了。

网友:
71D是白色背光吧.

感觉71C以上系列比70直流电压精确度要高一个级别.71C以上是0.025% 不知这个水份有多高

不过,国产表跟进口表最大的差别应该在速度上.这点国产表差远了.

网友(2008-06-29):
就是看了这个贴子,今天冲动的去电子城买了一个是UT71C型的500多点,D型的更要贵90元,E型号的再贵90元,我对比了一下觉的还是C型号的性价比高些!

网友F:
UT70系列70A比较好

UT70系列70A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UT70系列70A比较好

详细说一下好在哪里?我正想买

网友:
我开始买的70D,满度80000,手持表超过这个的很少。而且有80.000mV档,也就是说,分辨1uV。
后来71D出来了,看中了其9999个记录功能,可独立自动记录间隔时间可调,记录完可以下到计算机里做曲线,因此又买了一个71D。
70D有个红色的橡胶外套可以脱下来,但71D的就比较薄是粘在外壳上的。
71D这个0.025%指标是有一定水分的,时间长了就容易超差。

网友:
我上几张UT71C的图片大家看看!

网友:
71D的满度是40000,多一个字也不行。

网友:
带包的,买了就拆!

网友:
和胜利的比1比!

网友:
拆了拆了,表是06年的!

网友:
感到做工还可以,但工艺不好,板子都没清洗,不如07的工艺好!

网友:
图片发虚,什么也看不清。

网友(2012-10-30):
引用 网友B:
不知71系列内部用的是不是黑牛屎A/D?

才不是才不是才不是才不是才不是

网友(2008-05-17):
UT70系列不是8000字,而是4000字,我有一台UT70B,这种表有两个毛病,一个是电容档,数字乱跳,范围是几十P到二百多PF之间不停地跳动,测量小容量的电容简直就不可能,问厂家回答是用相对值来测,可是用相对值也同样跳动,只是范围要小一点.另一个毛病就是换档,每换一次档,就有错误报警音,指示电流档符号"A"与所换档的符号不停地变换,要来回转换多次换档开关才能正常,而检查档位开关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

老大人家这个表有防误插保护,即表笔插在电流插孔上时,如果档位不在电流档,则万用表不停报警。防止烧表。

网友(2013-01-28):
引用 网友G:
老大人家这个表有防误插保护,即表笔插在电流插孔上时,如果档位不在电流档,则万用表不停报警。防止烧表 ...

手上有一块71C,还行吧,误插保护很有用!

网友:
700多的表只用这种表笔插座?没兴趣。。。

网友(2014-11-25):
有块13年出的UT71C,功能较多,认为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网友:
正打算入手71C,看了帖子,纠结中

网友:
出个71c  只有主机加胜利表笔,不常在,联系qq939785852

网友(2015-11-01):
太贵了 觉得不合算

网友(2017-01-21):
我也买不ut71 c测电容咋这慢   大师们测10000的电容要多长时间?我的测半个小时还没测完怎么回事

网友:
71d刚进了一块,感觉不是太好使,自动挡测量高阻值电阻时不准。

网友:
我也买一个71d,感觉还可以,

网友:
在用71A的 飘过

网友:
我的也是UT71D(一翻原来是老帖!)。一转眼好几年喽都(之前的回复在2008年……)!时间证明,它是我最称手的“兵器”!价格也不贵。可测温、频率可以测到40MHz、数据存储可到9999条、电容4nF~4mF通吃……除此,别无它求也!

网友:
71系列的电阻档太差,显示读数停不下来。

我的71A 直流电压档读数最后一位到是稳定。速度也比139块,但当被测电压变化时,71A的读数反应不如139真实。
71各档实际使用感觉,远不如玩具表139C, 只是比139C强在ACV100K。

没特别需求,400元71A可用用(100K),个人认为买其它几个系列,不如加钱买DT4281。

网友(2017-02-21):
刚刚进了块二手71C,感觉还对得起280块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抱歉,没说清楚,UT70系列,A,B是40000字显示,C,D是80000字显示。不过看你是使用情况来说,国产表好 ...

UT70A只有1999位数,是多了电感测试功能。其实买个UT60E就可以了,要精度还是上台表吧。

网友:
这不是UT原表笔吧?看了半天才发现是坟帖......

网友:
测试速度太慢了!特别是测试电容!

网友:
表多了也不好,都放好久了,怕上梅了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