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W的电烙铁串一只整流二极管会变成几W的?

楼主(2008-05-16):
想加个开关搞个最简单的双温烙铁,请教一下,串接的二极管什么型号比较好?

能不能用P=IXIXR公式呢?

网友:
根据电阻负载半波整流输出电压有效值为0.45U计算的,设R不变N=U^2/R,0.45的平方=0.2025.60WX0.2025≈12W.考虑到热阻力丝阻值变化的因素,可以达到15W左右.使用1N4007就可以.

网友:
理论上应该是12.15W, 用1N4007就可以了,不知道这个功率能否使用。

网友:
不对吧~

如果将烙铁视作阻值不变的线性电阻,
串了二极管后,全波变半波,一个周期内做功时间减半,功率减半,应该是30W!

1N4007  1000V,1A 可行

网友A:
5楼正确,应该是功率X0.5才对,虽然整流后电压平均值是110V,但并不应该用欧姆定律来解释其实际做功值,其实际做功值就是全波功率减半再减去一只二极管的0.8V的压降就对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楼正确,应该是功率X0.5才对。

交流电的有效电压与电流都减成了原来的0.45,你说功率应当是多少?

网友C:
电烙铁串二极管后功率是下来了,但焊接效果将大大折扣,不如使用20W的效果好,这种方法保温还可以。

网友:
电压减少了,负载的电流也相应的减少,功率等于电压和电流之积。由于电烙铁基本近似于纯电阻状态,其R(负载)可看作基本不变。
P=U×I  ;60W=220(V)V×I ;I=60W/220V=0。273(A);R(负载)=U/I=220(V)/0。273(A)=805。87(Ω)
当串联一个二极管后,是半波整流,电压是0。45U(输入),即U(半)是99V;P(W)=99(V)×I;I(半)=U(半)/R(负载)=99(V)/805。87(Ω)=0。123(A);P=U(半)×I(半)=12。162(W)
当燃,电阻丝在冷态时通电,其电流还是要比正常工作时大,当发热正常后,工作电流恢复正常。所以在60W的电烙铁中半波整流后,消耗功率基本在12W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的有效电压与电流都减成了原来的0.45,你说功率应当是多少?

功率也是原来的0.45,所以说不能用欧姆定律来算,楼上还是在套用欧姆定律,记住,不能这样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功率也是原来的0.45,所以说不能用欧姆定律来算,楼上还是在套用欧姆定律,记住,不能这样算,

哪里来的功率也是原来的0.45?简单的交流电路不用欧姆定律?最多再乘以个COSΦ(功率因数),但是对于电烙铁的发热电阻丝可以看成纯阻状态,即COSΦ=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烙铁串二极管后功率是下来了,但焊接效果将大大折扣,不如使用20W的效果好,这种方法保温还可以。

是的,记得以前的《无线电》杂志上等过用此方法让电烙铁在不用时处在保温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流电的有效电压与电流都减成了原来的0.45,你说功率应当是多少?

半波整流后的有效值不是0.5U啊!!

是220/1.414=155V (有效值)

网友:
    电压降低1/2,功率是降低为原来的1/4。
     这在中学物理中应该讲过,因为P=V * V / R = V * I = I * I * R
    同样的道理,负载电阻不变,电压提高到2倍,功率提高为4倍,电压与功率这是平方关系,这个概念,搞电的人可不能闹笑话。
     半波整流的有效值为0.45,所以功率是原来的0.45的平方即0.2025,就是上面有人说的12W。不过这是理论数据,是把电烙铁的电热丝阻值当做常量,其实电热丝的阻值是随温度变化的。

补充内容 (2013-4-9 09:39):
不过,串一只二极管在交流电路中,有效值电压不是原来的一半,而是原电压的0.707,而功率是0.707的平方去除原电阻,结果功率就是原来的一半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