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ktronix(泰克) TX3这表怎样?

楼主(2008-05-18):
偶得一Tektronix(泰克) TX3数字表,请问各位有熟悉此表的吗?谁有这表的使用说明书?没有像机,要不也上几张图看看了

网友:
不便宜啊~~
不是怎样的问题,是怎好的问题

给个TX1的图片大家看看,好象TX3就是多了个测温

http://album.886.cn/886slideshow ... kNrQkhRUXRBQjRVTlF3

网友:
泰克自己不研发生产手持表,可能是台湾ESCORT (富贵)贴牌生产的.

网友(2008-07-07):
我手头有一个这个型号的坏屏的表,请问坛子里有没有哪位大大有这个型号的坏表,给我一个显示屏来修好它呀!

网友:
用起来还是可以的,就是表面的漆容易掉,显得比较“苍老”,但是这也是因为透镜位置和外壳一体化,不容易落灰尘。
可是谁能救救我手头这个表啊

网友:
相当的好,比tx1强的不仅仅只是测温.这是泰克以前研发的,现已停产,万用表生产线卖了
特点:
特大双数字显示器+可关断背光
高达1000 v的(IEC 61010认证)输入电压安全等级
配K型温度探头可作为数字式温度计(仅TX3有此功能)
二极管检查功能
可设置菜单
自动或者手动档位
可记录最小/最大/平均/值,并有相应的时间标记
相对值测量功能,我理解应该为△吧,
dBm 和 dB (仅TX3有此功能)
4-20 mA 电流专门对50欧姆以下电阻测量(仅TX3有此功能)
30个数据记录存储器
2节aa电池,非常的省电哦
交流+直流或总RMS值和频率双显示读数
美国原产
技术参数:
Display
Counts - 50,000 and 5000 (selectable).
Digits - 4-4/5 and 3-4/5 (selectable).
Update Rate - 4/s (5000 count mode), 1/s (50,000 count mode).
20 Segment Analog Bar Graph
Update Rate - 20/s.
Nonvolatile Memory
Locations - 30 (TX3); 10 (TX1).
Peak Hold
1 ms.
DC/AC Voltage
Ranges*1 - 500.0 mV, 5.000 V, 50.00 V, 500.0 V, 1000 V CAT III.
DC Accuracy*1 - ±(0.05% + 1 ct.) (TX3), ±(0.07% + 1 ct.) (TX1).
AC Accuracy*1 - ±(0.4% + 2 ct.) (TX3), ±(0.6% + 2 ct.) (TX1).
Best Resolution - 10 µV (50,000 ct. mode).
DC/AC Current
Ranges*1 - 500.0 µA, 5.000 mA, 50.00 mA, 500.0 mA, 5.000 A, 10.00 A (continuous), 15 A (30 seconds).
DC Accuracy*1 - ±(0.2% + 2 ct.).
AC Accuracy*1 - ±(0.6% + 2 ct.).
Best Resolution - 10 nA (50,000 ct. mode).
Resistance
Ranges*1 - 50.00 Ohm, 500.0 Ohm, 5.000 kilohm, 50.00 kilohm, 500.0 kilohm, 5.000 megaohm, 50.00 megaohm.
Accuracy*1 - ±(0.1% + 2 ct.).
Best Resolution - 0.01 Ohm (in 50 Ohm range w/automatic lead calibration).
Capacitance
Ranges - 5.000 nF, 50.00 nF, 500.0 nF, 5.000 µF, 50.00 µF, 500.0 µF, 5.000 mF, 50.00 mF.
Best Accuracy*1 - ±(1.0% + 3 ct.).
Best Resolution - 1 pF.
Frequency
Range - 0.5 Hz to 1 MHz.
Accuracy*1 - ±(0.002% + 1 ct.).
Best Resolution - 0.001 Hz.
Counter - 5-digit; 100,000 count.
Temperature (TX3 Only)
Built-in Digital Thermometer - K-type Thermocouple.
Range - -50°C to +980°C (not including thermocouple range).
Accuracy*1 - ±3°C typical, ±1°C with quick ice bath calibration.
Safety - UL3111-1, CSA1010.1, EN61010-1

网友:
楼上兄弟挺了解的啊,有没有坏了的表帮忙修好我手头这块表啊?

网友:
确实都是好表啊~,整天捣腾表,LP大人严重反对啊!

网友:
刚好手中有一块啊。
说明书没了。
开机前按住数字健1好像是测试基准电压1.00,按住2好像是测试显示器,按住3忘记了,按住4是测试当前电池电压。具体记不清楚了,表不在身边。
还有些进入设置菜单的组合健,忘记了,可以自己摸索出来,反正就那么几个健。
上面那个△健应该是相对测量健了。比方你想精确测试小电阻的时候,可以先把表笔短接起来,再按一下这个健。显示器就会自动把表笔电阻减掉耳显示0
这时候的测量就是电阻的实际值了。电容容量测试也可以,减去表笔分布电容。直流电压也可以,比方直接减去某个基准。

网友(2008-09-14):
Tektronix(泰克) TX3

刚刚从TAOBAO买了一块,用起来感觉一般,不过,比我的UT60E要好,可是,和新进的F189就不是一个档次了.反应速度比较慢,精度也差多.

网友(2008-10-24):
楼上兄弟觉得精度差,有没有校验过?到底差多少?

网友(2011-11-19):
直流还可以,交流高频不行,测量显像管灯丝典雅,只显示3.5v左右,实际应该是6.3v左右。

网友:
直流还可以,交流高频不行,测量显像管灯丝典雅,只显示3.5v左右,实际应该是6.3v左右。
引用 网友A:
测这个应该是用TrueRMS的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没见过这表!这表就是真有效值的,交流频率范围是10HZ-20KHZ。

网友(2014-02-18):
我有台二手的 不知什么价格出合适?你多少购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