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波线圈Q值实验1-磁棒

楼主(2008-05-21):
用一个用0.1X24股丝包线作成的线圈,从空心至加入16CM、20CM、12CM中短波三种磁捧,在HP4342AQ表上测试,结果各种磁棒使线圈的Q值变化很大,测试时用QX1000,其中加20CMQ值最小,加中短波磁棒时Q值最大(达500)。

网友A:
L.D.XIONG 兄,您没有说明测试频率是多少?同一线圈不同频率Q值相差也很大!!

网友:
大概加入中短波磁棒时的电感量也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XIONG 兄,您没有说明测试频率是多少?同一线圈不同频率Q值相差也很大!!

均在1M处测试,老三,我自制的Q表用HFJ8调过的刻度竟和这台HP4342A相同,说明业余自制Q表只要有MV表、示波器的帮助是可以成功的。另外,您能说出这句话说明您掌握了Q表的特性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个用0.1X24股丝包线作成的线圈,从空心至加入16CM、20CM、12CM中短波三种磁捧,在HP4342AQ表上测试,结果各种磁棒使线圈的Q值变化很大,测试时用QX1000,其中加20CMQ值最小,加中短波磁棒时Q值最大(达500)。

看你的照片,测试的时候线圈可能太接近 Q 表的金属面板了。应该试验一下离开多远才不会明显影响线圈的 Q 值,测试的时候就保持这样的距离。此外,要注意线圈在磁棒中的位置,在中间电感最大,在 3/4 的位置可能 Q 最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照片,测试的时候线圈可能太接近 Q 表的金属面板了。应该试验一下离开多远才不会明显影响线圈的 Q 值,测试的时候就保持这样的距离。此外,要注意线圈在磁棒中的位置,在中间电感最大,在 3/4 的位置可能  ...

谢谢麦老师指教!

楼主:
小型高Q线圈

作了一个直径25MM的小型线圈,内加100MM磁棒二支,Q值=860,Co=4PF,1M测。

网友:
Q表 是个宝。

网友:
有仪器就可以省力

看来还有潜力可挖,由此可见追求高Q中波线圈,没有必要非去搞φ0.04mm×600股的无氧铜多股绞合线去绕花篮,有很多途径可以做到的

网友:
没1M啊!

用1k可以不?用1k可以不?用1k可以不?用1k可以不?用1k可以不?

网友:
厚的有机玻璃、普通包装用的泡沫塑料均影响Q值,建议继续革命

楼主:
引用 网友C:
                                                                                                    ...

阿里巴巴兄实是高手,说得很正确,当用QBG-3玩Q=600以下时,各种材料对Q值影响很小,分不出那种材料作骨架好坏,小型磁棒线圈也很难使Q值超过600,但在HP4342A的测量下,Q值超600时各种材料好坏马上显示出来,Q值越高差到越严重,厚一点也差很大,此线圈的潜布电容非常小,才4PF,另外普通的中波磁棒任您用什么线,Q值超500很难,均在320-400左右。Q值又称线圈的灵敏度,Q高上机试接收效果是大大不同的。

楼主:
阿里兄请看

这是一个用0.05X63股线绕65T的普通线圈,骨架用5ML的针筒,当用特殊磁棒时Q=730,用普通磁棒只3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