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搜索FM改为手动,玩一玩

楼主(2008-06-01):
创维送的收音机,里面是D7088,自动搜索效果不好,会自己跑掉。
干脆用多圈电位器调压控制变容管。这样总不跑了。呵呵。

带频率显示,这个不错,喜欢。

带频率显示,这个不错,喜欢。

保留原来是音量电位器,搜索按钮是没有用了。

保留原来是音量电位器,搜索按钮是没有用了。

反面,电位器啦

反面,电位器啦

网友:
如何改的?画个原理图吧

网友:
如何改的?画个原理图吧!

楼主:
很简单的,就是把变容管与D7088自动搜索的那个腿不要接,连上电位器的抽头,电位器的其他两个脚接VCC和GND即可。

网友:
有点意思。

网友:
高!!!高!!!高!!!高!!!高!!!高!!!高!!!高!!!

网友:
用电位器控制变容管电压?那连IC的变容管脚拆掉怎么控制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简单的,就是把变容管与D7088自动搜索的那个腿不要接,连上电位器的抽头,电位器的其他两个脚接VCC和GND即可。

我改的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不接变容管与IC的脚,把电位器抽头连在变容管阳极,其他接VCC和GND可以搜到所有台.按你说的这个改完不行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的跟你不一样,我没有不接变容管与IC的脚,把电位器抽头连在变容管阳极,其他接VCC和GND可以搜到所有台.按你说的这个改完不行哦

可能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变容管接电位器抽头,IC的那个脚断开即可。也就是16脚(电调谐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是变容管接电位器抽头,IC的那个脚断开即可。也就是16脚(电调谐输出)

两位仁兄,上D7088电路图,请指导电位器三只脚分别接那里。谢谢!

网友:
很好玩,这种小收音机很多,也很便宜,用来改装成手动调谐倒是好主意,楼上两位仁兄把各自改造的方法分别介绍出来,供我等学习学习。

楼主:
没想到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多,现在详细叙述一下。
16脚断开,就是把16脚从焊盘上抬起来不要焊上就可以了
电位器两头分别接VCC和GND
抽头接变容管,680P,5.6k的连接点上即可。
为配合讲解再改一个好拍照片。(手头这种收音机有3个,买电视机的时候搞来的赠品)

16脚抬腿,断开

16脚抬腿,断开

装电位器,PCB下面黑的是变容管

装电位器,PCB下面黑的是变容管

改装完成。

改装完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想到感兴趣的朋友那么多,现在详细叙述一下。
16脚断开,就是把16脚从焊盘上抬起来不要焊上就可以了
电位器两头分别接VCC和GND
抽头接变容管,680P,5.6k的连接点上即可。
为配合讲解再改一个好拍照片。(手头 ...

按楼主的方法试接成功,好玩。谢谢楼主!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B:
问...
如何选合适的电阻阻值.保证FM高低端的频率在期望的范围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
如何选合适的电阻阻值.保证FM高低端的频率在期望的范围内............

我用10K电位器,低端比 88 低些的电台和高端比 108 高些的电台播音都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
如何选合适的电阻阻值.保证FM高低端的频率在期望的范围内............

无所谓的,只要是电压变化即可。当然电阻不要太小,例如200欧,这样流过电位器的电流比较大。你的电池消耗就快。

网友:
回头也改两个玩玩。

网友C:
索性连变容管都不要了,直接改成可变电容调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性连变容管都不要了,直接改成可变电容调谐的。

期望上图,换个空气可变玩玩。

网友:
我都想改一台玩下,

网友A:
昨天上街看那精密多圈电位器了也是10K的,但是价格太贵 要15米一只 没有买 回家找来普通WX绕线电位器选台效果不好 电台都集中到一起了

楼主:
买旧的好了。
我的是从仪器上拆下来的,然后拿酒精清洗一下灌点机油就很好了。
普通的电位器调节分辨率不高,调节困难。

引用 网友A:
昨天上街看那精密多圈电位器了也是10K的,但是价格太贵 要15米一只 没有买 回家找来普通WX绕线电位器选台效果不好 电台都集中到一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昨天上街看那精密多圈电位器了也是10K的,但是价格太贵 要15米一只 没有买 回家找来普通WX绕线电位器选台效果不好 电台都集中到一起了

淘宝上5元一只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索性连变容管都不要了,直接改成可变电容调谐的。

D7088机械调谐FM收音机电路图

网友E:
今日按凌云的图改了一台数显机,用电位器可收83-118的台,但是有汽船声,测退耦电解正常,拆下电位器回复原电路,按钮收音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电位器是单圈的吧?调谐不准确容易出现这个声音。
用多圈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似乎D7088这个芯片比较差。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电位器是单圈的吧?调谐不准确容易出现这个声音。
用多圈的话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似乎D7088这个芯片比较差。

对是用了单圈电位器,前阵买了一个多圈电位器找不到了所以用一个单圈试一试行不行,结果出现汽船声问题.请问毛毛虫:用多圈能解决这问题吗?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是用了单圈电位器,前阵买了一个多圈电位器找不到了所以用一个单圈试一试行不行,结果出现汽船声问题.请问毛毛虫:用多圈能解决这问题吗?多谢.

想想应该是吧,因为我这里用D7088+多圈的,调谐不准确就会有这个声音出来,准确了就很好。当然也许是因为改变了它的什么参数造成这种情况,没有时间去深究这个问题了。呵呵。

网友:
我估计是16脚断开后,也改变了里面电路的结构,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不可以卖给我一只这样的收音机?我找这种有频率显示的小收音机找好久了!

城乡结合部、肉菜市场等摆地摊的大大的有。

楼主:
如果你在宁波市区,可以到我这里拿一个。
邮费太贵。
这种东西马路边有的,数显的收音机,凯迪的才20多块钱。

引用 网友F:
楼主可不可以卖给我一只这样的收音机?我找这种有频率显示的小收音机找好久了!

网友:
改装好了,用的2.2Kde多圈电阻,可以选台,就是收不到高端的台,到98MHz就没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今日按凌云的图改了一台数显机,用电位器可收83-118的台,但是有汽船声,测退耦电解正常,拆下电位器回复原电路,按钮收音正常.不知问题出在那里,请各位指教,谢谢.

我用50k电位器可调到83-118mhz,你把电位器用10k以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50k电位器可调到83-118mhz,你把电位器用10k以上试试.

包天兄:50K电位器是单圈还是多圈的?

网友E:
回39#东方红朋友:电位器是普通的,多圈的以前买了1只10k的找不到所以用1个普通的试验一下效果,效果上面已说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回39#东方红朋友:电位器是普通的,多圈的以前买了1只10k的找不到所以用1个普通的试验一下效果,效果上面已说了,

10K有汽船声,50K有汽船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K有汽船声,50K有汽船声吗?

500K的也试过,一样有汽船声.

网友:
回复 网友G:

估计电路自激了,跟换电位器没有关系!

网友(2008-10-31):
又可以折腾了

网友:
太厉害了 主楼 佩服 。。。高手

网友:
这种地摊机失真(鼻塞音)严重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解决 请教大家

网友:
非常好,狂顶!

非常好,狂顶!我咋没想到呢?我这那带数显的不好买,不知楼主能否转让一个给在下?

网友(2009-06-06):
我也做了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索性连变容管都不要了,直接改成可变电容调谐的。

赞成一个

网友(2010-01-08):
这都行.........太强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D:

D7088机械调谐FM收音机电路图

呵呵,你这不是搞倒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你这不是搞倒退吗

我觉得加手动跳台更好些,在信号不好的地方很容易跳台,手动的就不怕了~~

网友:
我也准备动手啊找到资料了

网友:
花了时间总算也弄成功了真高兴

网友:
把1脚加了个10K并联了原来电容把静燥关闭灵敏度提高了

网友:
好贴。精密电位器不好找,要是能改可变电容的就OK了

网友(2010-02-07):
顶起这个老贴。我要继续讨论。

好像论坛里有人发过类似的帖子,说的是用手动多圈电位器改变电压代替自动搜索。也有人介绍用可变电容替换。找一下吧,不过我也改了一台,是用可变电容的。方法简单,1.首先找到变容二极管去掉。再去掉与其相连的接电阻,在二极管位置上焊上可变电容即可。注意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用的可变电容较大的话很难找台,需要再串上一个小电容(大约10p)。一般这种收音机灵敏度高,输入回路不用调谐。

网友:
我想用7088给电子管机加调频。以前直接用他的电调谐做了一台。
现在想另外做一台。但不想用自动电调谐了。想用手动调谐。

用电位的办法不好。用普通电位器吧。台太密了。用精密电位位吧。把它机械连接在调谐轮上不太好解决。

现在想用小电容串在360空气可变上代替变容二极管。

问题:
1、台很密吗?
2、88 M和108M,都能收到吗?
3、台分布均匀吗?

网友:
正在构思中。
准备用7088给胆机加调频。想用精密电阻电压调谐。目前想找一个合适的7088机,最好有频率液晶显示的。

这次不准备用自动调谐了。自动调谐的好处是不用慢慢找台,一次一个。坏处是每次开机都要调台。

网友:
找到了D7088的中英文资料

D7088m.pdf (124.05 KB, 下载次数: 830) 2006823141714418.pdf (212.67 KB, 下载次数: 629) 找到了D7088的中英文资料,供大家参考。我有一个创维的小机器,正准备学习楼主的方法改。

网友:
利用春节休假抽空改了自动搜索为手动。先按照楼主的方法用10K普通单圈线性电位器改装成功,频率覆盖范围83——112MHz,所有电台分布均匀;进一步把它装在上海7900型钟控晶体管收音机上,费了一点儿功夫。把电位器轴与双联可变连接并固定,电源取自收音机的低放推动级供电部分,测工作电压为3.15V,同轴旋转180度时,频率范围86——110MHz;问题是在中等音量非常满意,大音量时就出现“打嗝”,并且液晶屏显示的频率在1MHz内变动。分析原因:1数显机输出的音频信号过强造成“阻塞”,2电源供电不稳定,造成频率调谐不稳定。由于音量控制已改为钟控机调节,还是第二个原因造成可能性大,于是又制作了简易的稳压器单独供电给电调谐用,解决了“打嗝”现象。可能有人改装时出现“气喘”“鼻塞”的原因在此。现在我的7900成为了带FM的四波段钟控收音机了。以上一点改装体会提供给大家,作为参考吧。

网友(2010-06-23):
小声问一下7088收调频是工作在超再生状态吗?如果是的话,可以收航空管制的频道了

网友:
想把TDA7000改在只接收10.7MHZ怎样改.有人知吗?

楼主:
我倒,这么老的贴都翻出来了。
这个我已经不想玩了,20元包邮全国,或者15元包江浙沪。
东西已经被我增加了2822放大,不过这么一改,不能用电池了,大音量的时候容易让7088不稳定。用稳压电源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0-08-16):
好贴不怕老啊!楼主给出了一个很好的创意。

网友:
军用机场边上收不到啊?

网友:
这太有意思了!

网友:
想知道7088是否可以收飞机频率,前两年我改的直接用中波超外差收音机的双联其中一联,频率范围非常宽,估计得45-175了,调频广播都被压缩在了很小的范围,调台要非常小心,不然电台很容易错过。如果能收飞机频率就好玩了。

网友:
我已经改过了,以前,单位的库房那边有只没主的无线耳机的接受部分(就是个电调收音机)没台,我见是9088,我从家拿了好几块拆机的1088,7088,9088挨个换了遍,都不行,后来才发现搜索时,电压不变,后来用一个微调电位器分压3V代替调谐电压,给变容管,这样可以了,能收好几个台呢

网友(2010-12-22):
留个记号,以后有用。想照样该一下

网友:
用老彩电的调谐器和选台器非常合适。

网友(2011-03-21):
近几天在捣弄这块1元收来的收音板,接收频率改成103-170M左右了,接收很稳定,打算再调高一些,看最高能上到多少。

网友(2012-08-21):
我对集成快一点不会也得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机器失真的原因都在低放部分,我拆了好几个低放部分都是一样的,两个三极管做成复合管进行放大,在发射极串联电阻降低了增益声音就好多了,电流也下降不少。我甚至把复合管改成单管,收音机总电流才6ma左右,声音很好,就是小了很多。

网友(2013-02-21):
改得好。这个自动调谐总不稳定,而且要不停按键,选个台麻烦,还对寿命不利,现在改感觉好多了。

网友I:
不明觉利啊,无线仰慕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明觉利啊,无线仰慕

韩语?

网友J:
我有两台这种收音机,我想知道变容二极管是什么样子啊?谁传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有两台这种收音机,我想知道变容二极管是什么样子啊?谁传个图?

就是在线圈旁边的一个黑色塑料,2个脚,扁扁的方方的小家伙.

网友(2013-03-29):
改天 也试一下

网友:
我试了一下,改成功了,呵……

网友:
应该不难改

网友:
这个好,我也要改一个

网友:
你那个多圈电位器比这机子都值钱多啦

网友:
留名,记号,马克。

网友(2013-05-08):
这个强。我哪天也弄个这种系列的集成块来研究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真是好贴,经久不衰

网友:
可以玩玩。

网友(2013-10-23):
家里还有读书时买的好多个,就是没有频率显示,还有一个是买西门子冰箱送的,可以让我又折腾一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