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成瘾,刚完成的立式五灯电子管机。

楼主(2008-06-04):
DIY成瘾,刚完成的立式五灯电子管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机箱做的时候没留图,装制是也没留图,只好上成品图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1、度盘是临时借用的,准备重画,有中波及6---18短波,指针准备在玻璃上刻出。
2、中间是调谐旋钮,右边是波段开关。
3、收听效果同熊猫601相比,灵敏度高于601,由于采用了中波磁性天线,交流电源干扰基本没有了。短波收台很多但大多是丰收锣鼓,机器是用信号发生器统调的。

网友:
感觉应该用大八脚或更老的电子管来做立式机才对头。

网友:
重做为什么不搞全裸的?

网友:
很有创意,我也想做一个。

网友:
好。非常好。(字  数)

网友:
机箱做得很漂亮。如有详细的制作过程就更好了。

网友:
不知度盘外的那个金属环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用大八脚管子排放试过,较挤,所以改花生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金属环是用内部直径70MM的装修用筒灯前罩,剪去多余的部分做的,玻璃是用直径70MM的小园镜的后玻璃。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路采用的是美多52-A电路,用了6A2、6K4、6N2、6P1及6Z4五个管子。天线及震荡线圈用的是101及104线圈,中波天线线圈改为磁性天线用0.07*7的纱包线在10*120MM的磁棒上绕45圈。

网友:
造型不错,我也一直想什么时候有空,做一个仿古的立式收音机,楼主的机器更是做出了榜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大八脚管子排放试过,较挤,所以改花生管了。

我看到书上的图,一些超外差立式机是把整流管和功放管用支架支起,固定在电源变压器上的,这样可以充分利用立式机的上部空间,使得立式机较小的底盘能用大管子装成五灯机。

网友:
立式的老电子管机是我最喜欢的。丁页!

网友:
机壳做得很漂亮,很有古色古香的味道。

网友:
古典机器的度盘往往是固定刻度盘动指针的
可以参考实验N管收音机和其他的老书

网友:
综合工艺不错,学习了!介绍一下收听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参考坛友的度盘做的度盘,增加了调频,以便今后加调频

网友:
做得好,最后那个度盘太现代化了。

网友:
矿坛牛人无数!

楼主:
回复 网友G:

度盘直接贴在拉线盘上,调谐钮用电位器轴锉出凹槽用拉线传动。

网友:
先不说别的,机壳就是一件艺术品啊,太羡慕了,顶一下!!

网友:
是很"古".设置为精华帖!

网友:
度盘的色泽我不喜欢,没有古色古香的味道,还有机壳的颜色也不好,仿古机就是要有哪个时代的感觉

网友:
外形是根据日据时期的“标准3号A”,不过性能是高多了,度盘当然是大变样了,不过颜色还算相近。“标准3号A”我家原来有一台,被我在高中时拆了。

网友:
机箱的颜色相近吗?我想应该古色古香。

网友(2008-07-05):
非常好的制作,要是能人工造旧处理一下就完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用0.8MM的铝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