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中波调频两波段收音机

楼主(2008-06-05):
超再生电路接收超短波调频广播,灵敏度高线路简洁,下面的电路可以接受中波和超再生调频广播.1/26N2为再生式栅极检波,另外1/26N2为超再生调频检波.6P1为功放,6Z4为整流.如果把6P1和6Z4改用6N1,1/2功放(屏极负载10K,可以用6P1输出变压器,原4欧姆次级改接8欧姆喇叭,阴极电阻为600欧姆).另用1/26N1半波整流(变压器可改用半波的也用原变压器改接,屏极与栅极之间加500欧姆1W的电阻),那么就成为两灯收音机了.L1在30毫米直径线圈筒上用0.224毫米漆包线绕98匝,距离3毫米绕40匝为L2.L3用直径1.6毫米的漆包线或铜线绕6匝内径10毫米,拉长到25毫米,焊在C11两端,C11可在15~25P之间选择,CH2是超高频扼流圈用0.5毫米漆包线绕25匝内径6毫米,一端直接焊在L3中点.装好后先调试中波部分再调试超短波部分,增加L3圈数和长度可改变电感,可以满足覆盖88~108MH的要求.为避免人体感应,造成调谐困难检波电子管与L3应当装在与收音机金属底版垂直的板上.C11要加80毫米长的接杆.本机超高频部分可以单独加在任何收音机上.

网友:
坛子里不知有人试过没有。

网友:
Good material, will try later!!!!!!!!!

楼主:
早在1973年曾经试制过超高频接收部分(因为当时家里已经有自制的电子管收音机和新买的春雷3P2半导体收音机,所以没做中波部分),用一旧日本收音机机箱底盘舌簧喇叭和变压器,1/26N2(从旧卫星收音机里替换下来的,另一半灯丝已经断了)超再生检波,6N8P功放和整流.效果可以,当时用1米长天线可以接收天津电视台5频道电视伴音.1978年买了9寸凯歌牌电视以后扔到一边.

网友:
目前,没有听说谁能把超再生调频做的很好的。

楼主:
超再生调频收音机在没有信号时就是有很大的超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