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做的多功能小单端

楼主(2008-06-05):
新做的小单端,通过转换座可换管,可玩6P1,6P14,6P15,6P3P,6P6P,EL34,6V6,6L6等.
输出牛3.5K/5.0K-8欧/4欧,电源牛200W/Z11片子.阴级电阻用5W电位器.

网友:
好!不知大八脚管座外的金属圈是用什么做的?

楼主:
转换座的做法.也很简单.

用铁暗合,内孔不用处理.

用铁暗合,内孔不用处理.

按八脚内径尺寸下料.

按八脚内径尺寸下料.

把垫圈下好,就可以用了.

把垫圈下好,就可以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慢点顶呀,别顶坏了!!可了不得!!!!

网友:
自然音色兄,牛最好加上牛罩,可能有干扰.请看凯立的胆机,

网友:
原来是这样,如果没有带箍的坏管子还不能做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做的小单端,通过转换座可换管,可玩6P1,6P14,6P15,6P3P,6P6P,EL34,6V6,6L6等.
输出牛3.5K/5.0K-8欧/4欧,电源牛200W/Z11片子.阴级电阻用5W电位器.

很好的做法,把胆机玩的快成模块化了 。 我个人看法应将中间的输出牛旋转90度摆放要好些。

楼主:
这是一台实验机,外壳是用铝合金100*50方管做的,声音不错,在半米外听不到交流声.也没加负反馈.输出在3.5W.

内部图,都是普通元件.

内部图,都是普通元件.

网友:
我做的是6p1和6v6组合。是用组合开关切换。很好。图我会不上。

网友:
请把多功能小单端的电路图发上来,谢谢!

楼主:
图来了,就是按这图做的.

刊登在无线电与电视上

刊登在无线电与电视上

楼主:
先把图象另存再把图象打开,图象就清楚了.

楼主:
我没装负反馈,加负反馈后,想听交流声只能把耳朵貼近喇叭.

网友:
zengrx88前辈,你的胆机是什么管?能上个电路图供学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