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Q值线圈的110800接收机

楼主(2008-06-05):
用一些介损小的材料作了一个花篮线圈,一个直径40CM的蛋糕壳盖,13支20ML一次性注射器,用0.04X660股线绕成直径35CM的花篮,初级15T次级4T,绕好后保留骨架不拆除,经HP4342AQ表1000挡750K测时超1000,外加摸拟接口加9808数字表读得Q=1110,配合这个小型线圈作了一台无外接天地线的110800检波接收机,经试验40X40方框用1N60检波时空载电压5.3V,此机用1N60空载6.06V,不用天地线配高阻耳机中国之声音量震耳,另一弱台也听清楚,由于Q高选择性很好。线路图是以住介绍的110800接收机电路。

楼主:
补上图片,编辑加不了。

网友A:
佩服!
高Q值线圈在业余制作下确实难,L.D.XIONG老师的线圈Q值超越极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
高Q值线圈在业余制作下确实难,L.D.XIONG老师的线圈Q值超越极限了。

谢谢,都是朋友不要叫老师了,高Q线圈并不难,大家只因手头材料所限制而己,我讲个小例您便明白了:我拿出这卷0.04X660线准备绕线圈时,原来存放时我卷成约10CM整齐的一卷,好奇心主使便测一下这卷线的Q值,Q值竟520,还没成型巳这么高,便随便拿一卷电线测了一下,Q不到50,不信又测几卷,有20的有30的。可见这0.04X660线本身己高Q,只是顺水推舟而巳,再者,业余者也没几个有仪器,或许巳作成高Q也不知道。

网友:
又朝无“辫子”矿石收音机的小型化迈进了一大步

网友:
可以参加矿石机DX大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D大哥新突破阿 啥时买的Q表阿

刚买不久。

网友C:
用线问题

您的660线哪里买的?用了多长?

网友:
本坛团购高Q线很多人买了……用多长就难说了。看你做多大的线圈,周长×圈数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的660线哪里买的?用了多长?

约21米。我这段线一开始是作40X40方框,后来又作30CM蜘蛛网,又绕40CM蛋糕壳,现在轮到这个,丝包有些松了。

网友D:
直径很大,不知道算不算最佳比例。

多股线能提高Q值,但不方便抽头,不知道阻抗匹配起的作用大小。

没有那么长的多股线,如果本身也比较喜爱单股,容易抽头,想找个最佳比例:用线不多,效果又好。如果使用单股不知道能不能达到楼主那么高的Q值。

楼主的初次级是挨着缠的吗,距离电台有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径很大,不知道算不算最佳比例。

多股线能提高Q值,但不方便抽头,不知道阻抗匹配起的作用大小。

没有那么长的多股线,如果本身也比较喜爱单股,容易抽头,想找个最佳比例:用线不多,效果又好。如果使用单股 ...

Q值和线材关系很大,我曾试验:一卷乱绕10CM约21米的0.04X660线(存放时的一卷)拿来测Q值竟是520,0.05X60线卷Q约一百多,七芯铜线Q=80,用这种线作成这种线圈Q值180,差别很大,这个线圈不合此例,我地离功率30KW的台约二十公里,我住二楼。单股线只要线圈直径大,不管Q值效果还是很好的。业余条件无Q表只要注意各方面也会作出好线圈的。

网友:
看来多芯线对Q值影响还是很大的,只是其它方面就没法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