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软封装COB帮定!现在表用的越来越多了!

楼主(2008-06-09):
大家说说软封装COB帮定!现在表用的越来越多了!

网友:
"软封装COB帮定"-----又学了一个新名词,我知道在读初中80年代中期的时候就有了,当时流行"KD","CW"系列的音乐IC,都是软封装的!好象邮购过一只KD9562,八种声音的,机枪声,爆炸声等等,配合1X8的拨动开关实现声音的转换,确实高兴过一阵子!

网友:
不就是牛屎胶封装A/D块.修这类表最好修了.不难.确定是牛屎胶封装A/D块坏.把它铲掉后在焊上同型号硬封装的A/D块后.调正基准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楼上两种封装在电汽性能上有差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两种封装在电汽性能上有差别吗?

牛屎胶封装差多了.根本不能和硬封装比.半导体最好的封装是金属封装.那是在特种气体下封装的.

网友A:
省钱的东西那能有好的?!
总觉得这这牛屎IC及连接的电路板上多涂上一层绝缘油可能会好些,不过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省钱的东西那能有好的?!
总觉得这这牛屎IC及连接的电路板上多涂上一层绝缘油可能会好些,不过没试过!

CMOS工艺牛屎IC最大的缺点抗静电能力最差了.绝不买牛屎IC的表.除非不知道是牛屎IC.

网友:
这种软封装的表有两种:
       一种软封装在一块小印板上,小印板和集成块大小相当,用40条引线焊到大印板上。这种表可以买,坏了就换7106,郑州东明就买过这样的表,才十几元一块,非常实惠。
       另一种软封装直接集成在主板上,印板排列都不一样。这种情况如要换7106,必须重新打孔,更改引脚的连线。这样是比较麻烦,好在不怎么需要调整,可以一劳永逸。

网友(2012-03-07):
省钱的东西那能有好的?!

网友:
軟封裝比硬封裝便宜多了!

网友:
不见得。针对不同需求会有不同的产品推出。你要求高,自然可以花高价买硬封的。人家要求低自然花最少的钱实现最大化的目的。

网友B(2016-03-31):
我在网上查不到软封装42脚,就是牛屎芯片7106芯片出售,谁能查到我先谢谢。

网友:
现在能够搜到的是44脚软封装的牛屎芯,起始排列也相同,还是可以代换的。需要小改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网上查不到软封装42脚,就是牛屎芯片7106芯片出售,谁能查到我先谢谢。

搜索icl7106a-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