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人给提供个元件最少,边线最最简单的单管机图纸。

楼主(2008-06-11):
矿石机已经做好,准备动手做个单管机了,请高人给提供个元件最少,连线最最简单的单管机图纸。

网友:
在晶体管区搜索“单管机”很多很多好贴。

网友:
636最经典的商品单管机电路:

网友:
这个,很简单,声音也挺大,用1节电池就响,用4节电池可以带舌簧喇叭(动圈喇叭要加输出变压器)。这个电路只有低放,适合接收本地电台,需要天线。晶体管用3AX31或者3AX81。

网友:
60老师这图不错,符合节约闹革命的原则,请问是否噪音很大?如果用4节电池,还是否需要天线?我想做一下。宝图收藏了,谢谢

网友:
以下为我以前测试矿石机信号用的单管机电路贴子,很简单,找些放大倍数大的3AG47或3AX31或3AX81B等听本地强台响得很,后来我还测试用长磁棒+单回路线圈用高阻耳机也可以收听几个台,不再用天地线,当然只能收听本地强台.......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25505-1-31.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论用几节电池当然还要天地线!
没有噪音,除非你的天线引入了噪音。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一级低放,所以灵敏度没有提高,适合本地强台地区,因为晶体管的偏置就是检波电压,所以本地有强台,加好天线,声音可以很响。但是收弱台声音就小--没有高放,需要天线。
   至于噪音--这个电路自身噪音很小,如果周围有电磁干扰,它的接收灵敏度也比较低--没有高放就是这样的。

网友:
#4楼的电路和我的一样的,收听时各个台分离得很好,所以我想是不是因为加了一个2AP9检波二极管后,可以认为锗三极管输入阻抗变大了许多?输入阻抗越大电台分离得越好?

楼主:
60老师,用9013可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60老师,用9013可以吗

悬!除非当地电台信号非常非常强大,硅管BE间门坎电压一般为0.6V--0.7V.........

网友:
可以把二极管省约,三极管用业余管。

网友:
最简单的

网友:
楼上的是否看清楚,人家要单管机,不是矿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