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时利179A档位开关的清洗!

楼主(2008-06-17):
我的吉时利179A档位开关因为注射酒精清洗不当发生漏电,严重影响了精度,昨天虽然有所好转,但今早测量反应又几乎变成原样,数字稳定准确大概要半小时,于是一不做二不休,刚刚终于拆下了开关,比想象的容易很多,半小时完成!由图中可见,确实漏电了,现在的问题是用什么材料清洗?请各位专家指点一二!

网友A:
考虑的挺周到的,但短接运放和最后短开运放的焊接也更容易损坏运放。其实运放很皮实的,只要烙铁接地就没事,实在要短接可以在正面缠绕细铜丝。
可惜开关是密封的,这样清洗可能不彻底。我以为开关内部也暴露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的挺周到的,但短接运放和最后短开运放的焊接也更容易损坏运放。其实运放很皮实的,只要烙铁接地就没事,实在要短接可以在正面缠绕细铜丝。
可惜开关是密封的,这样清洗可能不彻底。我以为开关内部也暴露了呢。

开关不是密封的,当时注射酒精的时候是从黄色线这一端注进去的,可以看见里面的定片!

网友:
到电子市场买品牌Falcon的 S-530 环保清洗剂,不贵的20元以下。

如想分解开关拆洗比较麻烦容易搞坏,不太保险。

网友B:
方案:

一、自己打理,拆开关步逐:原则是拆一个打理之后装上再拆第二个(注意观察自锁簧片)。
     1、拆下键冒弹簧一端的卡簧,拔下键冒和弹簧;
     2、撬开固定开关两端的铆脚拆下一条开关;
     3、拨开上下塑料,用无水乙醇逐个清洗簧片和定片凉干装配进行第二个开关打理。

     以上需要时间,慢慢来,别急。如没有经验,做每一步认真观察好了细心打理完工是没有问题的。

二、找同城朋友帮你搞定。

    特别提醒:清理双面印板的金属化孔,测量每个金属化孔两端是否导通!这是拆卸开关之后必须要做的,避免开路导致莫名其妙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自己打理,拆开关步逐:原则是拆一个打理之后装上再拆第二个(注意观察自锁簧片)。
     1、拆下键冒弹簧一端的卡簧,拔下键冒和弹簧;
     2、撬开固定开关两端的铆脚拆下一条开关;
     3、拨开上下塑料 ...

十分详尽,特别感谢!

网友:
这种开关拆散了不好还原,建议不管用什清洗后,再用冷气吹干就行。如果有烘箱用60度温度烘一天,那效果就更好了。

网友:
不要拆开关;否则你会更后悔的!弄坏了你是买不到的;而且装回去的时候还有可能弄坏电路板;
再说了,你以为你能擦干净水分吗?

难道你在短路运放的时候不是用的烙铁吗?

不就是有点水分吗?想办法把水分清除掉就达到目的;
我记得有用干燥空气通过而带走水分的方法;干衣机就是这样的;
所以,你只要让开关的内部不断的(强制)通过空气,带走水分;只是需要时间;

我也干过类似的傻事;用酒精清洗了一个普通数字表的电路板局部;然后也出现你说的现象了;而且所有档位的数字都乱套了;怎么擦也没用;就是不知道哪里还有水分子啊;我只能用水分子来形容了;
后来用电吹风(不必加热)吹好了;

网友:
刚仔细看大家的帖子了;9楼说的对;

楼主:
感谢大家这么热心,我还没有拆开,也不敢拆了! 正准备用其他东西洗一下,我这个好象不是水份,有点粘稠!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加洗板水。

网友C:
唉,估计是酒精将里面的灰尘凝固了,麻烦~~

超声波也没有,密封的!既然卸下来了,也只有继续用高纯度酒精继续冲洗!

我是这么想象的,一间房子原本有灰尘但是干燥,人走过沾点灰拍拍也就没事了,您偏偏要洒几滴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估计是酒精将里面的灰尘凝固了,麻烦~~

超声波也没有,密封的!既然卸下来了,也只有继续用高纯度酒精继续冲洗!

我是这么想象的,一间房子原本有灰尘但是干燥,人走过沾点灰拍拍也就没事了,您偏偏要洒 ...

您想象的有道理!昨天在淘宝和几个搞数字表的人聊,有人说95%的酒精里面那5%根据需要会是不同物质,有时侯是蓖麻油,汗!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真没听说过。95%酒精卖的比较便宜,不会故意添加什么东西,只是因为提纯不够,因此5%一般是水。
清洗最好用无水酒精,要贵一些。

网友:
我一般用分析纯清理东西,化学用品店有卖的!各买一瓶乙醇和乙醚,擦镜头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