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线材

楼主(2008-06-20):
要作高Q线圈,线材很重要,现在有几种线按平常保存成线卷测Q值,由于电感较大,在500K测,七芯、0.1X320在Q=300档测,0.04X660在Q=1000档(因为巳超300)。Q值接近600,起步己很高了!

网友:
请梁先生瞧瞧我的看法对不对?

高Q线圈大致要求:
1 高品质线材
2 低损耗骨架
3 间绕
4 合适的径长比
5 远离骨架
6 远离金属物

还有什么?

网友:
有个试验说是:接头、抽头不能焊锡?

楼主:
在没有Q表时,看到各种书上介绍Q值多少多少,看到高效矿机的线圈又是粗铜线、空芯、间绕、酒精虫胶、酚醛胶纸板、、、、、等等,Q=545,于是拼命地不惜代价地DIY一个Q表,怎么制造的线圈也只是300而巳,现在终于有一台HP4342A真Q表,经一段玩后才知道我们以往做的线圈之所以提不高Q值原因是:我们只注意外形、比例等,没作各种线材的试验,您看0.04X660线就放在那里巳经比千辛万苦作出Q=545高了。七芯镀银线和昴贵的0.1X320股线却相差不远,现在,一个用0.05X60股线做一个五分硬币大小的蜂房线圈加磁棒Q值巳到510了,如加低损耗磁棒已达800。节约了多少材料!

网友A:
“有个试验说是:接头、抽头不能焊锡?”
对!焊锡将使多股线的表面园周极大地缩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试验说是:接头、抽头不能焊锡?”
对!焊锡将使多股线的表面园周极大地缩小。

简单地说就是把多股线变成了独股线。

网友:
不焊锡的话怎么抽出来 ?

楼主:
用一段供水管(聚乙烯)直径11CM,将这段0.04X660线平绕上去,700K测Q=900。

网友B:
空载线圈的900、在进入矿石机接收电路之后会有多么优秀的表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空载线圈的900、在进入矿石机接收电路之后会有多么优秀的表现呢?

进入矿机单从输出电流电压或耳机是否震耳的角度衡量Q值,会使您太失所望,电压电流高一点点(电流增加几μA而巳),耳机听不出声大多少,但是,灵敏度大增,弱台出现,选择性大大提高。

网友:
选择性提高、符合其原理!

网友:
关键看怎么用! 有负载后:就你好我好大家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进入矿机单从输出电流电压或耳机是否震耳的角度衡量Q值,会使您太失所望,电压电流高一点点(电流增加几μA而巳),耳机听不出声大多少,但是,灵敏度大增,弱台出现,选择性大大提高。

线头焊接之后、会有什么影响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头焊接之后、会有什么影响么?

没焊接头是不通的,单从Q值的观点看焊口和抽头,以前是发现抽头Q会降低一些,从实验总结觉得Q减低几十对接收似乎影响不明显,而适当抽少部分头却接收效果提高很多,用二极管捡波二极管接抽头处会大幅度提高输出,MOSFET捡波则不需抽头,输出高的点就是可变定片。所以很准确的抽一二个头有时是必要的。

网友:
楼主的线材是制做上乘矿石收音机的佳品,羡慕.

网友:
以前说抽头是为了阻抗匹配,在这里二极管阻抗低,要抽头。不知道说的,理解的对不对。这其中是不是还要考虑一下耳机的阻抗。
另外线圈分布电容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C:
“五分硬币大小的蜂房线圈加磁棒Q值巳到510了”

这个小线圈如果收听您当地那个强台效果怎么样呢

网友:
检波器自身就有内阻、且是随着外界的条件在变化的、所以输入电压和负载的变化、也会影响到检波器的变化、仔细的选择检波器在线圈的“最佳接入点”、还是很必要的、除非那种已经满足其音量的试验者。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五分硬币大小的蜂房线圈加磁棒Q值巳到510了”

这个小线圈如果收听您当地那个强台效果怎么样呢

这小线圈只能加天地线了,强台只在一点上,压不了弱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小线圈只能加天地线了,强台只在一点上,压不了弱台。

这么说,就是选择性好?

网友:
抽头的目的是不是仅仅为了改变电感,有抽头就得焊接,影响Q值,是否用调感线圈最好?

网友:
一、 选择天线线圈的抽头、是寻找最佳的频率关系去与调谐回路耦合。一般情况下、低频电台选择匝数多、高频电台选择匝数少、实际上是在与天地线之间存在的电容量配合于频率的谐振、这和电子管收音机天线线圈采用高阻抗线圈的情况或许不同?

    二、天线线圈的抽头可以提高选择性、对于干扰的强台、选择匝数少的那个天线线圈抽头、降低其能量、减少干扰混台。

    三、调谐线圈的多个抽头、应该是选择检波器的“最佳接入点”、倘若负载经常更换试验的、其“最佳接入点”也会变动、所以、主要目的并非是为了收听的、而是做各种物理试验底板的那种矿石机、调谐线圈的抽头不妨多些。

    四、在几十年前的某些矿石机电路里、往往在调谐回路既有可变电容器、又有分线器在选择可变电容器接入哪个抽头的、现在看来似乎没必要了。不过、也可以进行以下两种试验:

    1、可以通过选择线圈抽头、选择不同的电感量和电容量的配比、去试验谐振时的不同效果、或者感觉。

    2、倘若在贵地收听短波条件比较好的、利用分线器选择匝数很少的那几个抽头、是可以进入1.6-8MHZ甚至更高频率波段的。此时、似乎就是中波、短波的两波段矿石机了?

网友(2008-11-10):
友谊电子的多股线也是做线圈的佳品

网友:
真知灼见,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