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圆梦,单管机出声

楼主(2008-06-21):
前面讲过中学时考拉装过数个收音机(记得是5个),从矿石到单管一直到5管套件,没一个响的。近来打算雪耻,找到矿坛,开始作理论和材料各方面的准备。最终今天开始动手,忙活一天终于听到了声音,算是圆梦成功。还是让熊详细说吧:

      电路选择了经典的636单管来复机,比较简单还可以后面补加再生。

      可变电容是上次在网上淘东西顺便买的,熊手上可变也不少,但多数是AM/FM用的四连,只这个是双连。仔细看一下感觉象是AM外差机上用的,但没LC表没法测容易。看书上讲这种双连一般大连100多P吧。想起来那台频率计,于是用74HC14搭了个RC方波振荡电路,用已知容量的电容测试频率,然后用这双连代换,粗略计算出这东东的容量大约是120P左右吧。

      磁棒、线圈、耳机都是天津安悦买的。磁棒是70mm长,10mm直径的(符合原设计)。线圈也是成品,70T/7T,这个和原设计不一样,原设计是62T/12T,凑和先用吧。耳机是进口的二手600欧高阻耳机,装单管最难搞的就是这个了。

      锗管倒是在安悦买了,但没买到检波管。正发愁呢,结果在论坛上发的一个贴有人回应,一位ID是“60年代的爱好者”的矿友答应送熊几个检波管。几天后夹在平信里的东西到了,除两只2AP9外还有3AG1、小电感等等,真没想到坛友这么热情,这下可帮了熊的大忙,不然还得去中发挨JS们的白眼。在此向60年代老兄表示感谢!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末迫不及待的开始动工。先测管子的β值,坛友送的3AG1竟然达到265,另外又挑了个只有40的在安悦买的3AG47,准备怀念一下管子HFE特别小的感觉。

      最开始感觉电路并不复杂,于是都没上实验板,直接用3AG47就开始搭焊,可折腾半天耳机里一点声音都没有。最后想想不能走中学时的老路,还是老实一点用板作吧。找出熊手上最大的一块实验板,元件排列完全照图,就跟示教板差不多。三极管换成了原汁原味的3AG1,双连两连并在一起当单连用。开始还是不出声,又上论坛查半天资料发现次级线圈焊反了,再掉过来,还是不出声,耳机里只有些杂音(比搭焊时强,那会什么声都没有)。熊一身大汗,决定休息一会。吃完晚饭接着战斗,先检查确认电路焊接确无问题,重新调整电流,又把线圈与电路的连接重新焊了一下。几乎已经绝望的熊又转了转可变电容,突然耳机里传来了广播的声音!!!

      终于出声了!熊等了多年的声音终于有了!仔细的调整了一下,把电流调到了3.5mA(资料上讲是1.5mA),声音比较清楚了,是中国之声。又仔细的搜索了一下,好象能收到其它两个台,但声音非常小,看来要加再生。等有空再弄吧,今天到此收兵。

      电路板放大图,云母电容是从安悦买的300P,三极管下面是103的独石,2AP9右边是一个220K的可变电阻,耳机插孔旁边是一只2.2mH的电感当高频扼流圈,是从一只旧电话机拆的。目前只能讲是响了,要说用还要详细调整,目前声也比较小。等加上再生调好了拆下来换个小板子。收听时还用示波器看了电感前后的波形,能够看到有高频载波和没载波后音频波形的不同。

      收音机终于响了,这东东感觉比单片机还麻烦,数字电路只要接对了一般就能干活,这玩艺可真未必。看来会装电脑还真不一定会装收音机呢!

网友:
:热烈的表示祝贺,继续努力为矿坛在创亮点。

网友:
祝贺一雪前耻! 装电脑比收音机简单。

网友A:
祝贺雪耻成功,建议:把c3换成0.047可能效果更好,我的单管机换过以后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祝贺雪耻成功,建议:把c3换成0.047可能效果更好,我的单管机换过以后效果很好!

加大C3?看老图多是5100P吧,新图有的用0.01,您的意思再加大?有空了试试。为这个还专门买了些103呢,手上多是104,数字电路每个IC都要加的。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鼓励,等抽出空来再测试,调整工作状态,加再生。

手上一共2付从天津安悦买的高阻,打算就作两个单管,一个锗的,一个硅的。

再作就加低放用喇叭,呵呵。

楼主:
现在感觉比较难搞的一是检波管,再就是双连。网上买来的多是FM用的,太小。实在懒得跑中关村,拆又拆不到,郁闷。

网友B:
2AP9不是一毛钱一个么?怎么会难弄到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2AP9不是一毛钱一个么?怎么会难弄到呢??

俺DIY向来以拆和顺便买东东为主。上回在天津安悦买没有,再邮购太麻烦,要不就得跑趟中关村,所以说缺嘛,呵呵。

网友C:
祝贺楼主终于一雪前耻!成功了!!

  另外,这种单管机的电流要适当选择,由于是来复电路,电流小(1---1,5毫安)则灵敏度高而音量小,电流在2毫安以上,则灵敏度下降(高频增益低)而音量比较大,所以要根据当地接收条件选取。

   还有,加上再生,灵敏度会大幅度提高。再生调到最佳位置,是一项技术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祝贺楼主终于一雪前耻!成功了!!

  另外,这种单管机的电流要适当选择,由于是来复电路,电流小(1---1,5毫安)则灵敏度高而音量小,电流在2毫安以上,则灵敏度下降(高频增益低)而音量比较大,所以要根据当地接收条件选取。

   还有,加上再生,灵敏度会大幅度提高。再生调到最佳位置,是一项技术活。

谢谢60大哥,刚才看了昔日重来版主的贴,把3AG1拆下来测了一下,发现穿透电流比较大,换了个3AG12,HFE150,不加基极测HFE10。又看了您了贴把电流调小了些,呵呵。

调再生真是个技术活,调了大半天了,才刚有点感觉。开始用发射极再生,怎么调都不大对头,虽然感觉有再生了灵敏度也高了,但中国之声找不到了,加上磁棒有些短(发射极再生好象是靠距离调整的)就决定换了。再换集电极再生,试了半天都不行,刚才发现半可变调到头,再生线圈快脱出磁棒时有稍稍能满意的再生,就是有台的地方啸叫比较厉害,感觉是再生线圈绕多了(4匝)。晚上再减1-2匝试试。

声音很小真想加级低放呀,呵呵。白天试试了LM386,结果不知道为什么振荡了,呵呵。就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很想组装这个来复再生的单管机。不过检波管挺难弄到的。不知道有没有替代的办法,那个透明塑料封装的二极管是怎么回事?

1、有没有磁棒、高阻耳机、200-270左右的可变电容?没这些个就没法装。
2、有没锗管?有的话如果有多的可以用eb节代替检波管。
3、如果没有锗管可以装硅的,本页下面就有用9014装的。
4、检波管可以邮购,本坛就有,呵呵。

俺的检波管曾经也是问题,最后是60大哥送了2只。打算有空了去买一堆回来。

那个不是透明塑料的,是透明玻璃的。也是2AP9,2个二极管倍压检波。祝成功且开心!

网友E:
我的两管没加再生,音质挺不错的,耳机和楼主的一样,天津安悦买的3ag47,一个管子放大倍数都超量程了 ,漏电不是一般的大 。祝贺楼主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两管没加再生,音质挺不错的,耳机和楼主的一样,天津安悦买的3ag47,一个管子放大倍数都超量程了 ,漏电不是一般的大 。祝贺楼主成功

不加再生灵敏度差很多,但音质确实不错,呵呵。3AG47感觉不怎么样,还是3AG12不错,14也不咋地,22还行。

晚上加了再生听好多台哟,又有了小时候在收音机上找台的感觉了。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对单管机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的认识,一会发上来。

楼主:
本单管机的典型位置波形见: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43637-1-1.html

网友F:
成功就要祝贺一下嘛.

网友G:
楼主也是北京的?"驻华大使"早知道俺给你几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成功就要祝贺一下嘛.

多谢!共同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也是北京的?"驻华大使"早知道俺给你几只管子。

是北京的,呵呵,多谢!现在不缺管子了,只缺检波管,打算有空了邮购一批或是到中发买一些去。

“驻华大使”是啥意思?

网友A:
2ap9不好买可以买1N60啊,我换0.047也是试着玩发现的,原来用0.01声音小,而且干涩,随便换着玩,发现效果很好,也许是和其他元件搭配的关系,其实收音机里的很多元件数值都是有一定变化范围的,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2ap9不好买可以买1N60啊,我换0.047也是试着玩发现的,原来用0.01声音小,而且干涩,随便换着玩,发现效果很好,也许是和其他元件搭配的关系,其实收音机里的很多元件数值都是有一定变化范围的,只要自己觉得好就好: ...

0.047我试了一下,感觉不如103,老的电路图是这里标5100P,但我找不到这种电容.

感觉还是和所用元件的参数和工作点调整有关系。

1N60好象现在都是肖特基管,有空去中发看看。另外上回在矿石栏发贴问(就是那个贴让60大哥看到送了我2只2AP9),一个朋友说可以用4148加偏置用,效果也不错。按他说的找到那篇翻译的文章,里面只说用加偏置的4148比1N60还要好,但没看到电路,只说用1节电池加一只100K电阻。没弄明白怎么搞,不知道单管机也可以用加偏置的4148,如果能行就好办了,手上大把的拆机4148。

网友G:
2AP9中发不好找,西四有,我上次就是在西四买的,就是贵0.5米一只。“驻华大使”您的头像来自澳大利亚。。。。。

楼主:
引用 网友G:
2AP9中发不好找,西四有,我上次就是在西四买的,就是贵0.5米一只。“驻华大使”您的头像来自澳大利亚。。。。。

5毛一只???好贵,不如在坛子里邮购了。西四太远,不如上中发买1N60去,要不就等这个机器调好装盒后,备齐下一只的料再发贴问1N4148的事。

原来这么个“驻华大使”

网友H:
可变电容的选用不可小视

用2x270PF的密封双连(用其中一连)试试效果怎样?另外,同样用薄膜介质的可变电容,有的质量不太好的与质量较好的对整机灵敏度有影响,最好也换着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您好!
您的那个600欧姆二手耳机的插头直径是3.5还是2.5的?
怎么会有两个插头呢?

3.5的,两个插头,每个插头管一个声道,呵呵。天津安悦买的,5块钱一付。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2x270PF的密封双连(用其中一连)试试效果怎样?另外,同样用薄膜介质的可变电容,有的质量不太好的与质量较好的对整机灵敏度有影响,最好也换着试试。

当时手上只有一个复旦的差容双联,估计加一块220吧,就并起来用了。

网友J:
圆梦是一件很切意的事,恭喜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圆梦是一件很切意的事,恭喜楼主.

谢谢鼓励,你的作的比俺漂亮的多。

另外一直不太清楚,你用的管子是什么,咋看都象一只电容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K:
您可以用360P空气可变电容啊,尽量减少损耗,加长磁棒到200MM,用28股0.07的线绕线圈,用1N34检波管,调再生用陶瓷半可变4/20P,经过以上调整,您再看看效果,听听声音--哈,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您的北京朋友

感谢建议,但那样要买不少配件的。俺DIY一直坚持适度的原则,能拆则拆,能不买新件就不买新件,作东西看材料。等有空了把这些东东装盒调整差不多了就该进军下一个目标——FET直放机或超再生机了。

也有作四管机的想法,输出变压器也买了,但感觉目前低频放大IC已经很多了,前期不想在这上太下功夫,还是先在高频中频上多学学。

网友(2008-08-28):
祝贺楼主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