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电子管收音机过程系统整理后重贴

楼主(2008-06-21):
DIY立式复古机
2008年5月趁房子装修之际,利用装修废料做了一个立式机壳,壳子仿照《伪满标准三号》机做的,机壳采用奥松板的边角边厚9MM,前脸用5MM的奥松板。
先用腻子将壳体补好,然后打磨喷漆,先用桑塔纳红自喷漆喷了3边,每遍待干后都打磨一次,最后喷了一遍光油。
用内直径70MM的筒灯前罩做了一个度盘罩,感觉还凑乎。
里边先贴上喇叭布(用的是在饭店吃饭是用的餐巾)再贴上一层三合板,板上先固定好固定喇叭的螺丝。
底盘用0.8MM的铝板弯成。考虑到底盘上元件排列问题,将输出变压器安装在固定喇叭板上。
电路采用101S系列线圈所带的图纸,对个别地方进行了小改,中波改为磁性天线,用7*0.07纱包线绕45匝,磁棒用了一根60年代购买的长140MM的。
频率范围:中波:550-----1600KHZ
          短波:6--------18MHZ
          调频:88-------108MHZ

该盘增加了调频波段以方便今后增加调频波段
度盘采取旋转式,用在矿坛坛友提供的度盘改制,画好后上彩扩店放大成照片,直径为70MM,和拉线盘同大。
底板底图,电源滤波电路采用红灯711电路,波段开关由于手头无3*6开关只好用两个3*3的合并为一个,但刀的位置不同,两排要错位一个位置。电位器手头无470K的新品,用了一个老直流机的音量电位器,两个开关用其一个。

调谐旋轴用直径6MM的铁棍两边切出槽安装上卡环,穿在外套里,外套用电位器铜套做成。
装入机壳的样子,为方便维修及改造,在输出变压器上接了接插件。

电源变压器是76年用40VA的车床行灯变压器铁心自行绕制的,输出电压按红灯711设计。
面板图,旋钮是用大号接线柱帽改制,因原孔为直径8MM,所以内部先用哥俩好填满,待干后,用直径6MM的钻头钻出孔,再在靠近机壳4分之1的地方从外向内钻一个直径3.6MM的孔,攻直径4MM的丝,以便上固定螺丝。
指针用一块白塑料用锉锉出。

在网上邮购了电调频板,经试验,比较满意,进行改造,在底盘上只有这个位置还能安上,就放在这吧。
12V电压取自6P1阴极电阻两端,电压在8.6V左右,经试验效果尚可,实际上该板12V电压经一个电阻限流后稳压在6.8V,试验时,由于没仔细分析该板电路,致使板上的稳压管烧了两个,汗。

传动机构确是动了一番脑筋,双联旋转180度,调频选择电位器要旋转320度,两个拉线盘的配合真有点难度。
计算并联机试验确定两轮的直径。
调频电位器拉线涨紧没有使用小弹簧,而利用固定电位器的铁片的弹性来拉紧拉线。
装机统调后,效果很好,各波段灵敏度也可。至此完工。

网友:
:木工活尚可,1、看图1怎么好像是高密度板材的。2、图2的油漆效果看起很是一般的。应该下点功夫,至少要达到地板漆的水准,这样一来看起效果就会更好的。但是总体的结果还是很诱惑人的呦。

网友:
很好,很强大。(字数)

网友:
我觉得很好,我是做不出这个水平。 不过电位器应该不用要它转两圈,在两边串电阻就行了。

网友:
不错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中短波是一部标准五灯机。楼主,我想了解,你那个FM的调谐器是单独的,还是是怎么与本机的可变电容协调弄在一起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FM的调谐器是电调的,那个小拉线盘就是调频用的。

网友:
做得很漂亮,学习了!
另外电调谐板的信号切换和供电是如何处理的?

网友:
强!DIY要顶
几个建议……1,个人不他喜欢动度盘固定指针的这种形式。如果用在军机上,开一个小窗口显示刻度还比较可取,这样歪着倒着总让人觉得不太舒服。再说标3也是固定度盘动指针的。
2,漆的颜色一般。您一定见过不少老机器知道颜色是怎么样的。另外做完漆打磨以后应该认真的把碎屑清理干净,用目数比较大的砂纸,可以获得更加光洁的表面。全部做完以后可以用汽车上用的砂蜡和光蜡上光。

网友:
  喜欢木壳 油漆可惜了
换个新喇叭 整机更协调

网友:
俺也有做一个立式机壳的计划,但不知什么时候才能付诸行动,估计要退休以后才行。不过,俺的手工可没楼主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使用的6*3波段开关,其中一个刀用于音频切换。供电是直接在6P1阴极电阻两端取的。

网友:
怎么没有开声后的整体图呀

网友:
设置为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