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股线抽头实验

楼主(2008-06-22):
用0.05X60股人造丝包线在5ML注射器上各绕60T,一个不抽头,一个每10T抽一个头,抽头不剪断只上锡,在700K测:不抽头的Q=485,抽头的Q=460,二个线圈上机加天地线接收空载电流相同,在适当抽头处接上二极管电流大增。

楼主:
第9图是抽头1,13图是最后靠地端抽头。似乎最中间抽头电流大。

网友A:
看起来,线圈抽头对Q值影响似乎不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线圈抽头对Q值影响似乎不太大

李兄也试过,只要不剪断影响不大。

网友B:
你不剪断、那么刮漆很麻烦的吧?

网友C:
能不能测量一下磁棒在不同位置时的Q值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剪断、那么刮漆很麻烦的吧?

这就是抽头的多股线应采用人造丝丝包的理由,人造丝好像叮咚兄几十年前穿的尼龙裤,烟头一碰立马有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不能测量一下磁棒在不同位置时的Q值变化?

线圈在一端时Q值高,越往中间越低,另外磁棒的质量和损耗也影响Q值,您看我这条神奇的磁捧能使Q值从中波磁棒的330升到近700,利害否?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圈在一端时Q值高,越往中间越低,另外磁棒的质量和损耗也影响Q值,您看我这条神奇的磁捧能使Q值从中波磁棒的330升到近700,利害否?

谢谢!有什么规律?

网友:
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同时影响电感量,在两头电感量降低,在中间电感量最大。

网友B:
是否说明给检波器适当的抽头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说明给检波器适当的抽头还是不错的??

适当抽头是不错的,Q降低25却在第三个头有很大收获,另外,当测试频率提高到1M以上,Q值不再降低了,这为大家想抽头又怕降Q提供一个参考,至于线圈处中间电感量增大并不影响Q值,而是越往中间磁棒损耗越大的原故,您看那条低损磁棒,越往中心Q越高。真的反了!

网友:
那条高Q磁棒是中波的还是短波的?如果短波磁棒用在中波上是否容易获得高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