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机的脉搏

楼主(2008-06-22):
今天又忙了一天给单管机加再生,就象论坛上讲的一样,这可真是个技术活,接错了没声或是没效果,接对了反馈量不对也不行,不是振荡就是没用。费了半天劲总算有了比较满意的效果,用的是集电极再生,灵敏度确实高好多。晚上一听台好多呀,慢慢转旋钮又有了小时候在收音机上找台的感觉。用示波器看了一下各点的波形,对单管机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因为亮度低所以只能以1/8秒拍,因此波形间有叠加(别告诉俺用闪光灯拍,试过了,屏上啥也看不到了!)。

检波前的波形,能看出来是高频调幅波。信号位置在两个倍压检波管之间,与三极管集电极隔一个电容,所以不会有低频,只有检波前经过三极管放大后的高频调幅波。

检波后的波形,还没经过放大所以幅度不大。位置在第二个二极管之后,与基极隔次级线圈,与地隔一个电容。这是已经检波并经过滤波的低频波,再经过次级线圈后就又送进三极管放大了。

三极管放大后的输出波形,可以看出既有高频波又有低频波,与检波前的调幅波有明显的不同。信号位置在三极管的集电极,与耳机隔高频扼流圈,与二极管隔电容,从这个位置的波形可以理解来复放大的精髓——高频低频通吃。

输出到耳机的波形,可以看到经过高频扼流圈后就只有低频成份了,而且与二极管检波后的波形相比幅度放大了很多。信号位置在耳机前(高频扼流圈后),通过这些波形是不是对单管机的工作原理有了更深的认识?

附一张636的电路图,就更好理解了:

网友:
不错,理论+实践+形象分析,是最有乐趣的学习过程,也是最有效果的

网友:
最让人永远孜孜不倦的就是单管机了.

网友:
可以称为单管机标准教程

楼主:
感谢各位夸奖,其实就是一台朋友送的旧ST16示波器,用这老东东看了下波形。相关的制作在这里: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iewthread.php?tid=43567

测试波形时换了三极管,是一只HFE150的3AG12。

网友A:
动手有益,快乐健康!
增长知识,万寿无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手有益,快乐健康!
增长知识,万寿无疆!

最后一个词咋看着怪怪的。

网友B:
   继续加油。

  至于使用 IN4148做为检波管的试验我已经做过了。  论坛应该有我的老帖子。

     我想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做成功的原因,在我后来来到论坛后我才明白过来。就是其实两个检波管的电路,其实刚刚好是一个稳压管的电路。作为两个锗管检波,他们之间的稳压只有0.4V,达不到三极管的0.7V的要求。(我说的是用硅管做放大的时候)
     后来我使用了普通的9018 和 IN4148,做单管机一次就成功了。喇叭我用的是电话机的听筒。大于几百欧。但是可以清楚的听见电台的声音。当时的调整不好。只能是在可变电容的高端集中了很多电台。我想也是我的线圈的问题。
     如果大家有收音机方面的书籍的话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其实就是电感大小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续加油。

  至于使用 IN4148做为检波管的试验我已经做过了。  论坛应该有我的老帖子。

     我想你以前为什么没有做成功的原因,在我后来来到论坛后我才明白过来。就是其实两个检波管的电路,其实刚刚好 ...

那会没有硅管,3DG6都希罕,有3AG14还是12来着。估计没响的原因要么是线圈接反了,要么是扼流圈不合适。等这个弄完了就装一个硅管的,9014+1N60+4148,呵呵。

网友B:
不用 1N60   直接  9018+4148+4148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 1N60   直接  9018+4148+4148

9018一般HFE偏低吧,看前面一个贴是用9014,然后用1N60还是2AP9来着。636感觉是用二极管的压降作为三极管BE节的偏压,所以如果换硅管两个锗二极管有些偏低,因此有用一硅一锗的说法。两个4148不知道检波效果如何,据说有合适的偏置效果比2AP9还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2014-06-03):
好贴!!加深对电路实际工作的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