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兹线比较

楼主(2008-06-27):
本坛 L.D.XIONG 先生用李兹线做了很多矿石机线圈的实验,相信大家得益不浅。

去年我得到一台 HP 4342A Q 表,但是一直没有认真用它做过实验。团购杭州电线厂的西子牌李兹线之后,最近我又买了一些美国Kerrigan-Lewis 公司的李兹线,想比较一下两家公司的产品质量。

杭州电线厂西子牌的李兹线是双层天然丝(silk)丝包 聚氨酯(聚酯)漆包铜(束)线。我有660/0.04、330/0.04 和 175/0.04 三种多股线。

美国Kerrigan-Lewis 公司的李兹线是单层人造丝(nylon)包线,我订购了近似的660/46、330/46 和 160/46 三种多股线。各绕了三个线圈作比较。

线圈筒的材料是高冲压苯乙烯( high-impact styrene ),直径 4.5 和 3.5 英寸。这种圆筒原是水管接头,由于介质损耗比较低,因此也是绕线圈的好材料。

同样股数和线径的李兹线,西子牌的李兹线比较硬,导线直径大了不少(可能是双层丝包的缘故吧)。

按理说双层丝包绝缘的导线间距离比较大,绕线圈的质量应该好一点,但是在 Q 表测量的结果,同样是 660 股的线,Kerrigan-Lewis 公司的比西子牌的 Q 值高,其余 330 和 175 股的相差很少。Q 表没有校正,因此 Q 值不一定准确,但是在同样条件下两种产品作比较还是可以的。

测试结果:

厂牌            K-L        西子         K-L       西子        K-L        西子
导线股数和直径  660/46     660/0.04     330/46    330/0.04    160/46     175/0.04
线圈直径(英寸)  4.5        4.5          4.5       4.5         3.5        3.5
线圈长度(英寸)  2.3        2.8          1.5       2.0         1.5        2.0
圈数            38         40           37        39          49         52
电感(uH)      168        168          200       196         239        240

Q(500–1700 KC)

500 KC          X          X            X         X           507        533

510 KC          X          X            716       724         X          X
550 KC          1033       830          X         X           X          X

600 KC          1066       860          781       784         578        603
700 KC          1108       905          832       834         639        657
800 KC          1123       938          870       864         688        704
900 KC          1115       950          884       875         720        733
1000 KC         1088       948          879       875         740        746

1120 KC         1046       920          866       854         750        755
1200 KC         1005       901          850       837         748        755
1300 KC         963        861          823       810         745        748
1420 KC         904        810          786       770         725        735
1520 KC         855        783          750       738         705        715
1600 KC         816        750          722       708         682        698
1700 KC         762        712          683       667         651        673

从以上测试结果比较:

660 股线的 Q 相差比较大。西子的质量似乎差些,是否制作工艺还不到家,还是我绕的线圈有问题?我还没有找到原因。

如果以西子的线比较,除非为了追求极限,用 660、330 或175 股线都相当好。为了节省成本,用股数少的线效果也不差。

为了避免本地中波电台的干扰,测试频率的选择在几个频率上故意避开 100 的整数,线圈垂直放置。Q 表非常灵敏,人体离开线圈 1-2 英尺,对测量都有影响。可变电容器偏移 0.1 pf Q 值就明显变化。在 4.5 英寸的线圈中间放入一个 3.5 英寸的苯乙烯圆筒,Q 值就下降很多,可见空心线圈的质量会更好。

Q 值超过 1000 的时候,只能用仪器后面的外接电压表插座连接数字式电压表测量。但是
Q 值 1000 的时候,电压表指示是 0.965 V,少了 0.035 V(应该是 1.000 V)。我没有校准电表,只是作大约的推算:例如数字表读数是 1.080,Q 就是 1080 + 35 = 1115

下面的线圈照片里,左边线圈用 K-L 多股线,右边线圈用近似的杭州西子多股线。

网友:
非常标准的测试手段!感谢麦老师的实验报告,

网友A:
西子牌李兹线和Kerrigan-Lewis 公司的李兹线可能是铜线本身的电阻率不一样?

网友:
终于又看到mak1939老师的贴子了,他的贴子技术和知识含量高,内容非常严谨,像科学家在做实验,每个贴子都是精品,他做的实验器材也是精品,我非常喜欢,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同时也喜欢上他这个人了.
矿坛的品味和前途全仰仗mak1939这样的老师了!

网友B:
请问mak1939老师,您做现券的筒架是什么材料的,好像是PVC的,但我在坛里看到有说PVC管做线圈不好,截至损耗大,请问是这样吗?

楼主:
线圈筒的材料是高冲压苯乙烯 high-impact styrene ), 不是 PVC (聚氯乙烯)。PVC 的介质损耗是比较大些,不很理想。

网友C:
介质损耗

1、电木:       0.01     硬橡皮相同。
      2、电工厚纸:0.03
      3、蜂蜡:       0.0025
      4、石蜡:       0.0005
      5、地腊:       0.0004
      6、聚氯乙稀:0.04
      7、聚乙烯:   0.0003
      8、聚苯乙烯:0.0002   聚四氟乙烯相同。
      9、云母玻璃:0.002
      10、玻璃:     0.004    随掺杂其他成分而变动范围很大。
      11、橡皮:     0.03
      12、高频陶瓷:0.0005
      13、钛陶瓷:   0.0006
      14、电工陶瓷:0.01
      15、松香:       0.005
      16、赛璐珞:   0.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电木:       0.01     硬橡皮相同。
      2、电工厚纸:0.03
      3、蜂蜡:       0.0025
      4、石蜡:       0.0005
      5、地腊:       0.0004
      6、聚氯乙稀:0.04
      7、聚乙烯: ...

这个源自何处?高频瓷是否也有等级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源自何处?高频瓷是否也有等级不同?

也是从网上找的,也不记得是什么网了,本来就这么多。没办法。

网友E:
聚苯乙烯日常在什么东东找得到?这方面一窍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E:
聚苯乙烯日常在什么东东找得到?这方面一窍不通........

泡沫饭盒的主要成分

聚苯乙烯 :其生产过程是单体苯乙烯在高温高压和催化剂作用下,在密封的反应釜内进行聚合反应。虽然苯乙烯属芳烃化合物,但其反应在密封无氧的条件下进行,无产生恶英的条件,而且符合食品卫生及要求。
这段也是网上下载的。

楼主:
在绕这些线圈的时候,我就已经有意把两个股数相同的线圈反方向绕线。我按照反绕双值线圈并联的方式测试 Q 值,并且加入一个 19 股镀银线绞合而成,但是股线之间没有绝缘的聚四氟乙烯绝缘线所绕的线圈作比较

测试结果:

厂牌            K-L       西子        K-L        西子        K-L        西子                 聚四氟乙烯绝缘线
导线股数和直径  660/46    660/0.04    330/46     330/0.04    160/46     175/0.04           19/        19/
线圈直径(英寸)  4.5       4.5         4.5        4.5         3.5        3.5           4.5        4.5
线圈长度(英寸)  2.3       2.8         1.5        2.0         1.5        2.0           1.5        1.5
圈数            38        40          37         39          49         52            23         23
电感(uH)      168       168         200        196         239        240           72         72

Q(800–1700 KC)

               660 反绕并联           330 反绕并联           160/175 反绕并联
19 反绕并联

800 KC         1038                   953                    789
                     X
900 KC         1043                   962                    825                         X
1000 KC        1028                   953                    843
1120 KC        1001                   934                    858                     385
1200 KC        977                    915                    859                     396
1300 KC        950                    882                    855                     412
1420 KC        886                    840                    840                     427
1520 KC        847                    799                    820                     440
1600 KC        809                    762                    801                     449
1700 KC      760                717                 771                     459

比较有趣的是,对于高频端,股数多的线圈似乎并没有什么优势。

网友:
也许频率高了,电容的影响就大了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1、电木:       0.01     硬橡皮相同。
      2、电工厚纸:0.03
      3、蜂蜡:       0.0025
      4、石蜡:       0.0005
      5、地腊:       0.0004
      6、聚氯乙稀:0.04
      7、聚乙烯: ...

一般来说,介质损耗不是一个固定值,与频率有强相关性,当然有些介质的损耗-频率曲线相当平坦。

网友(2011-01-26):
食品、日用品中的朔料一般是低损耗的。

网友(2012-02-22):
弱弱的问一下,李兹线和漆包线有什么区别?一般所说的20号、18号线对应是直径多少的漆包线?漆包线可用来做线圈吗?做花篮行不行?空气电容必须是365P的吗?我看有200多P的,便宜的多可以用吗,有什么影响?菜鸟求老鸟指教~

网友(2014-04-18):
后面的R390a亮了

网友(2014-06-02):
引用 网友B:
请问mak1939老师,您做现券的筒架是什么材料的,好像是PVC的,但我在坛里看到有说PVC管做线圈不好,截至损耗 ...

各种塑料或树脂管材做个比较,最好的是四氟乙烯(TEF),其次是聚苯乙烯(PS)。再次点是聚乙烯(PE),而PVC是聚氯乙稀,最次的材料,不适合做线圈骨架。

网友:
还有(PP)聚丙烯,用做切菜板和微波炉容器,应该排第二。

网友:
看样子空芯线圈是最好的了

网友:
经典数据,高档矿机必备。

网友:
虚心听各位老师的讲解

网友(2014-08-04):
引用 楼主:
线圈筒的材料是高冲压苯乙烯( high-impact styrene ), 不是 PVC (聚氯乙烯)。PVC 的介质损耗是比较大些 ...

我们就学习吧 ,长见识。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A:
西子牌李兹线和Kerrigan-Lewis 公司的李兹线可能是铜线本身的电阻率不一样?

除電阻率影響外,李茲線的絲線介質損耗也可能不一樣。

网友:
多股线增加了导线的表面积,效果好于单根导线,不过在制作中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单根导线也是可以制作的,只要能满足收听就行,多股线的可以进一步提高电路性能效果,但也不必刻意强求,多股线价格更贵一些。看情况需要采用就好

网友(2016-10-17):
看了您几篇文章之后,感觉你做事的严禁,让人佩服不已。

网友(2018-04-05):
十分感谢楼主分享给大家学习,问:做单回路,圆筒线圈是用单股漆包线好还是用李兹线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