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2052做的学习板

楼主(2008-06-28):
用STC2052做的学习板,能完成流水灯、数码管动、静态显示等一些初学入门要接触到的程序。有点简单,但用起来感觉不错。

网友(2010-11-09):
有原理图吗 ,能发一 个就好

网友A:
我也有一个STC, 也是洞洞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STC2052做的学习板,能完成流水灯、数码管动、静态显示等一些初学入门要接触到的程序。有点简单,但用起来感觉不错。

看着不错.USB口只是供电还是同时具备USB-232转换以实现程序的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STC, 也是洞洞板。

好漂亮.1602是袖珍的吗?只要3元?

网友:
淘宝买的,当时感觉便宜,买了几十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转让我2个可否??
或着换东西也行~~~~~~~~~~

网友:
自负运费,可以给你一个。如果在柳州可以电话联络。

楼主:
这条线是供电、下载二合一,省去单独供电的线。

网友:
太好了,请楼主给个原理图,俺要仿制。谢谢。

网友:
才发现是2年前楼主发的。

网友:
上图 还有洞洞板背面照片 看就要看 全哈哈

楼主:
对不住啊!这个板子早就拆了。不过电路还是很简单的,下载的关键是象U盘的接头,这个是网上淘的,里面的芯片是PL2303,是USB转串口。只要把里面的TX接STC单片机P3.1,RX接P3.2(大概是这样子,不记得是怎么接了。若不行反接试一下,一般没有问题),电源正接单片机VCC,电源负接U单片机地就可以。下载方法按照STC单片机下载方法就行了。能做到下载、供电两不误。

楼主:
简单画个原理图,单片机只限STC系列。其它种类的不能用,用了也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