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自己动手绕动圈(上)

楼主(2008-06-29):
前段时期,我发过贴,介绍自己绕万用表动圈的办法:现在配合照片结合原来的文字,供大家参考。手工绕万用表的动圈是一项比较细致的工作,需要一下工具,也可以根据个人的情况,自己选择  。我在74年期间用手工绕过MF30型表头无框架线圈10几个,只有一个绕好了之后,线圈不通,其他都成功了。把方法介绍如下:找一些直径0.02毫米(如果找不到0.02用0.025 或者0.03毫米)漆包线,万能胶水(对漆包线没有腐蚀的,那时候还没有501,101不知道能不能用,现在没有试过,我那时候用的快干绝缘清漆)。四个大头针;3 片胶木片(环氧树脂线路板料,也可以用有机玻璃)  ,一个直径4毫米自制的简单绕线机。
  1、最关键的是测量原来矩形线圈的尺寸,设矩形线圈内径的长为a;  宽为b;  深为c;  线圈的外径的长为d ;  宽为e
2、制作一个线圈模具:  取2毫米厚的胶木板,下料成为dXe矩型两片。找一片c厚的胶木板,下料成(a-0.5)X(b-0.5)矩形;  对角线中点与上面其中一块的对角线中点对准,并用胶水粘住, 三块板的对角线中点转一个4毫米的眼(绕线机而定)
3、按照aXb尺寸在两块大胶木板的对角线上分别转4个1毫米(大头针直径)直径的眼,这个尺寸很重要,关系线圈实际尺寸的大小。是成败的关键!
4、把三片胶木片和四个大头针固定在自制的简易绕线机上,就可以绕线圈了。  实际上线圈是绕在四个大头针上的。
5、绕线圈之前,还需要把自己的手指修正光滑,以免绕的时候,钩住细漆包线。  绕的时候,线头一定要保留好,不要让他弄断。右手摇手柄不快不慢,左手扶漆包线不松不紧。圈数可以从相关资料查到,为了保险可以多绕百十来圈。
  6、绕好之后可以用60瓦以上的灯烤几个小时,使之热定型。
  7、分别在两个大头针之间的线圈上小心地滴几滴胶水。不要滴在大头针上!
  8、小心取下模具---------取下大头针,线圈。
我在用灯烤之前先用稀薄的清漆滴了一些,然后取下来用灯泡去加热。取下之后用欧姆表测量一下:  等到定型之后再发贴了。

网友A:
正好遇到师傅,赶紧请教。。。

下午,表摔了。想拆玻璃,量尺寸,切割一新玻璃更换。结果,不小心,把指针从结构的根部折断!立即头晕!
现看到师傅在传授修表高招,赶紧请教,如何修复这表的指针,这针还放着呢,没有扔掉,感觉是塑料的,弹性很好,吸铁石不吸的。

楼主:
回二楼,供参考

看来这表是内磁的,我认为,为了保证内磁的磁钢不退磁,最好软铁圆套和线圈的组件(简称表芯)一起取下来,但是有点难度,取下之后,把表芯倒过来,想办法用夹子夹住后,原表针位置正好在桌面上,再用锋利小刀破开根部包针处,取出原来断针,找一枚旧表的针,(或用鲜红色的塑料扫帚丝-----本坛有介绍,只要找一找就能找到)把它重新用钳子夹一下包住即可。比较可靠的办法是,先把线圈组件取下来,但是可能要退磁,焊下上下游丝,只剩动圈、上下轴。这样仍采用上面的方法找一个旧表针重新夹住。
以上两个方法,都有利弊,前者软铁圆套可能和动圈一起不好取下来。但是这个办法不会退磁;后者可能要退磁。还有个办法,也可以试试看,把原先的断针用强力胶粘如502或969试一下,不知能不能粘住。

网友:
强,期盼结果

线圈绕制不难,难点在于两轴同轴问题,同轴不好会导致下一步的动平衡调整难

网友:
从大头针的比例来看那漆包线好像比较粗,感觉上有0.06

网友:
0.025的漆包线细如蚕丝,感觉用美术毛笔送线比用手送线安全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不到0.02的,这次用的是0.03的漆包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这表是内磁的,我认为,为了保证内磁的磁钢不退磁,最好软铁圆套和线圈的组件(简称表芯)一起取下来,但是有点难度,取下之后,把表芯倒过来,想办法用夹子夹住后,原表针位置正好在桌面上,再用锋利小刀破开根 ...

第一种方法最好。取下动圈后,用镊子把包指针处撬起来,用壁纸刀尖压在铁块上并一点一点地剔出指针残留,换新指针以后再夹紧,恢复原状后重新做平衡。
也可以用电烙铁给轴尖座加热找到线头,之后连轴尖一起更换,但是复位轴尖的时候必须对准轴心,我搞的一个没有对准,结果指针跑到右边回不来了。

网友:
对于楼主的…这个…绕线圈…;俺是十二分的佩服!

绕线圈的精细操作以及绕完线圈之后的一系列工程把俺吓退到只有想一想的阶段了!

网友:
这么细致的手工活,俺是做不来呀,配服!

网友B:
后面的工作可不轻松 !

不知工厂是怎样生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工厂是怎样生产的?

工厂是用自动绕线机干的.线是用高温自粘漆包线.

网友:
俺以前也做过脱胎线圈,感觉上下轴的同心度是最难对准的,也是做表师傅最见功底的。不知工厂生产加工时是如何做的,有没有工具可以借助。等那胶水干了发现偏差就不好办了。

网友:
我提供2种方法,肯定可行地。

先说明:此表针为碳素纤维材料,不是塑料类的。
方法(1)  用不锈钢聂子钳住断根金属处并尽力固定,用钢针插入断根处把金属孔撑大点把断针根顶出来,然后再将断下的长针插入,用钳子稍夹紧固定指针。
方发(2)  将断针下垫纸使断针与原位对准,多方观察无误后,在断点处点上汉高的快速胶(大超市有卖),几分钟后稍干后再涂2次加固。操作时要注意不要将指针和下面垫纸沾上。
最后再看一下平衡,调整一下就OK了。
仅供参考。

网友:
若是炭针的话,迷电子管老兄的第一种办法是可行的,但直接钢针扩孔难度较大,建议找一大号的中医针灸用地不锈钢针做一手捻,用1200#金相砂纸把针尖磨成一字形,用手捻钻出断针根效果很好,换上新的针后最好不要用夹紧的办法,力度掌握不好的话针根很容易受伤,用一点快干胶粘上就行。我就用此法修过一炭针的表。

网友:
用什么胶水粘上下轴,502可以吗?

????

网友:
502干的太快了,不好用。
最好自己配,或者就用快干漆。

网友:
重绕动圈可是个高难度的活,俺肯定干不了。太佩服楼主了。

网友:
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
一般磁电系表头的指针是用空心铝管做的。

网友:
跟老师学绕表头线圈

我78年在工厂劳动时偷偷的做了几样小工具,绕线机,不锈钢立子,方不锈钢镫子等,帮了我不少忙,现在跟老师学绕线圈那mf10型表1200圈,0.02的漆包线,多绕了几十圈。

网友:
跟老师学绕表头线圈,试贴图

我78年在工厂劳动时偷偷的做了几样小工具,绕线机,不锈钢立子,方不锈钢镫子等,帮了我不少忙,现在跟老师学绕线圈那mf10型表1200圈,0.02的漆包线,多绕了几十圈。

网友:
楼主抓紧时间,等你的下文。

网友:
应授精

应该开过培训班

网友:
强!精工细作。

网友:
小饶线机做的真不错...

网友:
细心活!支持一下!!!

网友(2009-04-22):
这真是个细致活,小心翼翼才行

网友:
等待下文!

网友(2010-10-01):
真是个细致活,顶起来!~

网友:
谁绕个MF10的动圈来长长眼

网友:
回复 网友C:

您这细线在哪里购得,看您的家伙式挺全的,一定是做了不少吧!向您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永跃500万用表表头线圈给弄坏了。能帮忙修一下吗?或告知一下动圈匝数和动圈大小,线径!

非常感谢!!!

前段时间绕了一个上四的500动圈。实测尺寸为:16.5X20.5X3MM.线径0.03MM.1500T.
查到的资料:外磁500型动圈均用0.03MM漆包线,1500圈,电阻有2800欧、2600欧、2400欧。应该和动圈尺寸有关。
测了一只内磁500表的内阻为1560欧。
如果你想自己绕动圈,精确尺寸还是自己量一下为好。

网友:
能做到自己绕动圈,并组装好,你就是修理指针表的顶尖高手。

网友:
绕动圈标记

网友:
从DYI中获取极大地乐趣和成就感。

网友E(2016-11-15):
引用 网友A:
下午,表摔了。想拆玻璃,量尺寸,切割一新玻璃更换。结果,不小心,把指针从结构的根部折断!立即头晕!
...

学习了,请问一下您知道MF10的动圈内尺寸吗?

网友E:
学习了,请问一下您知道MF10的动圈内尺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请问一下您知道MF10的动圈内尺寸吗?

      这个行吗?

网友F:
      楼上,图在这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图在这里。

谢谢,有空做一个看看我有一台老MF10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楼上,图在这里。

你好,你有定位动圈轴的梯形尺的尺寸图吗?

网友:
楼主真棒!精细和必须有耐心的活,不是好学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你好,你有定位动圈轴的梯形尺的尺寸图吗?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尺寸,大约15厘米长,1--2毫米厚,小头9毫米宽,大头17毫米宽,这样就MF30、500等几种尺寸动圈都可以用,在正中刻一条细线用碳素笔途黑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需要专门的尺寸,大约15厘米长,1--2毫米厚,小头9毫米宽,大头17毫米宽,这样就MF30、500等 ...

谢谢

网友:
确实是精细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请问一下您知道MF10的动圈内尺寸吗?

你好,不知道。修表是偶尔弄一下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上,图在这里。

MF18动圈尺寸有么?谢谢先。

网友:
学习了!可以生产万用表了。

网友:
硝基清漆,香蕉水,脱胎线圈必备材料,0.02线径的漆包线在当年价格超过黄金价,现在不知道是什么价格,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MF18动圈尺寸有么?谢谢先。

      和MF10一样的,实际上MF10--12--14--18--20--35 所用的磁缸、支架、动圈尺寸一样,只是动圈线径、圈数、游丝、指针长度不同,但不知磁铁材料因磁场强度是否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和MF10一样的,实际上MF10--12--14--18--20--35 所用的磁缸、支架、动圈尺寸一样,只是动圈线径、 ...

谢谢了。

网友(2017-04-10):
好技术,到处翻老帖,准备修500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