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按636的电路也作了一台单管机

楼主(2008-07-05):
图片  图片  图片  管子是用的J3AG24

网友:
电路图?瓷介微调电容是调再生的,还是与可变并联?

楼主:
本机没有再生电路,微调电容是和大可变电容并连的。这个线圈原来是电子管机上的,我花了0.5元买来的。本机的效果非常好,用一副150欧的耳机放音,能满足十多平米的房间收听。

网友A:
短磁棒上缠漆包线的是不是高频扼流圈?我觉得圈数好象不够呀!我的也做成功了,我是用一节或者2节电池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我下一步实验一下短波的.哈哈!!

网友:
单管机作成这样子真够奢侈的,感觉有点象矿石栏里一些机器的风格,象风帆似的。

好象是用层积电池供的电,6V还是9V?锗管为什么供电电压这么高?是不是为了耳机声音大?

网友B:
少加上再生会更好;选择性也会好的多!

本人小时候做过多种再生电路的实验的最佳结果:在发射极引出一圈线圈,套在磁棒上;再生效果比较均匀,容易控制;

楼主:
电池是9伏的,此底盘(同学的一个饭盒内盖)原设计的是一台矿石收音机,但做好后根本就收不到台,后来只能改单管机了,放电池的地方原本是天地线的差孔。作好后应该用2节5号电池供电,但苦于找不到电池盒,所以才图省劲装了一个9伏的电池。

网友:
不错!有创意!祝贺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少加上再生会更好;选择性也会好的多!

本人小时候做过多种再生电路的实验的最佳结果:在发射极引出一圈线圈,套在磁棒上;再生效果比较均匀,容易控制;

关于再生的问题还是有些地方不明白,对于射极再生和集电再生的对比还是不清楚。算了,单独发贴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是9伏的,此底盘(同学的一个饭盒内盖)原设计的是一台矿石收音机,但做好后根本就收不到台,后来只能改单管机了,放电池的地方原本是天地线的差孔。作好后应该用2节5号电池供电,但苦于找不到电池盒,所以才图省 ...

呵呵,原来如此,电压改9V是不是一样调好电流就行。

只不过这种电池容量比较低(应该在200mAh以下吧),价格也高。不知道放电曲线怎么样,如果不是很平坦电压下降后个人认为会影响到工作点的。

网友C:
单管机还是用低电压的好玩,用9V层集电池有点奢侈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单管机还是用低电压的好玩,用9V层集电池有点奢侈了。

可用充电型8.4伏镍氢电池,10多元一个,能用很久。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用充电型8.4伏镍氢电池,10多元一个,能用很久。

镍电自放电很厉害,如果不是经常听容易毁电池。感觉不如用旧手机电池好。

网友:
当然是高频扼流圈

引用 网友A:
短磁棒上缠漆包线的是不是高频扼流圈?我觉得圈数好象不够呀!我的也做成功了,我是用一节或者2节电池的,效果也是很好的.我下一步实验一下短波的.哈哈!!

当然是高频扼流圈

网友(2008-08-29):
够奢侈的 ! 造型有创意 材料过硬效果好不错 没说的学习!

网友:
瓷接线架是否为SBT5示波器的高压盒里头的?难得!

网友(2011-07-19):
最近636又重生了。

网友(2011-10-09):
效果和636一样好,用大型件,效果更好

网友:
越玩越起劲!

网友:
用9V电声音一定很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