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磁棒线圈

楼主(2008-07-06):
用一个直径11CM的PVC管接头,在上面用二条0.05X60股线并绕50T,次级6T,中间加入低损耗20CM长的中短波合用磁棒10条,700K测Q=560,用1N34捡波,无外接天地线空载电压竟和0.04X660股线绕在直径40CM的蛋糕盒的差不多,该线圈体积小,省去难得的李兹线,配110800捡波接收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啦,耐心细致的调校

请问您的瓷架线圈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微型便携无电源收音机有望成功

这个还不是微型,10条10X200的MX-400Y磁棒好重!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楼主继续实验直径小一点,磁棒少一点的线圈.期待中.....

试过小型的非常多,有一种是用30ml的一次性针筒,二条0.05X60线绕60T,加入MX-400Y10X200中短波磁棒3条,700K测Q=530,1M测Q=480,无外接天地线也可收本地台,配110800也不错,音量可听,但可省去可怕的天地线(雷击)。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找了一个环氧树脂线圈筒外径23毫米内径18.5毫米长82毫米,请老师计算一下,用660股线(直径约1.15毫米)内插磁棒绕多少圈?

千万别用660股线绕这么小的线圈效果不好,660股线要直径大些Q值才大,环氧树脂介损也很大,不要剪浪费。参考!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绕了60圈刚好,不知电感量多大,接个双联能收两个台(用有线电视线当天线,不用地线)声音还可以.请给个数据尺寸.我搞到的这个线还有两段每段5米共10米.

能收到台便好,60T要加中短波磁棒二条,另外用同样骨架绕一个15T接天地线套入,这样选择性好,您加入磁棒后拿到阳台不用天地线看收到台否,收到时转一下方向让声最大,余下的线也作不了大线圈,可惜了。您还买什么线?0.05X60有吗?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找到一个环氧树脂管:直径12.4厘米长2厘米,用我的660线绕12圈电感有多大?能收到中波台吗?不行往里插磁棒,磁棒不够往里插大E磁心,电视行变磁心,还有大磁罐,磁环,搞满.不用天线能收到台吗?

长2厘米还是20厘米?12圈不够,这个直径最少要40匝。除磁棒外其他E磁芯损耗大。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2厘米,绕三层40圈可以吗?还是一层好?

三层Q值低很多,您最好作花篮,Q值高。注意,线圈不能像变压器那样分层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