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生来复式单管机

楼主(2008-07-07):
在制造过程中没有加再生,因为效果很好,偏流0.5毫安时声音就很大了,能接收到本地3个电台.

网友A:
工艺不错,如果能所有元件都装进机壳里就更好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真漂亮,难道专为单管机作的印刷板?另外那三极管是什么型号?感觉象个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艺不错,如果能所有元件都装进机壳里就更好看了

全放里面就没味道了,放外面有点矿石+胆机的感觉。

网友:
加不加再生会有本质的区别!
有适当的再生机器如脱胎换骨!

网友:
确实,加再生的灵敏度可以大幅度提高。

网友:
能动手实验好!

网友:
做得真漂亮!看那个三极管好特别。

网友:
把再生加上,对灵敏度和选择性有质的飞跃.

网友C:
磁棒支架什么材料?如果是金属的就大大的错了

网友:
好像是塑料。。。。。。

引用 网友C:
磁棒支架什么材料?如果是金属的就大大的错了

磁棒支架材料好像是蓝色塑料。

网友:
逐步升级,先。。。。。。。

再加一级就可以用扬声器放音。最终可以升级为四管机!

网友:
馋嘴的大公鸡兄,你的万里耳机是多少欧姆的?我手上只有1.5K的.不过我用32欧姆的耳机也照样响呀!哈哈!!

网友:
向你雪习

网友:
楼主发的那个电路图是有再生的。

楼主:
回楼上朋友,我的耳机是800欧的,瓷棒架是用1毫米的绝缘纸扳做的,晶体管是3AK10.

网友(2008-11-26):
漂亮!楼主要是把元件,磁棒装进小盒子里就更好了

网友:
强烈建议将低放的输出变压器取掉,设计成OTL直接带扬声器,那位高手改一下吧!

网友(2016-08-19):
实在做的漂亮有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