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先上一个中波发射电路无晶振的,

楼主(2008-07-09):
频率可以覆盖整个中波的音频信号发射电路.当然不用调制变压器也可以成为等幅报发射电路.在电源负级加一个键控继电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种调屏的电路N年前做过.只是音频功率耍大些.当时用的石机输出牛做调制变压.记的最后用了一台JK25去推才满意.改线圈亦可用在短波段.只是谐波丰富些.

网友A:
丁页
又要这么长的天线啊,50米,怎么架哦。
各位老师,您看现在搞短波架什么天线既方便实际、又保证效果呢?

楼主:
发射可以临时在野外,找两个电线杆。把导线绑在两个电线杆之间就可以了,高度,比人高一些就成。这样距离50米正好的。我以前做实验都是这样弄的。实验完毕走人,谁也发现不了,你也不可能把电线杆上的电线弄坏。因为你够不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丁页
又要这么长的天线啊,50米,怎么架哦。
各位老师,您看现在搞短波架什么天线既方便实际、又保证效果呢?

要论方便实际的话还是多段倒V和直立天线.占地方小.易与架设.很多HAM在用.一根竹杆几条铜线就妥了.国内通讯足矣.只是发射角度不是很低.DX效果略显不足.GP天线能低角度发射.DX效果优良.但噪声略大.但它是全向的.能把信号一网打尽.

网友:
这个图我做过,简单,但音频推动的功率比较大。

另外我有个设想,要50米的天线,能不能用几个氢气球把50m的电线拉上去当作天线?当然风要没有。这个设想早就有了,但觉得太简单,要是好用别人早就用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谐波丰富,干扰太大,别自找麻烦!

楼主: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哈哈哈哈!玩笑!要玩,到荒郊野外摆弄。实验一下是可以的嘛哈哈!!

网友:
好电路收藏了谢谢你

网友:
感谢老师回复
准备找资料弄个倒V架楼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