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奇异的矿机线路

楼主(2008-07-09):
从玩Q表悟出了这个串联谐振LC矿机线路,上天地线试验果然和并联谐振LC电路不同,天地线的能量直接加在调谐线圈上,大大增加矿机输出,而且检波管不需选择接入点(任何柚头都减小输出),本地有电台又想带喇叭,请试试,8MH的线圈可用磁罐绕50T,无磁罐可用其他磁芯确保8-10MH便可,被测线圈是普通中波调谐线圈。

楼主:
这是我多次测Q值并比较高低Q线圈上机时,总感觉除提高选择性和灵敏度外,Q值高并不体现较大的输出,而在Q表中Q=200和Q=1000MV表表现那么大的差别,后来想起Q表中尽管是10MV的电压却完整的加到被测线圈上,通过串联谐振(可比作共鸣)在可变二端产生那么高的电压,而普通矿机要保不失谐,必需先将天地线加在一个线圈再感应到调谐线圈,损失太大,承然可通过抽头匹配,但信号、检波无法在线圈的最高电位端上工作,现在,天地线接在一大电感上,对中波没旁路,这样,天地线进来的能量先有一个损耗很少的负载,负载上感应的电再直接加到串联LC电路线圈上,当LC和某电台谐振时,就像Q表那样可变两端产生很高的电压,这种线路二极管是多并一个好一点,有点像DIYQ表时的情景,试验结果不但输出大,线圈的Q值高低分得很清楚。原来矿机是听不到外差机那干扰声的,有电台便响,无电台安静,现在却听到了嗡嗡的干扰声了,以上线路只是一种实验,大家不妨试试,改接几条线加个电感而已。

网友A:
想知道实验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知道实验结果…………

本人天线是电话线多余的一芯约6-7米,地线是钉子打入墙中,并联谐振矿机加天线线圈耳机电流20μA,该线路输出42μA。

网友:
效率提高严重!

看来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并用不是没有道理的,实践出真知!

网友B:
那个8豪横、去掉、会咋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8豪横、去掉、会咋滴?

没这个,毫无输出,电感量越小输出越小。用个10k电阻也很,但效果差多了,因它是高频信号的负载,尽量减少损耗。

网友A:
忽然觉得这个8mH的作用很不明白……

网友C:
为何要用三个1N60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可能是提高了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忽然觉得这个8mH的作用很不明白……

这是天地线的信号负载电感,它的电感远大于中波,有了它便在电感上有了高频电压,就等于Q表中的0.04欧电阻产生10MV电压一样,在它上面就我的天地线有47MV的高频电压,当串联谐振于某电台时,加在检波管的电压会大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何要用三个1N60呢?

这里标的是常用型号,各种锗管都可以,肖特基1SS86更妙,三极管C3355接上后再用一个二极管取十电加耳机上,只要本地有台天地线好些,保您不敢载那耳机。

网友:
回复 网友E:

概念不同,因此效果完全不一样。

网友:
好!新思路
只是,没明白8mH电感的用途?
是否,这样提升了二极管正极的直流电位???

网友F:
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设计!一年前我也在思考为何矿石机中总是用并联谐振而不使用串联谐振呢?当时我的思考是类似于梁先生现在这样的串联谐振,但是缺少这个高频阻流圈.所以,那个设计是没法给出音频回路的.现在梁先生巧妙的使用了一个高频扼流圈完成了音频回路,实在是非常巧妙的设计.

关于输出.我的看法是,因为能量都是来源于天线,串联谐振与并联谐振都是谐振回路的形式而已,其实说到底是一样的,不过是负载的加载方式而已.也就是说,如果做到匹配,串联或者并联都应该有一样大的输出.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串联有什么优势呢?我当初想使用串联谐振就是因为,如果是并联的话需要高阻抗的负载,而如果谐振变为串联以后,应该反而是低阻抗的负载有优势,方便使用低阻耳机.

感谢梁先生的工作,非常值得一试的线路,我认为,如果继续改进的话,各位大约可以抛弃难找而昂贵的高阻耳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的确是一个优秀的设计!一年前我也在思考为何矿石机中总是用并联谐振而不使用串联谐振呢?当时我的思考是类似于梁先生现在这样的串联谐振,但是缺少这个高频阻流圈.所以,那个设计是没法给出音频回路的.现在梁先生巧妙 ...

太有道理了!!!

网友G:
非常喜欢这个线路,请说明"普通中波调谐线圈"是什么?
做好后灵敏度和选择性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普通中波调谐线圈"是什么?

就是配365PF可变的调谐线圈,也就是您目前矿机上那个线圈。

网友H:
L.D.XIONG兄的发现有着广阔的意义
矿坛又有的玩了
等会儿,我过去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L.D.XIONG兄的发现有着广阔的意义
矿坛又有的玩了
等会儿,我过去试一试..................

马上试吧,找个什么电感先试试,像您那里没强台或许多收几个台, 因为该机输出较大,可勉强供一个C3355工作,震耳欲聋。

网友I:
引用 楼主:

马上试吧,找个什么电感先试试,像您那里没强台或许多收几个台, 因为该机输出较大,可勉强供一个C3355工作,震耳欲聋。

梁兄,我这不用天地线的咋办那?

网友F:
也一样使用一个数毫亨的电感按照那个图接线,如果有效果,才真的证明这个是串联谐振!

楼主:
引用 网友I:

梁兄,我这不用天地线的咋办那?

您那个巳经是直接感应磁场能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也一样使用一个数毫亨的电感按照那个图接线,如果有效果,才真的证明这个是串联谐振!

那样不行吧,给谐振回路提供的能量从哪来,数毫亨的电感提供不了多少。

网友F:
不是提供能量,而是改变谐振形式.在一楼的电路图中,能量也不是来自电感,电感只是充当了低频的音频回路而已.在矿石机中使用这个线路,不能按照Q表中那样解释.梁先生的试验很好,但是他的解释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是提供能量,而是改变谐振形式.在一楼的电路图中,能量也不是来自电感,电感只是充当了低频的音频回路而已.在矿石机中使用这个线路,不能按照Q表中那样解释.梁先生的试验很好,但是他的解释不正确......

我只负责实验,理论还是您耒!

网友:
有那么一段时间,供电紧张,市电电压很低,日光灯(带整流器的那种)有时跳不起来,结果在日光灯的电源回路中串一只4uf/400V电容,问题就解决了,不但日光灯容易起跳,而且亮度稳定.不随市电变化而闪动.这主要是在电路是串入电容后,容抗与整流器的感抗相互抵消起到了提升电压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么串联有什么优势呢?我当初想使用串联谐振就是因为,如果是并联的话需要高阻抗的负载,而如果谐振变为并联以后,应该反而是低阻抗的负载有优势,方便使用低阻耳机.

.......我认为,如果继续改进的话,各位大约可以抛弃难找而昂贵的高阻耳机了 ...

上面的话是否有语病呢?

网友:
我没有使用那个八豪横、采用单回路、双回路的串联谐振、耳机照样嗡嗡的、12寸动圈喇叭哇哇滴、所以没有认为那个八豪横是个音频回路。

网友:
另外,串联谐振的矿石机并非新东西、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矿石机问答》里有。只不过没有那八豪横而已。

网友:
我觉得梁兄的试验是在说明,把Q表的基本原理用在矿机上可以充分发挥高Q值线圈的优势,不单纯是说串联谐振问题。

楼主:
陈宪文的高效矿机采用一个三十亨电感作负载,再用电容送给喇叭,为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J:

谢谢济南提醒,已经更改.......

网友:
回复L.D.XIONG先生

我昨晚回去想了想,您按照Q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线路其实也是可以的,反正电路这种东西总是可以做模型变换的.
我现在更倾向于把以前的矿石机的工作状态称为电压模式,就是可以输出比较大的电压,电流较小,而把您的矿石机称为电流模式,能够出比较大的电流.数K的负载对于上百Q值得调谐线圈怎么说也是低负载,我估计这样的电流模式更适合与低阻抗负载匹配,使得线圈传给耳机的效率更高.
个人观点.

网友:
原帖由 mike 于 2008-7-10 08:04 发
我昨晚回去想了想,您按照Q表的方式来解释这个线路其实也是可以的,反正电路这种东西总是可以做模型变换的.
我现在更倾向于把以前的矿石机的工作状态称为电压模式,就是可以输出比较大的电压,电流较小,而把您的矿石机称 ...

个人认为:电压模式的捡波效率高,电流模式的捡波效率低。

网友:
检波效率就不大清楚了,我只是考虑了功率传输的效率......

网友:
我仅仅是使用过单回路、双回路的串联谐振矿石机、其他的尚未涉及、当然并无怀疑Q表原理的意思。我还没有Q表呢。

网友:
好! 又有作业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玩Q表悟出了这个串联谐振LC矿机线路,上天地线试验果然和并联谐振LC电路不同,天地线的能量直接加在调谐线圈上,大大增加矿机输出,而且检波管不需选择接入点(任何柚头都减小输出),本地有电台又想带喇叭,请试试 ...

建议:

是否也在该串联谐振时的“线圈两端”取出检波信号试试?看看有无区别?

因LC串联谐振时El=Ec、Xi=Xc、相位不同抵消、电流最大、故也可在线圈两端取出信号电压。

看看此时甩掉那八豪横、会咋样的结果?

网友F:
在调谐线圈两端应该也是可以取出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

是否也在该串联谐振时的“线圈两端”取出检波信号试试?看看有无区别?

因LC串联谐振时El=Ec、Xi=Xc、相位不同抵消、电流最大、故也可在线圈两端取出信号电压。

看看此时甩掉那八豪横、会咋样的 ...

将二极管接到线圈另一端减小一半输出,中间抽六个头,从双连算起越往天线越小,抽头无用,换耳机也是这种现象,还是高阻耳机响。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在调谐线圈两端应该也是可以取出信号的.

此时、再试试、检波器的匹配抽头、是否还有什么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时、再试试、检波器的匹配抽头、是否还有什么好处?

不用高扼圈无输出,二极管接任一抽头都减小,越往天线越小。还要试什么说说,我正在试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二极管接到线圈另一端减小一半输出,中间抽六个头,从双连算起越往天线越小,抽头无用,换耳机也是这种现象,还是高阻耳机响。

感觉您的叙述不明白、因为没说此时你的负载冷端是否没动?仍然还在可变电容器的冷端即接地端?

       我的建议是:
      “检波器和负载耳机串联之后”、仅仅是接在“线圈的两端”、不是接在整个串联谐振的两端。

       就是说:负载的冷端接在线圈和可变电容器的连接点处、检波器的一端改接在线圈和天线接点处、或者在数个抽头选择、看看是否有不同情况。

        此时唯有:可变电容器的冷端即动片接地线。当然这仅仅是个试验。

网友:
我刚刚做了试验回来,
实践证明,这种电路,在我做过的所有电路(使用天、地线电路)中,效果是最好的,简直超出了想象,我终于明白了L.D.XIONG兄为什么用“奇异”二字来形容了................
当我按照该电路接好后,从耳机里首先传来的是清晰洪亮的、令人费解的、嘶嘶的流水声,绝不是交流声,而是类似三极管的“热噪声”,正如L.D.XIONG兄描述的那样......
调整可变电容,收到中国之声,声音果然大了许多
进一步实验,发现:
(1)耳机的阻抗还是大一点好
(2)高频阻流圈的电感量的确在7~8mH最好,低于2mH,电台声音变小,高于10mH,只能提高杂音了......
(3)选择性稍微有点变差,
总之,这的确是一种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电路

网友:
当然、倘若你的负载冷端仍然没有改变、即、仍然在可变电容器的冷端接地线那里、那你仅仅改为检波器接线圈热端、那就成了与整个串联谐振回路并联了,那可就毁啦!

因为串联谐振的电流在理论上最大、总电压=O、接上检波回路可能破坏了总的谐振、多少有些电压的、也就是你看到的降低电压、不知符合吧符合你的试验情况?

而倘若把检波回路与线圈两端并联呢?那电压就是最大电流和感抗的积了、理论上是很大的、随您的线圈质量而不同。

此建议目的、是看看检波回路在与线圈并联时、检波器是否仍有所谓“最佳接入点”。

网友I:
提议梁兄用大线圈和8mH电感试一试不用天地线的接收效果 ,我没有那个8mH电感试不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提议梁兄用大线圈和8mH电感试一试不用天地线的接收效果 ,我没有那个8mH电感试不了

此电路仅仅只适合使用天地、线的矿机,即:如下图所示的串联谐振回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此电路仅仅只适合使用天地、线的矿机,即:如下图所示的串联谐振回路

如果按梁兄的Q表原理解释,按下图能行不?
大线圈L1和C1并联谐振,耦合到L2,L2就相当于那个8mH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I:

如果按梁兄的Q表原理解释,按下图能行不?
大线圈L1和C1并联谐振,耦合到L2,L2就相当于那个8mH电感。

我们试验这个线路的目的只想让天地线的能量直接的、不影响调谐回路的加在调谐回路上,达到整机输出提高的目的,在交变电磁场中,您的大线圈己穿过大量的磁力线,从而感应出较高的电压加至二极管,这已经完成能量直接加的目的,好坏只决定线圈的截面积了。不必反过来又加耦合又加八毫横之类,适得其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按楼主的意见我只找到老的高频电感(10MH的塔型蜂房式四层的无磁芯的那种)能否用呢?
电感非常好看,有8CM高呢,直径有3CM.

可以用的,您出差在那?不需屏蔽。

楼主:
回复 网友L:

济南兄,各种接法见图。

网友:
你的五个试验草图、只有您说“输出最大的”那第二个图是合乎道理的、其他的(包括那个虚线连接的)都是不合理的、因为在LC串联谐振的时候、其端电压=0.

我估计你的试验就是这样。你没有改动你的负载冷端。

所以、最好把负载(包括那个旁路电容器)的冷端改接可变电容器的热端、检波器接线圈的热端、再去试试抽头是否还有“最佳接入点”的情况。

如果你不考虑“检波器选择抽头”的话、估计效果和你的第二图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有关55楼的回复,您的试验输出电压多大,电流多少,能否作为自由能收音机的电源用,如接在单管来复式收音机的电源接口上用啊?那样就不用电池了,随便的听吧.

由于我的天地线差电流电压只能供场效应管再生机用,济南兄的天地线已是毫安级了,可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由于我的天地线差电流电压只能供场效应管再生机用,济南兄的天地线已是毫安级了,可满足您的要求。

是在大电台谐振状态下、在负载回路的音频电流在800-1000微安晃动。天地线之间测得谐振电压在06-2.7伏特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大电台谐振状态下、在负载回路的音频电流在800-1000微安晃动。天地线之间测得谐振电压在06-2.7伏特不同

这两个数据是带什么负载测的?

网友:
一个15w、5k的线间变压器、8欧姆端子接一16欧姆的喇叭

网友F:
我很理解济南兄的意思,他要梁先生试试这个图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很理解济南兄的意思,他要梁先生试试这个图

谢谢绘图!还有这样事儿的、调节时防止人体感应的。可以试试检波器的最佳接入点?
当然也得看看那八豪横加入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60楼---济南兄的天地线已是毫安级了,可满足您的要求。
借问济南兄;您的毫安级天线请给个链接,谢谢

可以搜索我的一个关于“串联谐振”矿石机试验底板的帖子。有电路图、那里数据较多、可惜现在我想不太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60楼---济南兄的天地线已是毫安级了,可满足您的要求。
借问济南兄;您的毫安级天线请给个链接,谢谢

矿石机天地线的矿石机负载端间出现毫安级、并非嘛稀罕事儿、

     我去年一帖子、在祝店老村、老百姓拉个晒条就点个灯泡当台灯、还能照个亮儿。那里文革前记事儿的土电工、若干记得这事儿、后来人家电台来人不让了、还强行拆除......
     那时候附近猪圈里的墙上、老百姓都挂个矿石机大喇叭、哇哇滴响着、说是老母猪吃食儿多、还下奶!据说当年、跟苏联老大哥学的。

      当然、本地附近没有广播电台的、那得两说着......

楼主:
济南兄的图比我的小10μA,抽头接二极管都小于原图,MIKE的图又比济南兄的小10μA,比我的小20μA。

网友B:
引用 楼主:
济南兄的图比我的小10μA,抽头接二极管都小于原图,MIKE的图又比济南兄的小10μA,比我的小20μA。

恐怕是您没介入那个八豪横的吧?我那毕竟是60多年前的技术了、我当初就感觉那个仨线圈的、其中那个L1不该要、后来在“试验底板”帖子了就甩掉了那个L1、又把那俩单连的可变电容器改为双联、结果效果比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矿石机明细好多了。

      但是我没有试验过你的那个八豪横的作用、虽然现在还不能真正的理解那个八豪横的作用、疑惑着呢?可我相信你的实验数据是真实的、或者说那个八豪横在起着某种作用?

      只不过发现您目前仅仅是关注电压表、电流表的表现数据、而归根结底、恐怕还是要听双耳机、或者喇叭的发音效果、来定论矿石机的优劣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恐怕是您没介入那个八豪横的吧?我那毕竟是60多年前的技术了、我当初就感觉那个仨线圈的、其中那个L1不该要、后来在“试验底板”帖子了就甩掉了那个L1、又把那俩单连的可变电容器改为双联、结果效果比我在上世纪 ...

二个线路都不加八毫横,试验电流表串在3K耳机中监视,目前天地线该机电流只50μA,您的线路是40,MIKE的30,声音明显减小。

网友B:
在相同的条件下、再比一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相同的条件下、再比一比?

是否二个线路的天地线间均加入8MH?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否二个线路的天地线间均加入8MH?

就是啊、八豪横的接法应该相同、否则有失公允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您的线路加八后增加5μA,即45μA,MIKE的线路加八后减少40μA,只有10μ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