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P2便携式短波发射机(CW)

楼主(2008-07-10):
这个发射机是采用一节镍氢电池来工作的,我以前实验的时候,一节4安时的电池,可以工作一整天呢。发射距离,是使用139接收(当时从部队上借的)最远距离达到50KM!

网友(2009-07-14):
  怎么改改能 发射语音信号啊??

网友(2013-08-03):
    30mW的发射功率,应该到不了50Km的距离。

网友(2008-07-10):
乙电设计的很妙!

网友:
这个不错.振荡升压做乙电.体积可做的很小.电子管的QRPP.有时间做一个试下

网友:
:发射频率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5MHz到12MHz。是用可变电容调节频率的。乙电当时是用探空仪上的小变压器,管子是3AX81B。

网友:
线圈直径再小一些.用小型开关转换两个固定电容来做7兆和14兆.省去了可变电容.体积能进一步缩小.探空仪上的振荡升压功率还是小了些

网友:
只用话筒不行.原理可参考激光老师的无晶振发射机的帖子.音频是要有一定功率的..不过30毫瓦的调幅功率.又不是单边带.意义不大

网友:
好图收之。电阻试的屏极调制或许能成。

网友B:
图是不是画错了1.2伏的电池是短路的啊.看红色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是不是画错了1.2伏的电池是短路的啊.看红色线
1.2v电池给2p2的灯丝供电,没短路,但供电方式不对。按照这个图的供电方式,2p2的灯丝电压应该是2.4v。1.2v甲电供2p2的灯丝,应该将其灯丝的抽头用起来。

楼主:
我当时的2P2灯丝是并联使用的。所以为1。2V这个电路缺点就是谐波非常丰富。我用收音机听,还有逆变器的吱吱声呢。哈哈!!!

网友:
激光兄:图中逆变器的变压器7X7是指7X7的中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小变压器铁芯中心的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