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晶体管短波发射机(CW,0.5-1W发射功率)

楼主(2008-07-11):
这种发射机的工作频率为5-12MHz当然改变相关电容,最高频率可以达到400MHz。悄悄说:“我小时候做的电视干扰器就是这个电路,别让发现了!”嘘。。。。。。
   另外这个电路就是谐波丰富呀。哈哈!!!作为实验没问题。
简易中功率晶体管短波发射机(CW).JPG

网友:
恩 这个 我也实验过 那时大家都感觉很新奇
我还做过电子管发射机呢 能达到二公里呢

网友A:
亲切亲切
激光老师,我在上中学时也做过一个和这个电路一样的"干扰器" ,不过功率没这么大,用2节干电池,3DG8C管子,接个1米左右硬电线发射的.当时还专门约同学在晚上到处游荡干扰电视机呢

网友:
呵以前玩过,当时是做一简易遥控器发射器的,用的是3DG12, 能发射相当 远,干扰电视确实很厉害.

楼主:
回复 网友B:

3DG12与2G711的功率相当,但是2G711的特征频率比3DG12要高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亲切亲切
激光老师,我在上中学时也做过一个和这个电路一样的"干扰器" ,不过功率没这么大,用2节干电池,3DG8C管子,接个1米左右硬电线发射的.当时还专门约同学在晚上到处游荡干扰电视机呢 ...

这行当当年咱也干过,那时一台黑白电视满屋人看,来晚了还挤不进门。每当这时就打开口袋里的机机,不一会就见有人出门了,等人走得差不多了,自己便进去装神弄鬼地摆弄一下电视机,顺便关了干扰机,就为了看上半集《敌营十八年》。哈哈!

网友:
9018试验过么?

应该可靠吧?

网友(2008-08-10):
这下都老实交代了!

网友:
:谐波干扰太大,甚用为妙。

网友:
这种发射机的原理图比较好:
1、发射功率适中。即能过把瘾,又不违反制度。
2、元件好找。(特别是图中的发射晶体三极管,很容易得到。)
3、简单、好做。仿制极易成功。
4、接收方便。用一台短波收音机就行了。

网友(2012-12-15):
引用 网友A:
亲切亲切
激光老师,我在上中学时也做过一个和这个电路一样的"干扰器" ,不过功率没 ...

你好,请问L1和L2具体怎么绕制呢,如果工作在27MHz,非常感谢。

网友:
就单根柒包线,空心线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