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变压器怎么换算电压和阻抗?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楼主(2008-07-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电压比的平方就是阻抗比。
你这个电压比是120/1.9 = 63.15
阻抗比就是3988.9
  这种输出好象是在有线广播上配接定压式扩音机用的,应该是交叉插片,不是做单端输出用的.俗称线间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比的平方就是阻抗比。
你这个电压比是120/1.9 = 63.15
阻抗比就是3988.9
  这种输出好象是在有线广播上配接定压式扩音机用的,应该是交叉插片,不是做单端输出用的.俗称线间变压器.

请仔细谈谈线变与输出变压器的区别

网友:
线间变压器不过直流,是在扩音机后面做阻抗及功率变换,属于间接负载。
   普通单端输出变压器是功率放大管的直接负载,有板流通过,需留气隙防止磁饱和。

网友:
输出电压的2次方/阻抗=功率

初级电压比次级电压的平方=阻抗比

网友:
这种定压输出变压器,可以根据次级电压和所接喇叭阻抗,确定分配到的功率;或者根据所需功率确定次级喇叭阻抗。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定压输出线间变压器与定阻输出使用方法不太一样,定压输出次级负载功率能低不能高,其初级电压固定为120V(也有240V的),
最大功率=1.9X1.08=2W。在最大输出功率时的初级阻抗=(120X120)/2=7200欧姆;
最大功率时的次级阻抗=1.9/1.08=1.76欧姆。很显然这个变压器是根据老式3.5欧姆喇叭设计的,次级可以并接1~2个3.5欧姆1W的喇叭,输出1~2W的功率(也可以接1~2个4欧姆的喇叭,或1~4个8欧姆的喇叭,喇叭功率比3.5欧姆的稍微小些)。

shmu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2015-03-20):
翻翻老帖子,请教:从上海301扩音机上找了个cb-2-18输出变压器,想用到矿石机上,可以吗?

网友:
如果初级加扰线圈,让多少合适,用8欧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