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机成功了!

楼主(2008-07-16):
除可变电容外,其余均购自矿坛或淘宝.在长沙能收到湖南电台经济频道与中央台中国之声.经济频道每天20:00至凌晨1:00不间断卖假药治脏病,已向广电总局投诉,领导忙,尚没有答复我,而中国之声只在每天早中晚三个时段应付差事式的由本地转播台转播三次,声音较小.
   双联为12/495PF,居然不能同时覆盖900千赫的经济频道与638左右的中国之声,分线器用来调整线圈匝数配合接收.
   天线为高层建筑阳台外牵拉约10米,地线为自来水管.天线对调谐频率影响很大.

网友:
先煮鹤一下!

不能覆盖估计和天地线电容的加入有很大关系,调整线圈圈数和改变天地线和调谐电路的耦合度都是很实用的方法。

网友:
猪喉猪喉 !!!!!!!

网友:
线圈、双联、波段开关都不错!

只是担心那个壳子的机械强度、是否撑得住波段开关的扭动?

网友:
能上个电路图吗?学习,谢谢!

网友:
祝賀機機開聲。

网友:
还是花篮线圈的,祝贺祝贺!!

网友:
每个元件都是精品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的鼓励.机架是用录像带壳与一个软盘合拼接而成,强度足够,见图.
线路图是这样的:
先采用的是图1的标准线路,发现不能覆盖本地两个电台,且2AP9(图中矿石仅做装饰,没接入电路)越靠近天线端越响.分线开关无实际意义.
改用图2.通过改变天线接入位置,可接收两台,但天线越靠近地端,音量越小.
改用图3.声音最大,覆盖好,线圈接入最少时,可接收短波的民乐.
本机使用两副耳机,曾试用图4,两个2AP9,效果反不及图3.
两副耳机,一为永光2200欧,一为军用2200欧,军用耳机声音小很多.网上资料认为是震动铁片较厚的缘故.经对比检查发现,震动铁片厚度无明显区别,但永光耳机磁性较强.最主要原因还是军用耳机的橡胶耳罩有明显的吸音作用,取下橡胶耳罩后,音量大增,接近永光耳机效果.

网友:
说实话作为单回路的、四个图尽管都可以响、均不太合理、尤其是3、4图。

倘若你采取图1、和图2的优点、
并且把那俩耳机改为串联、
潜力还是可挖不少的!

网友:
制作工艺不错

网友:
天线线圈做的不错啊...

网友:
祝贺楼主矿机成功!

网友:
猪和猪和

网友:
我用卷筒纸内圈做过线圈。一共120T,20T一个抽头。接4/495空气可变。
只接天线。在晚上8点以后,能收到中国之声电台。很隐约的 VOA。(地点柳州柳南区)

简陋,没有外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