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2p

楼主(2008-07-16):
我做的6P12P+6J1小胆机

楼主:
................... 要加分哦  fjzxx46张老师快来呀

网友:
6P12是110°偏转角电视机的水平扫描管,在250V屏压下有很高的屏流,你这个机器的测试参数能贴上来瞧瞧吗?
另外有没有使用感受可以让大家学习呢?

要加分是需要拿出些东西来的啦。

俺等着给你加分,就看你拿什么出来让咱们瞧了……

网友:
照片上怎么是两男一女??哈哈

楼主:
屏压250V,屏流55ma,6j1屏压120v,听<<小村之恋>>中高频声音好,低频不好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我发现6P12P等行输出管并不适合做音频管.我的测试是在6P12P非正常条件下进行的 .因为受变压器和整流管的限制,我使用了600Ω的阴极电阻来控制屏流(屏流为60ma,栅负压为-20……30V阴极电压为36.5V)。开机,过了一会儿,滤波电阻(2K3W)冒出了烤肉味 ,我马上关机,滤波电阻被烧黑,漆皮已脱落。 后面在张老师的帮助下改用电感滤波,但效果还是不好,我的感悟是,找到合适的工作点很重要。我打算把6P12P,6P13P收起来,闭门修炼。还有我要在这里感谢光说不练老师和fjzxx46张老师对我的厚爱还有,对那些想用行输出管做功放的同学说:“我用实践证明行输出管一点也不适合做功放(^-^)

网友:
测绘特性曲线。。。。。。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我发现6P12P等行输出管并不适合做音频管.我的测试是在6P12P非正常条件下进行的 .因为受变压器和整流管的限制,我使用了600Ω的阴极电阻来控制屏流(屏流为60ma,栅负压为-20……30V阴极电压为3 ...

电子管的阴极电阻叫做“自生偏压”电阻,不是随便选个电阻来“限制”板流即可的,而是根据工作点的大小来决定的。工作点怎么决定呢。可靠的也是简单的办法就是自己动手绘制电子管的特性曲线。怎么绘制呢?根据你的条件,例如,管子将要工作的电压等。电子管的特性曲线很多,其实与工作点相关的也只有两类:阳极(板极)特性曲线与栅极——板流特性曲线(转移特性曲线),根据这些曲线,你就可以很方便的找到改管子的最佳工作点、负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我发现6P12P等行输出管并不适合做音频管.我的测试是在6P12P非正常条件下进行的 .因为受变压器和整流管的限制,我使用了600Ω的阴极电阻来控制屏流(屏流为60ma,栅负压为-20……30V阴极电压为3 ...

是嗎?現在部分所謂的音頻管都是行输出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一段时间的测试,我发现6P12P等行输出管并不适合做音频管.我的测试是在6P12P非正常条件下进行的 .因为受变压器和整流管的限制,我使用了600Ω的阴极电阻来控制屏流(屏流为60ma,栅负压为-20……30V阴极电压为3 ...

这样是不精确的。工作点会因为您“控制屏流”用的电阻而严重偏离

网友A:
楼主“行输出管一点不适合做功放”的结论似乎早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行输出管一点不适合做功放”的结论似乎早了点。

老K所言极是!!我以前做的6P13P的功放声音很好,电路是电子报上的

网友B:
我对112255目前状态的分析与对策:
    1、小朋友不善于语言表述,语言有些夸张--青春年少可以理解,适当引导。
    2、对实践的每一步都有很大的成就感;目前还不会利用电子管曲线设计工作点--处于技术提高过程的入口,需要鼓励和指导。
    3、112255的表现符合少年人成长的普遍规律--这也是“矿坛”的特色之所在。
    4、指导方向--巩固其实践能力顺序渐进地提高理论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对112255目前状态的分析与对策:
    1、小朋友不善于语言表述,语言有些夸张--青春年少可以理解,适当引导。
    2、对实践的每一步都有很大的成就感;目前还不会利用电子管曲线设计工作点--处于技术提高过 ...

我呢?????????

网友:
业余条件下,我觉得不必要把工作点选得太大,对管子的寿命也没好处,我用1K阻极电阻,实际屏流就在50mA以内,只是功率不能超过4W,在这范围内听不出明显的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