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 双 L.D.XIONG "奇异" 矿石机

楼主(2008-07-16):
用的是普通的线圈,实测有载电流96uA+89uA.哇!

网友:
1、接收效果如何?
2、声音大小如何?
3、水缸里多少水?

网友:
10KW的电台、距离才仅仅2KM??输出电压不到100微伏?

感觉潜力还很大。

网友A:
天线引出线从两端各接一条下来有什么好处呢?似乎不合常规的天线理论。

网友:
大伙儿分析分析那天线的引入法儿吧。

网友:
崭新的风格!漂亮的线圈!!

网友:
这个电路有特点,值得研究研究。

网友:
独特风格,好好好!

网友:
想破头也没想出中波天线如此接法为何会这个结果?
天线两端分别引下来的信号相位差是180°吗?

楼主:
谢谢!
回复 wdele:
1、接收效果如何?个人感觉挺好,不过选择性不敢恭维(电台的在可变电容的角度范围挺宽)。
2、声音大小如何?声音比单个L.D.XIONG 矿机大,比单天线引线的倍压捡波大(抱歉, 我这的倍压捡波没有效果)。
3、水缸里多少水?没水。本来我是将喇叭放在吉他里,放水缸里效果更好。

回复 济南:
10KW的电台、距离才仅仅2KM??输出电压不到100微伏?感觉潜力还很大。
我测得是变压器初级的直流电流(载波分量?),实际的音频电压(可用示波器看)是飘浮不定的,我用的变压器半边阻抗大慨为:9.7k : 8 (ohm)。

回复 光说不练:
天线引出线从两端各接一条下来有什么好处呢?似乎不合常规的天线理论。
会不会是一个“巨”环天线?您认为呢?
我用的是两端分别引入的方式,为了怕两个单个L.D.XIONG互相影响,特意安排两个 L 为 X-Y 取向 。想象(声明:打死我也不做)如果做个 Y 型天线, 三个 L 可以有 X-Y-Z 取向,变压器则用三相的来合成。

网友:
明白了……
但还有问题:既然这个环形天线没有使用中心抽头来分割两个机器,那两台机器严格的各自独立工作有没有意义呢?
是否将天线的两端直接通过平衡/不平衡转换接到机器的输入端会更好呢?

另外两个L成90°布置似乎没有什么优点,两个线圈使用的是同一个信号源,在相位上要么增强要么抵消,这里是否有潜力可以发掘呢?

若有谬误敬请拍砖!

网友:
推挽式。。。。。

这是一个“推挽式”输出的矿石机电路——创造。楼主成功了,这说明你的天线这样接是合理的。否则,就解释不通啦。

网友(2012-05-24):
引用 网友A:
天线引出线从两端各接一条下来有什么好处呢?似乎不合常规的天线理论。

能不能算一个单线大环?

网友:
左边的电表很奇特,又有指针,又有数显.是DIY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