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石机实验

楼主(2008-07-18):
从家里的老机器上拆下一只365PF的空气双连,淘宝上淘到了一只4400欧的军用耳机,自己又翻出了2AP9和2AK3二极管若干只加上漆包线若干,天线是在院墙上走了一圈的20来米长的电线,地线是直接接到家里的铸铁暖气片上(接地良好),搭接出最基本的单回路机,如图1,结果很不好,耳机里声音基本听不出是什么,比一只蚊子的声音还小,不甘心,在坛子上看到网友的经验,于是试验了不同的接线。
图2是典型的串联谐振电路,焊好后耳机里的声音比图1的接法大了许多,共收到4个台,但是耳机中交流声明显。于是又试着按图3、图4接线,这两种效果都是一样,焊接完后,耳机里没有丝毫的交流声,4个台一样的清晰可闻。并且在不接天线的情况下(地线必须接,否则没有声音),也能收到这几个电台只是声音小一些。

网友:
在图1的电路天线输入端接一个250P的电容,或者接在线圈距地20圈左右抽头上试试。另外在耳机两端并联一0.002微法的电容。

网友:
2楼从并联谐振方面说得有理。

不过楼主的几个实验电路、其结果却也很有意思!

大伙儿积极地分析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从家里的老机器上拆下一只365PF的空气双连,淘宝上淘到了一只4400欧的军用耳机,自己又翻出了2AP9和2AK3二极管若干只加上漆包线若干,天线是在院墙上走了一圈的20来米长的电线,地线是直接接到家里的铸铁暖气片上(接 ...

实验精神可嘉! 2图天地线之间没电感会有严重的交流声,并上一个几亳亨电感便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但按图3接线怎么没有交流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按图3接线怎么没有交流声?

图3、4音频有回路,图2则没有只能是分布电容感应到的信号,其中电台信号比周围交流信号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验精神可嘉!  2图天地线之间没电感会有严重的交流声,并上一个几亳亨电感便好了。

这个解释、估计有道理!

      LC串联谐振的Xc输出Ec虽然最大、可市内市电系统的低频干扰信号,因为也处于串联谐振的高Xc状态、而可变电容器那点儿电容量、难以旁路在检波器之前就感染的市电干扰信号?

      倘若并联个RFC、那么这个低频的干扰信号、交流声等等,就可以被那对于音频来讲近似于“短路”的RFC旁通入地、滚蛋啦??!

网友:
天线如果是在院墙上走一圈,那效果是要打折扣的,沿一个方向直线延伸比较好,最好不要迂回弯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