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发贴了,发一个声控灯的电路

楼主(2008-07-19):
昨天在路边捡了个烧毁的声控灯,打开后绘出了电路图,发现现在的声控灯电路都很简单的,记得以前的电路很复杂的。

网友:
不仅是这个,包括节能灯、日光灯电子镇流器,都已经简化到极点了。

网友:
电路设计上的进步。
还得利于器件本身的性能提高。
9014的高放大系数使得放大电路级数降为单级。

楼主:
找到了个以前的声控灯控制器,很复杂的,等有时间再把电路图画出来。

网友:
老的用料还不错

网友(2011-12-11):
凭8050的耐压能力,能干得了这事?有点怀疑。

网友A:
以前的三极管Hfe几十,现在的9014Hfe几百,可以降低放大级数,简化电路,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并非老产品元件多就好。

网友:
楼主解释下工作原理,说说是怎么工作的呗,有点看不懂啊,这个电路是由哪个电容来延时的啊,然后我想知道,在SCR导通的时候,后面电路的电压不是为SCR两端的电压么,那个时候SCR电压压降很低的啊,怎么提供后续电路的工作电压啊。谢谢了,就满足我这个小菜鸟了吧……

网友:
哪位大神能帮我解释下……

网友(2012-03-07):
把mic拆掉,就成了单纯的光控灯

网友:
10楼的大哥很有才有才

网友(2015-10-19):
引用 网友A:
以前的三极管Hfe几十,现在的9014Hfe几百,可以降低放大级数,简化电路,这就是技术进步带来的,并非老产品 ...

同意

网友B:
麦克使用个压电片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麦克使用个压电片成吗?

那样灵敏度比较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