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波段中波短波矿石机

楼主(2008-07-21):
.
.
theradioboard.com 论坛看到一台四波段中波短波矿石机,设计和一般矿石机不一样。现在介绍给大家参考。

作者是澳大利亚的 Broesel

Broesel 说这矿石机是他最近的作品,实际上是中断了 20 年之后的第二台。他要制作一台性能良好的矿石机。虽然根据自己的希望作了一些改良,但是主要 theradioboard.com 论坛以及 Ben Tongue 和 Berthold Bosch 两位爱好者那里吸取了一些经验。这矿石机接收中波和短波。每个波段分成两个分波段。短波对于他很重要,因为在他居住的地方,无论用矿石机、旧的电子管收音机还是现代的世界接收机,日间都无法接收任何中波电台。

为了使体积不至于太大,使用从 Epcos 公司得到封闭的铁粉芯盒子,。P18-11-M33 型用于中波,RM5-K1 型用于短波。矿石机有两个调谐电路和天线耦合电路,并可以转换为单回路或双回路,此外有两个衰减器以备不时之需。检波电路的可变电容器是少见的镀银极片。中波检波器是两个并联的5082-2835,短波是两个并联的 BAT15-03W (都是肖特基二极管)。全部零件安装在绝缘良好的聚丙烯板上。通常用 Baldwin 公司的C 型舌簧式耳机(详见“耳机漫谈续篇高灵敏度 Sound Powered 舌簧式耳机 38 帖)。如果不是收听最弱的电台,可以用舒服得多的现代耳机。

他认为值得花费很多时间去安装这台矿石机。第一次试验就收到了相距 1200 公里远在非洲突尼斯的电台。他说这台收音机还有改进的余地。

网友A:
特色是那些罐型磁芯线圈(Q不会很高吧?)。性能好说明了接收环境,天线和匹配的重要性,不必花太多的精力去制作高Q线圈。对不?

网友:
性能好是一个方面,我认为现在做矿石收音机工艺也应是我们追求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台矿石收音机内部的工艺很一般,看不出欧美爱好者那种独特的创新意识和艺术品般的工艺造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特色是那些罐型磁芯线圈(Q不会很高吧?)。性能好说明了接收环境,天线和匹配的重要性,不必花太多的精力去制作高Q线圈。对不?

罐型磁芯的材质也有区别,我从一进口汽车收音机拆出类似罐型磁芯,它是调感的,用RX10K挡量那中波磁罐和心电阻很大,不象我们1.5元一条中波磁棒基本是导通的,原线圈用单股约0.12线绕的,Q=80,美通338多股、蜂房Q=40-60,再说可变吧,8元双连和一个Q=540线圈并起Q只余一百几了,加二极管加耳机Q值有二十至三十就不错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要是Q=1000,再减所剩也大些。

网友:
配上良好的天、地线,在复杂的面板上尽情操作,捕捉着那来自遥远的信号,乃人生一大快事......

网友:
值得借鉴。按说他的接收环境并不太好,日间收不到中波台,能取得这样成绩不容易。

网友B:
能收到非洲电台,收程遥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实际上绝大多数高频设备里面都是这样的,那种排线整齐美观的做法在音频设备中很普遍但用在高频的场合往往会产生各种问题。当然矿石机没有增益,布线美观些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网友(2009-09-15):
引用 网友B:
能收到非洲电台,收程遥远啊。

网友(2010-02-14):
此乃“严重”的专业玩家作品!

网友(2011-07-26):
关键是最后的那个阻抗变压器,不同的波段的天线阻抗不同,不同的波段线圈的Q值不同,不同的波段检波的效率也不同,那个阻抗变压器是一个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