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铜矿石选择

楼主(2008-07-21):
今天特意打碎几块自然铜,上矿机试验,试了好多粒,捡波效果不理想,最后检起打碎时的碎片,连试三粒均接近二极管的电流,原来这碎片都是自然铜中心的,四周无杂质,只有二粒米大的片状,所以自制活动矿石时不能贪大块,越大越不好。

网友:
自然铜是什么?捡来的或化工商店买的?

网友:
:是天然矿石的一种,也可人工合成的,用来做矿石机的检波器。要说好用吗,本人感觉还是:2AP9等好用。

网友:
呵呵,梁先生这个实验对矿石DIY 的坛友很有启发作用。

网友:
中药铺的、碰巧了,不见得就比不上二极管

网友:
我很有信心的告诉您,我找二极管,您找块矿石,要是比的过的话,嘿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特意打碎几块自然铜,上矿机试验,试了好多粒,捡波效果不理想,最后检起打碎时的碎片,连试三粒均接近二极管的电流,原来这碎片都是自然铜中心的,四周无杂质,只有二粒米大的片状,所以自制活动矿石时不能贪大 ...

如果...如果再小一点,比如,半粒米大,是否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如果再小一点,比如,半粒米大,是否更好?

恐怕还得薄一些的?

网友:
黄铜矿又叫自然铜,中药店有卖,是用于接骨的,我试过不如方铅矿。

网友:
自然铜

自然铜本品为硫化物类矿物黄铁矿族,主含二硫化铁。
形态:等轴晶系。晶形多为立方体,集合体呈致密块状,表面亮,谈黄色有金属光泽,有的为黄棕色或棕褐色。无金属光泽具条纹条痕绿黑色或棕红色,体重,质坚硬,或稍脆易砸碎,断面黄白色,有金属光泽或断面棕褐色,可见银白色亮晶,硬度6-6.5,比重4.9-5.2。
产于金属矿脉中,沉积岩与火成岩接触带,亦见于变质岩中,分布辽宁,山西,河北,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甘肃,安微等省。
功能主治:接骨止痛,筋骨折伤等。

网友:
做矿石机最好能找到"方铅矿",过去成品的活动矿石和固定矿石都是用"方铅矿"的。 现在"广坛"有人发贴赠送"方铅矿石":

http://bbs.leowood.net/web/leowood/forum/forum_read.asp?id=4393212&page=1&ClassID=0

网友:
要用结晶状的才行,就是“晶体”---我们却叫它“矿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