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F2超外差来复式单管收音机(兼回复mcuhk)

楼主(2008-07-21):
1,这里介绍一款用复合管6F2制作得超外差来复式单管收音机。其三级部分变频,五极部分做中放兼来复功率放大,由于此管的跨导大于5,故所需要的激励电压很小,可以直接采用检波后得到的音频信号驱动,本机输出功率不小于400毫瓦。6F2的国外型号为6U8、ECL82。
2,同时我还认为,与其用苏产6Ф3П制作再生式单管机,不如参考本电路,做个超外差。
3,可惜,6U8的原图出处查不到了。
4,从上往下数,第四图被我修改了两处:
a,音频输出变压器与中州的位置互换了。
b,高压改为由市电直接整流。
5,电路以及相关的参数如下:6U8(ECL82)详细参数见:
http://tubedata.tigahost.com/tubedata/sheets/082/e/ECF82.pdf

6F2(6F3)单管超外差收音机之二.jpg

网友:
好!

这个电路俺也曾经发过,还有DIY.了一半的机器。

网友A:
请问用6f1可否?....

楼主:
可以使用6F1替代6F2。。。。。。

引用 网友A:
请问用6f1可否?....

答:可以使用6F1替代6F2,不过电子管的工作点要做适当的调整
1,6F1的参数如下:
来源(贵州家电维修网 http://www.gz112.cn 2008-1-21 2:52:57 )
类型:旁热式阴极三极-五极管
主要用途:变频或高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417A;
(三极管部分)阳极电压(Ua)=100V;
阳极电流(Ia)=13±5mA;
栅极电压(Ug)=﹣2V;
跨导(S)=5±1.5mA/V;
放大系数(μ)=20;
(五极管部分)阳极电压(Ua)=170V;
阳极电流(Ia)=6~15mA;
第二栅极电压(Ug2)=170V;
第二栅极电流(Ig2)≤4.5mA;
跨导(S)=6.2±2.2mA/V;
内阻(Ri)=0.4MΩ.

(极间电容)
(三极管部分)输入电容(Cin)=2.5pF;
输出电容(Cout)=0.3pF;
过渡电容(Cag)=1.45pF;
(五极管部分)输入电容(Cin)=5.5pF;
输出电容(Cout)=3.4pF;
过渡电容(Cag)≤0.025pF.

(极限运用数据)
最大灯丝电压(Ufmax)=6.9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100V;
(三极管部分)最大阳极电压(Uamax)=25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14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1.5W;
最大栅极电阻(Rgmax)=0.5MΩ;
(五极管部分)最大阳极电压(Uamax)=250V;
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p)=175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14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2.5W;
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0.7W;
最大第一栅极电阻(Rgmax)=1MΩ.

2,6F2的参数

(贵州家电维修网 http://www.gz112.cn
类型:旁热式阴极三极-五极管
主要用途:振荡、混频及高频电压放大
(基本数据)
灯丝电压(Uf)=6.3V;
灯丝电流(If)=0.45±0.05A;
(三极管部分)阳极电压(Ua)=150V;
阳极电流(Ia)=13±5mA;
阴极电阻(Rk)=56Ω;
跨导(S)=8.5mA/V;
内阻(Ri)=5kΩ;
放大系数(μ)=40;
(五极管部分)阳极电压(Ua)=250V;
阳极电流(Ia)=10±3mA;
第二栅极电压(Ug2)=110V;
第二栅极电流(Ig2)≤5.5mA;
阴极电阻(Rk)=68Ω;
跨导(S)=5.2mA/V;
内阻(Ri)=400kΩ.

(极间电容)
(三极管部分)输入电容(Cin)=2.5pF;
输出电容(Cout)=0.4pF;
过渡电容(Cag)=1.8pF;
(五极管部分)输入电容(Cin)=5pF;
输出电容(Cout)=2.6pF;
过渡电容(Cag)=0.01pF.

(极限运用数据)
最大灯丝电压(Ufmax)=6.9V;
最小灯丝电压(Ufmin)=5.7V;
最大灯丝与阴极间电压(Ufkmax)=±90V;
(三极管部分)最大阳极电压(Uamax)=300V;
最大栅极电压(Ugmax)=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20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2.7W;
最大栅极电阻(Rgmax)=1MΩ;
(五极管部分)最大阳极电压(Uamax)=300V;
最大第一栅极偏压(Ug1max)=0V;
最大第二栅极电压(Ug2maxp)=300V;
最大阴极电流(Ikmax)=20mA;
最大阳极耗散功率(Pamax)=2.8W;
最大第二栅极耗散功率(Pg2max)=0.5W.

网友:
三极管变频,效果有没有实验过?

网友:
问题就在那个第一中频变压器上……有个单独的绕组

网友:
俺来跟帖献丑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2%CB%B5%B2%BB%C1%B7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2%CB%B5%B2%BB%C1%B7

后来忙了就停下,到现在也还是个半拉子。

网友:
请问楼主:我有几只ECF82,管子上面标的GK39.GK27,是什么参数??谢谢,

网友B:
纸上谈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输出牛和中周位置不能更换,中频信号经过低频牛到中周是否损失殆尽?直流通路是没有问题,感觉信号通路问题很大,如按图实践,感觉很难成功。
如成功请说明原理,虚心求教,谢谢。

你说的对,我在改图的时候忘记在输出变压器初级并上一个几千P的电容器了。现在已经修正如下:

楼主:
狂妄者须知。。。。。。

引用 网友B:
纸上谈兵!!!!!!!!

狂妄者须知,上帝是否容许你:
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
还可以纸上谈兵!
为什么要强求我“动手”啊,我不是已经明明白白的对你说啦:本人——一个“奔七”的人,动手的世代基本上已经过去,我的强项只有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并以此来初学者开路!

网友D:
引用 楼主:
1,这里介绍一款用复合管6F2制作得超外差来复式单管收音机。其三级部分变频,五极部分做中放兼来复功率放大,由于此管的跨导大于5,故所需要的激励电压很小,可以直接采用检波后得到的音频信号驱动,本机输出功率不小 ...

我想说两句。

第一,你改的第二中周放到了输出变压器之后,是不遵从高频布线的做法。高频布线讲究最短布线,在这一点上的要求比音频重要的多。
第二,你改图以后,连检波管都改掉了。
第三,用你说要用市电整流,这是及其危险的。请慎重考虑。

楼主:
有道理!

引用 网友D:

我想说两句。

第一,你改的第二中周放到了输出变压器之后,是不遵从高频布线的做法。高频布线讲究最短布线,在这一点上的要求比音频重要的多。
第二,你改图以后,连检波管都改掉了。
第三,用你说要用市电 ...

你说的有道理:高频布线讲究最短布线,在这一点上的要求比音频重要的多!故还是不改!!!
检波管我标明了型号,符号忘记画了。

6F2(6U8)单管超外差来复式收音机.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