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矿石收音机,制作报告

楼主(2008-07-24):
昨天,在我家楼顶用1毫米漆包线横拉了15米,作为机器的天线.线圈是在茶叶桶(D=100毫米)上绕了100圈。在15、30、40、60出抽头。连接上耳机、可变电容。我的矿石收音机居然响了。我非常高兴。
    收听到了山西人民广播正在卖药,真恶心。
            中国之声播放的音乐。
            还有一个日本鬼子的电台

网友:
我都气死了,我这没有中波和短波电台,而且有很多山!!!什么都听不到!!!

网友:
:热烈的祝贺一下,继续在战  !

网友:
从没声音到收到好几个台,大有长进,祝贺!

网友A:
1、线圈的数据说的还行、

2、就是不知道线径是多大的?难道和天线的导线一样的?

3、也不知道可变电容器多大的、如果365P的、那么线圈匝数忒多了!

4、倘若报出电台的频率、恐怕就知道你的线圈和矿石机谐振范围如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线圈的数据说的还行、

2、就是不知道线径是多大的?难道和天线的导线一样的?

3、也不知道可变电容器多大的、如果365P的、那么线圈匝数忒多了!

4、倘若报出电台的频率、恐怕就知道你的线圈和矿石机谐振 ...

济南兄,您以前发过一个场效应管的有源中波天线放大电路,找不到,请重新把帖顶上来,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济南兄,您以前发过一个场效应管的有源中波天线放大电路,找不到,请重新把帖顶上来,谢谢!

我找个老帖子也难呀、此地的搜索功能好像不如别处的方便、从来就没有真正成功的搜索出个帖子、偶尔都是蠢驴的办法、就是一个一个的翻页查看。

网友:
楼主在什么地方,山西?
能收到日本台,那比较厉害啦。

楼主:
再次报告

线的直径为1mm
2极管为2AP9
可变电容270PF
耳机是亲戚送的,不知道参数。
我住在山西太原。

网友:
赞一个

钻研和不言弃的精神可嘉!

网友:
在山西收到日本台,灵敏度不错。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只要认真学习,自己动手做出能够收到远处的中波和短波电台的机器应该没有任何问题。短波不是问题,中波对本地没有中波电台且多山的地区而言则有一定困难,不妨加上天线试试!

可以的话请告诉我们你所在的城市和你的具体位置,或许可以帮你点儿什么忙。

网友:
引用 楼主:
线的直径为1mm
2极管为2AP9
可变电容270PF
耳机是亲戚送的,不知道参数。
我住在山西太原。

太原电台多、省台功率不小的。

网友:
日语台很容易收到,但不一定是日本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一个一个的翻页查看。

佩服,但這是最好的方法,一字不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