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6P3P单端

楼主(2008-07-24):
6n3音调预放 6n1推动  6p3p功率放大 5z2p电源缓冲 6e2音频指示 输出牛采用120v/8欧姆的线间变压器

网友:
采用线间变压器输出,音质如何?

网友:
再界再利

楼主:
音质很好啊!  可以媲美我的KONES AV-111石机  (摩过机的) 我推的箱子是AREN(雅伦)ASP-2606WS 灵敏度87DB

网友:
尽量把能利用的都用上了,不能再降低成本了吧?声音如何?

网友:
用线间变压器做单端输出,有无磁饱和问题?

网友:
节约DIY,实用DIY

网友:
引用 楼主:
6n3音调预放 6n1推动  6p3p功率放大 5z2p电源缓冲 6e2音频指示 输出牛采用120v/8欧姆的线间变压器

很亂

网友:
:怎么看上去是那么的乱啊 ? 这样会增加机器的故障率的。把地板换掉,改用搭棚焊接吧。

网友:
太热闹了,建议按照11楼提议改进一下,;用线间做单端输出起码铁心应改为对插留有间隙否则可能产生磁饱和和失真,电源变压器还不错  祝贺

网友:
过去装配机器有一种方法叫做壅根焊,就是元件与焊点都在同一面上,难道LZ的这种方法就是?
其实DIY的作品不怕乱,曾经修理过一些进口的收音机,里面也是"乱"的一塌糊涂,
不过从安全性,通用性而言,太乱于人于己都是不方便的,
从原理上来说,线间变压器是不能当输出变压器使用的,过去本坛也曾经讨论过,原因估计主要有两点,一是单端有磁化电流,二是阻抗不容易匹配,不过简易的,要求不高,作为应急也未尝不可,
胆机,有很多时候与其说是玩胆,不如说是玩输出变压器,如果您接受大家的建议,说不定对胆机又是一番体念.

网友:
原来胆机也可以这样做,学习了。

网友A:
LZ造了个迷宫。

楼主:
磁饱和在声音里是什么表现啊 ?我怎么没听出有什么异样呢!

网友:
真想仿制,能否上张电路图。

楼主:
电路图我不怎么会画,各单元都是采用的经典电路。在输出和推动级加有一级负反馈, 6N3加在音调处理电路前面 ,以补偿音调调节电路带来的插入衰减。

网友:
经典电路大多一样,同一线路用不同的牛有不同的表现。其实与其说是玩胆还不如说是在玩牛。

楼主:
同一线路不同的管子  表现也各有千秋啊!玩牛不如玩管子简便!

网友:
居然用工业上的时间继电器的座子当6P3P的管座。厉害 ,整个一工业模式,相信出的也是工业声

楼主:
工业上的时间继电器的座子当6P3P的管座很合适啊 ! 而且引脚的标号和管子的脚号是对应的, 特好用!还免焊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造了个迷宫。

看着就头晕,调试不方面

网友:
好像都是利用品。底板是旧电视板?

网友:
看见lz走线,就知道是个高手。

网友:
电视机的显示器接板插座都用上了,强

网友(2008-10-10):
6E2用什么电路啊?

我也想在我的6J8P+6P3P的功放中加入6E2,用来显示好看!自己做的电源变压器也增加了一组6.3V的线组,请问用什么电路啊?可否提供啊?谢谢了!

网友:
5Z2P缓冲?
直热管子几乎没有缓冲效果的说

楼主:
6E2 6E1 接线图

6E2   6E1   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6e1和6e2有什么作用?!

電平指示

网友(2008-12-11):
呵呵,楼主一定都不会算输出变压器所需功率,也一定没有测试仪器。仅凭耳朵收货!
这样的牛牛别说频响和失真,这种牛牛根本无法满足6p3p的输出阻抗要求,就是输出功率也差了太远!这不是糟蹋6p3p这对管子么?都不明白单端输出牛的基本要求是什么,装出来的机器怎么可能有好的声音?
这样的机器要是硬说它有好声的话,我严重怀疑楼主的耳朵!

网友:
参见高手高手高高手

网友:
看看俺前几年做的EL34分体推挽http://space.taobao.com/661a428e ... w_blog-19864815.htm

网友:
玩胆机本应是古董**.艺术的另一种表现...睇楼主的搭棚有些(乱)的感觉,这样会对听感大打折扣的!......这莫非就是乱有乱听感受? ....我多嘴了..请谅!

网友(2009-08-27):
小心烧起来啊

网友:
33#说到点子上了,LZ自得其乐也就是了。

网友:
好家伙,楼主够牛!

网友:
这个也真够古董级数. ... 连玻璃也生锈了..............

网友:
超级地摊机,城管也傻眼~
线间变压器做单端牛,一是阻抗要选合适的,二是铁芯应该拆了改成对插,留适当的磁隙

网友:
很好,有创意,全裸。

网友:
管座的代用   很有价值    很方便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好到那里去

网友:
   电子元件堆~老哥厉害,用工业级接口做管座,呵呵当年我也这样想过,后来不方便设计就打消了,不过还是第一次见电路 元件 焊接 都在一面完成的电子元件

网友(2009-10-11):
好啊!低矮歪本来就该这样搞的!在低矮歪的世界里,成本和个人感受是第一位的,如果我们做样东西就必需要有这样那样的教条的话!我们就只有看“老师”们孤芳自赏了!线间变压器可以退几十轧,我就这样干过!有兴趣换6p6p听听可能又是一番韵味!坛里有张6j8p推6p3p的图,我就感觉6p3p单端太硬,换6p6p声音舒服!